[西门子] 使用S7.Net与S7-1200进行数据读写(图形界面)

楼主(2024-04-16):
版权声明
本文首发于www.iailearning.com
无需授权即可转载
之前我写过一篇使用S7.Net与S7-1200系列PLC进行数据读写的文章,看阅读量还是不错的,当时做这个主要目的是为了学习C#的编程规则,因为刚开始学习所以输出的方式是黑色控制台,学习了一段时间后,终于知道怎么做出图形界面了,所以这篇文章还是使用S7.Net实现与S7-1200的数据读写,不过这次是以图形界面的方式。
S7.Net

之前后台有些小伙伴问我,是否可以通过付钱让我把源程序发给他,这个问题问的太直白了,这个东西本身就是开源的,而且也不是我写的,我怎么可能收钱呢,Github上有S7.Net的源码,大家随便下
https://github.com/killnine/s7netplus
S7.Net是针对西门子系列PLC的驱动程序, 而且这个驱动只能用于支持Profinet通信的CPU,最常用的还是S7-1200和S7-1500,整个驱动是用C#开发的。
可以通过github进行下载,也可以在微软的Visual Studio中通过NuGet直接下载库文件
http://www.nuget.org/packages/s7netplus
C#编程

这次我通过图形界面的方式进行与PLC的通信,界面的样子是这样的

CPU type可以选择不同类型的CPU。
IP地址是连接PLC的计算机IP,如果是本机运行可以写127.0.0.1。
Rack和Slot针对S7-1200分别是0和1
点击Connect按钮即可实现连接,连接之后,可以通过Read或者Write对指定的数据区进行读取和写入。
代码基本就是下面的样子
using System;using System.Collections.Generic;using System.ComponentModel;using System.Data;using System.Drawing;using System.Linq;using System.Text;using System.Threading.Tasks;using System.Windows.Forms;using S7.Net;namespace WindowsFormsApplication1{    public partial class FormMain : Form    {   //        private Plc plc = null;        private ErrorCode errorState = ErrorCode.NoError;        public FormMain()        {            InitializeComponent();        }        // 关闭窗口        private void FormMain_FormClosed(object sender, FormClosedEventArgs e)        {            try            {                if (plc != null)                {                    plc.Close();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 窗口加载        private void FormMain_Load(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cboxCputype.DataSource = Enum.GetNames(typeof(CpuType));                cboxCputype.SelectedIndex = 3; //for 1200 CPU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Connect按钮按下        private void btnConn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CpuType cpuType = (CpuType)Enum.Parse(typeof(CpuType), cboxCputype.SelectedValue.ToString());                string ipAddress = txtIPAddress.Text;                short rack = short.Parse(txtRack.Text);                short slot = short.Parse(txtSlot.Text);                plc = new Plc(cpuType, ipAddress, rack, slot);                errorState = plc.Open();                if (errorState != ErrorCode.NoError) throw new Exception(errorState.ToString());                btnConnect.Enabled = false;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Disconnect按钮按下        private void btnDisconnect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f (plc != null)                {                    plc.Close();                }                btnConnect.Enabled = true;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Read按钮按下        private void btnRead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f (plc != null)                {                    string variable = txtMAddress.Text;                    object result = plc.Read(variable);                    txtPV.Text = string.Format("{0}", result.ToString());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Write按钮按下        private void btnWrite_Click(object sender, EventArgs e)        {            try            {                if (plc != null)                {                    string variable = txtMAddress.Text;                    object value = txtSP.Text;                    plc.Write(variable, value);                }            }            catch (Exception ex)            {                MessageBox.Show(this, ex.Message, "Information", MessageBoxButtons.OK, MessageBoxIcon.Information);            }        }    }}PLC编程

PLC的编程相对很简单,简单到就没有程序,只是建了一个数据块用于测试读取和写入的功能。使用NetToPLCSim建立模拟器月PLC Sim之前的通信,这一步可以参看之前的文章,都是一样的。
这里需要注意数据块属性中需要取消勾选优化的数据块,CPU的保护属性中需要勾选允许访问通过PUT/GET
这两个地方如果没有设置,会出现通讯不上的问题
联机测试

设置好软件参数后,按照下图,选择一个需要进行读取或者写入的数据区,点击读取,写入试试看看吧,祝大家玩的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