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S7.Net与S7-1200进行数据读写-布尔量

楼主(2024-04-16):
版权声明
本文首发于这个地儿
无需授权即可转载
PLC中最常读取的变量应该是布尔类型的输出变量,这篇文章就来实现通过图形界面读取输出变量,使用的编程语言是C#,PLC还是S7-1200系列,通过仿真实现Q区数据的写入,通过C#端的图形界面进行监控。
C#编程
图形界面中调整了了一下显示界面,用于实现布尔量的读取,最后的界面是这样的
图形界面中使用了Timer控件,定义执行周期为200ms
在
Read
按钮按下的事件中执行这个Timer的start方法,启动定时器
这样按下
Read
按钮后,窗口就会以200ms的周期执行Timer_Tick事件中的指令
这里采用了一个S7.Net库中Boolean类型没有的方法ToArray,就是将读取的所有输出变量显示在图形界面的数据框中,这个方法我们需要自己添加到S7.net的Boolean类型下面,开源的好处由此可见
PLC编程
PLC的编程还是与之前一样简单,基本属于没有程序,只不过需要在数据区写入一些输出变量来进行仿真
联机测试
设置好软件参数后,点击读取,试试看吧,祝大家玩的开心!!
PLC端
C#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