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Profinet的S7常见问题

楼主(2024-04-16):
PROFINET的看门狗时间(Watchdog)怎么设置?

PROFINET IO通讯如果在看门狗时间内没有响应,则视为IO通讯中断,即IO掉站。
对于MRP环网来说,如果网络组件发生故障(如网线连接断开、交换机故障),会有一个最大200ms的网络重构时间,这个时间内所有IO通讯是不能进行的,为避免IO掉站,需要将IO设备的看门狗时间设置为200ms以上。

为什么通过PG给IO设备分配设备名失败?

为IO设备分配设备名需要将PG/PC接口设置为实际的网卡,如CP1613.RFC1006
分配设备名功能不支持路由,例如,当ES连接在CP443-1上,是无法为IO设备分配设备名的,需要将ES与IO设备连接在同一个物理网络中。

为什么修改了PROFINET参数后执行部分下载,新参数并没有被激活?

PROFINET不支持HCiR功能,需要CPU停机下载。如果修改了PROFINET参数后执行部分下载会有如下提示窗口

提示PN相关的改动不会被下载。
IE/PB Link支持系统冗余吗?

不支持,因此DP从站、PA设备只能做为单边IO

可以通过DP/PA Link扩展PA设备吗?

不能
在PROFINET中配置了MRP后编译无法通过?

如果MRP环中有角色和端口配置不正确则无法通过HW编译,这是为了保证MRP功能可以正常工作(没有环网管理的物理环网会导致IO通讯中断,因此这点很重要)。
环网设备的MRP端口只能连接到另一个环网设备的MRP端口(不能为Not in the ring设备,或者交换机的非MRP端口)

在硬件组态在线诊断时,发现设备的端口有“请求维护”的诊断信息?

PROFINET IO系统中所有设备的设备名、IP地址必须惟一。如果有复用现像,则端口会有请求维护的错误。
另一个情况就是,如果为PROFINET组态了拓扑,当实际网络拓扑和在线拓扑不一致时会有端口错误。这是因为端口检查到了通讯中断,或者连接到了未指定的通讯对象。此时IO通讯并不会中断。

在OS 消息系统中出现“Port Error”错误是怎么回事?

如果为PROFINET系统组态了拓扑功能,那么系统可以提供基于PN IO端口的诊断。例如,一个端口的网线连接被断开,或者连接到了非拓扑中指定的设备上,均会在OS消息系统中生成一个端口错误信息。
在PROFINET中组态了故障安全模块(F模块),编译无法通过报以下错误“The hardware in a PROFINET IO or mixed environment(PROFINET IO and PROFIBUS DP) has to support the bus profile PROFIsafe in V2-Mode”?

在PROFINET项目中使用F功能,一定要设置F Program Key才能编译通过。
这时应该在CFC中加入安全程序以激活编程密码功能。
这种问题多在导入来自其它项目的硬件组态CFG文件时产生,因为CFG是不包含程序密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