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XCNet-MB-S实现S7-1200的ModbusTCP客户机功能

楼主(2024-04-16):
前言

西门子S7-1200/1500或西门子以太网口PLC如CPU315-2PN/DP,CP343-1等,通过网口连接北辰XCNet-MB-S协议网关,既可以实现ModbusTCP的服务器和客户机功能,又可以实现2路ModbusRTU的主从站功能。前两篇已经介绍了ModbusRTU的主从站功能,这篇介绍下XCNet-MB-S实现S7-1200的ModbusTCP客户机功能。

一、功能和应用

XCNet-MB-S内置ModbusTCP客户机,应用于第三方控制系统(如施耐德集成以太网接口的PLC)与西门子PLC之间的以太网数据交换。每个客户机最多可配置24条数据交换命令,最大可创建8个客户机。

二、通讯连接

配置步骤:新建以太网客户机à配置数据交换命令。

  • 电脑连接XCNet-MB-S模块,运行BCDevice配置软件,选择查找到的XCNet-MB-S模块,点击按钮栏【修改设备参数】按钮。

  • 在参数配置界面左侧选择【数据交换】,鼠标右键选择【创建客户机】。

  • 在弹出的客户机设置中选择 ModbusTCP,设置远程服务器设备的IP地址,端口号默认为502,本地网卡选择LAN,点击【确定】按钮。

4.在左侧导航栏展开以太网客户机,选择【客户机0】,在右面命令表新建数据交换命令。

5.点击【新建命令】,配置命令。

如上,各参数意义如下:

1)数据传送方向:
   远程à本地:远程ModbusTCP服务器设备的数据,读取到XCNet所连接的西门子PLC;
   本地à远程:XCNet所连接的西门子PLC的数据,写入到远程ModbusTCP服务器设备。
2)传送的数据个数、数据类型和数据区域
      位传送,只能传送一个位,数据区域:COIL和INPUT;
     字节传送,最多连续的200个字节,数据区域:COIL和INPUT;字节传送只能是远程à本地方向。
     字传送,最多连续的100个字,数据区域:INPUT REG和HOLDING REG(输入寄存器和保持寄存器)。
3)本地站点的起始地址:指定XCNet所连接的西门子PLC传送区域,对于S7-200的V区请选择DB1。另外对于S7-200的SM/AI区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4)远程站点的起始地址:指定远程ModbusTCP服务器设备的站点地址和数据区起始地址。另外对于INPUT REG只能读取不能写入。
6.命令示例
1)远程à本地位传送:读取ModbusTCP 1号站的00001(COIL0),传送到PLC的Q0.0。
2)远程à本地字节传送:读取ModbusTCP 1号站的10001~10008(INPUT 0~7)共8个位(1个字节)),传送到PLC的MB0(每个位对应一个INPUT)。
3)远程à本地字传送:读取Modbus TCP  1号站的30010(输入寄存器9)数据传送到PLC的DB1.DBW100。
4)本地à远程字传送:读取PLC的DB1.DBW102,传送到ModbusTCP1号站的40001(保持寄存器0)。

7.配置完成后点击【下载参数】按钮,将参数下载到XCNet-MB-S。

三、通讯测试

通过计算机运行ModSim32软件仿真ModbusTCP服务器来测试:
计算机运行ModSim32软件,模拟ModbusTCP服务器设备,实现S7-1200与ModSim32软件的数据交换。
测试步骤:

  • 将XCNet-MB-S用网线连接S7-1200和计算机,运行PortalV16,下载一个DB1到PLC,数据容量为100个字。设置计算机的IP地址为192.168.1.100。
  • 运行BCDeviceV1032_Build3软件,进入XCNet-MB-S参数配置页面,新建以太网客户机,设置远程服务器类型为ModbusTCP,IP地址为计算机的IP:192.168.1.100。

3、新建客户机命令,将远程的输入寄存器0~99(即30001~30100)数据传送到S7-1200的M区;将S7-1200的DB1.DBW0~DBW98传送到远程的保持寄存器0~49(即40001~40050)。

4、运行ModSim32软件。

5、选择菜单ConnectionàConnectàModbus/TCP Svr。

6、选择菜单FileàNew,设置Device Id =1,模拟数据区为INPUT REGISTER,范围1~100;再次选择FileàNew,设置Device Id =1,模拟数据区为HOLDING  REGISTER,范围1~50;

7.用PortalV16监控表查看MW0~MW198数值与30001~30100是否一致;修改DB1.DBW0~DBW98的数值,查看40001~40050数值是否一致。

8.打开BCDevice的参数配置界面,点击【客户机监视】查看命令执行信息。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