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200的PROFINET以太网通信

楼主(2024-04-16):
西门子S7-1200 CPU本体上集成了一个PROFINET通信接口,支持以太网和基于TCP/IP的通信标准。通过这个通信接口可以实现S7-1200 CPU与编程设备、CPU与HMI以及CPU与CPU之间的通信。
    西门子S7-1200 CPU的PROFINET物理接口支持10/100Mb/s的RJ45口,支持电缆交叉自适应,因此一个标准的或是交叉的以太网线都可以用于该接口。

    西门子S7-1200 CPU的PROFINET接口支持以下通信协议及服务:

    TCP;
    ISO on TCP;
    S7通信。
    注意,目前S7-1200 CPU只支持S7通信的服务器(SEVER)端,还不能支持客户端(CLIENT)的通信。
    西门子S7-1200 CPU的PROFINET接口所支持的最大通信连接数如下:

    3个连接用于HMI触摸屏与CPU的通信;
    1个连接用于编程设备与CPU的通信;
    3个连接用于S7通信的服务器端连接,可以实现与S7-200、S7-300、S7-400的以太网S7通信;
    8个连接用于OPENIE及TCP、ISO on TCP的编程通信,使用T-BLOCKS指令来实现。
    S7-1200 CPU可以同时支持以上15个通信连接,这些连接数是固定不变的,不能自定义。

    西门子S7-1200 CPU的PROFINET接口有两种网络连接方法,直接连接和网络连接。
    只有两个通信设备时实现的是直接连接,用网线直接连接两个设备即可,不需要使用交换机。

    当通信设备数量为两个以上时实现的是网络连接,需要使用以太网交换机来实现。西门子公司生产的CSM1277为带有4个通信接口的交换机,可用于连接其它CPU和HMI设备,可导轨安装而且是即插即用,使用前不需要进行任何设置。

    S7-1200 PLC可以通过集成的PROFINET接口与S7-1200、S7-300、S7-400之间进行以太网通信。
关注本号学习更多PLC编程知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