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编程速成】领取方法

楼主(2024-04-16):
点击上方蓝字关注, 回复“100”领取电工经典电路图100例

三菱PLC以其结构简单、功能强大、性价比高等优点,在工控领域应用广泛。

因此,熟悉三菱PLC的性能,掌握其工作原理、编程方法和系统设计,对于工控人员来说,显得尤为重要。

本书以三菱FX系列PLC的结构、工作原理、指令系统及应用为基础,以数字量、模拟量和通信的编程方法为重点,以控制系统的设计为最终目的,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全面展开内容。

《全彩图解三菱PLC编程速成》目录如下:

第1章PLC概述

1.1PLC的组成

1.1.1PLC的硬件组成

1.1.2PLC的软件组成

1.2PLC编程语言

1.2.1梯形图

1.2.2指令表

1.2.3顺序功能图

1.3PLC工作原理

1.3.1循环扫描方式

1.3.2工作过程

1.3.3PLC的信号处理原则

1.3.4PLC的延时问题

1.3.5PLC控制系统与继电器控制系统工作方式的比较

1.3.6PLC的等效电路

第2章FX系列PLC硬件组成与编程基础

2.1FX系列PLC型号与硬件配置

2.1.1FX系列PLC概述

2.1.2FX系列PLC型号

2.1.3FX2N系列PLC一般性能指标

2.1.4FX2N系列PLC硬件配置

2.2FX2N系列PLC外部结构与接线

2.2.1FX2N系列PLC外部结构

2.2.2FX2N系列PLC的接线

2.3FX系列PLC编程元件

2.3.1FX2N系列PLC编程元件编号

2.3.2FX2N系列PLC编程元件

2.4FX系列PLC寻址方式

第3章三菱PLC编程软件的使用

3.1GXDeveloper编程软件的使用

3.1.1工程项目的相关操作

3.1.2程序编辑

3.1.3程序描述

3.1.4程序传送、监控和调试

3.2GXSimulator仿真软件使用

3.2.1GXSimulator仿真软件简介

3.2.2GXSimulator仿真软件启动与停止

3.3GXDeveloper编程软件使用综合举例

3.3.1GXDeveloper编程软件使用应用实例

3.3.2建立一个完整工程项目的基本步骤

第4章FX系列PLC基本指令

4.1位逻辑指令

4.1.1触点取用指令与线圈输出指令

4.1.2触点串联指令

4.1.3触点并联指令

4.1.4电路块串联指令

4.1.5电路块并联指令

4.1.6脉冲检测指令

4.1.7置位与复位指令

4.1.8脉冲输出指令

4.1.9取反指令

4.1.10空操作指令

4.1.11程序结束指令

4.1.12堆栈指令

4.1.13主控指令和主控复位指令

4.2梯形图的编写规则及优化

4.2.1梯形图程序的编写规则

4.2.2梯形图程序的编写技巧

4.2.3梯形图程序的优化

4.3基本编程环节

4.3.1启保停电路与置位复位电路

4.3.2互锁电路

4.3.3延时断开电路与延时接通/断开电路

4.3.4长延时电路

4.3.5脉冲发生电路

4.4基本指令应用实例

4.4.1电动机星三角降压启动

4.4.2产品数量检测控制

4.4.3顺序控制电路

第5章FX系列PLC应用指令

5.1应用指令概述

5.1.1应用指令的格式

5.1.2数据长度与执行形式

5.1.3操作数

5.1.4数据传送的一般规律

5.2程序控制类指令

5.2.1条件跳转指令

5.2.2子程序调用指令

5.2.3中断指令

5.2.4主程序结束指令

5.2.5监控定时器指令

5.2.6循环指令

5.2.7综合举例

5.3比较类指令

5.3.1比较指令

5.3.2区域比较指令

5.3.3触点式比较指令

5.3.4综合举例

5.4数据传送类指令与数据变换指令

5.4.1数据传送类指令

5.4.2数据变换指令

5.4.3综合举例

5.5算术运算指令

5.5.1四则运算指令

5.5.2加1/减1指令

5.5.3综合举例

5.6逻辑运算指令

5.6.1逻辑与指令

5.6.2逻辑或指令

5.6.3逻辑异或指令

5.6.4求补指令

5.6.5综合举例

5.7循环与移位指令

5.7.1循环指令

5.7.2位左移与位右移指令

5.7.3字左移与字右移指令

5.7.4先进先出写指令与先进先出读指令

5.7.5移位与位移指令应用举例

5.8数据处理指令

5.8.1成批复位指令

5.8.2译码指令

5.8.3编码指令

5.8.4求置ON位总数指令

5.8.5ON判别指令

5.8.6平均值指令

5.8.7求平方根指令

5.8.8报警置位指令

5.8.9报警复位指令

5.9方便指令

5.9.1初始状态指令

5.9.2数据查找指令

5.9.3示教定时器指令

5.9.4特殊定时器指令

5.9.5交替输出指令

5.10其他指令

5.10.110键输入指令

5.10.2七段译码指令

5.10.3时钟数据写入指令

5.10.4时钟数据读出指令

第6章FX系列PLC数字量程序的设计

6.1经验设计法

6.1.1经验设计法简述

6.1.2设计步骤

6.1.3应用举例

6.2翻译设计法

6.2.1翻译设计法简述

6.2.2设计步骤

6.2.3使用翻译法的几点注意

6.2.4应用举例

6.3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图

6.3.1顺序控制设计法

6.3.2顺序功能图简介

6.4启保停电路编程法

6.4.1单序列编程

6.4.2选择序列编程

6.4.3并列序列编程

6.5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

6.5.1单序列编程

6.5.2选择序列编程

6.5.3并列序列编程

6.6步进指令编程法

6.6.1单序列编程

6.6.2选择序列编程

6.6.3并列序列编程

6.7位移指令编程法

6.8交通信号灯程序设计

6.8.1控制要求

6.8.2程序设计

第7章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7.1模拟量控制基础知识

7.1.1模拟量控制简介

7.1.2模块扩展连接

7.1.3PLC与特殊功能模块间的读写操作

7.2模拟量输入模块

7.2.1FX2N2AD模拟量输入模块

7.2.2FX2N4AD模拟量输入模块

7.3模拟量输出模块

7.3.1FX2N2DA模拟量输出模块

7.3.2FX2N4DA模拟量输出模块

7.4模拟量模块应用之空气压缩机改造项目

7.4.1控制要求

7.4.2设计过程

7.5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与PID控制

7.5.1温度模拟量输入模块

7.5.2PID控制

第8章FX系列PLC通信及应用

8.1通信基础知识

8.1.1通信方式

8.1.2通信传输介质

8.1.3串行通信接口标准

8.2通信接口设备

8.2.1FX2N232BD通信板

8.2.2FX2N422BD通信板

8.2.3FX2N485BD通信板

8.3FX系列PLC并联连接通信

8.3.1并联连接通信主要技术指标

8.3.2与并联连接通信相关的软元件

8.3.3通信模式及功能

8.3.4通信布线

8.3.5编程方法

8.3.6应用实例

8.4FX系列PLCN∶N网络通信

8.4.1N∶N网络通信主要技术指标

8.4.2与N∶N网络通信相关的软元件

8.4.3通信模式及软元件分配

8.4.4通信布线

8.4.5编程方法

8.5FX系列PLC通信应用实例

8.5.1控制要求

8.5.2系统设计

第9章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9.1PLC控制系统设计基本原则与步骤

9.1.1PLC控制系统设计的应用环境

9.1.2PLC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

9.1.3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

9.2组合机床PLC系统的设计

9.2.1双面单工位液压组合机床的继电器控制

9.2.2双面单工位液压组合机床的PLC控制

9.3机械手PLC控制系统的设计

9.3.1机械手的控制要求及功能简介

9.3.2PLC及相关元件选型

9.3.3硬件设计

9.3.4程序设计

9.3.5机械手自动控制调试

9.3.6编制控制系统使用说明

9.4两种液体混合控制系统的设计

9.4.1两种液体控制系统的控制要求

9.4.2PLC及相关元件选型

9.4.3硬件设计

9.4.4程序设计

9.4.5两种液体混合自动控制调试

9.4.6编制控制系统使用说明

附录A  FX系列PLC常用指令

附录B  基本单元端子排布图

附录C  FX系列PLC特殊元件名称及含义

资料是免费的,领取方法很简单

第一步:长按或扫描识别下图二维码

第二步:注册成功后,截图给工控教练(微信1196862526或者362423593),即可免费领取。

分享朋友圈一起长见识

更多视频点击“阅读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