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200通过PROFINET连接倍加福绝对值编码器

楼主(2024-04-16):
安装GSD文件
在博途中使用第三方PROFINET设备首先需要安装对应的GSD文件。一般官网会提供下载连接。选择菜单“选项/管理通用站描述文件(GSD)”,参见下图所示。

图1 打开安装窗口
点击下图中红色圆圈内的按钮定位到存放GSD文件的目标文件夹。

图2 定位GSD文件所在位置
然后就可以看到该文件夹下面的GSD文件了。勾选需要安装的GSD文件,点击按钮“安装”。

图3 安装GSD文件
然后等待安装结束即可。
组态主站

插入一个S7-1200PLC
图4 组态PLC站点击PLC上的网口图标,然后在巡视窗口的“属性/常规”中选中“以太网地址”,在右边窗口中点击按钮“添加新子网”。
图5 创建网络然后根据编码器型号从右边的硬件目录中将对应的设备拖到窗口里。
图6 插入编码器点击上图的“未分配”按钮将编码器分配到PLC1200。
图7 组态网络双击上图中的编码器图标打开编码器设备视图,然后为其分配报文。
图7 插入报文报文就是主从站双方交换数据的输入输出区,我们也可以指定其起始地址。
图8 组态地址选中上图中的“Module Access Point”可以查看或者修改模块参数。
图9 配置参数03
编程
在程序中使用P+F编码器非常简单,报文Telegram860占用了8个字节的输入和4个字节的输出。
图10 Telegram860在前面组态中我们为编码器配置的起始地址是200,那么ID200就是编码器输出的当前位置,ID204就是编码器输入的当时速度。我们可以在程序中直接使用这两个地址。
图11 编程

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专注于高端自动化技术,如果您对我们的技术教程感兴趣的话,可以X宝上搜索店铺“hwlib”或者“慧兰博”

关于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的更多信息:www.hwlib.com.cn
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技术资料:
https://www.jianguoyun.com/p/DR20ZAEQq_K3CBivk5kD

END

往期导读
TIA Portal面向对象编程入门
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通信
工业自动化统一架构
S7PLC通过MQTT推送消息到手机

TIA WinCC Unified入门经典

TIA Portal顶级编程技术-序(框架的意义)

write once, run anywhere(组件跨平台编程)
TIA WinCC Unified技术猜想

TIA WinCC Unified初体验
HwLib(慧兰博)技术团队产品资料(2020年度)
TIA Portal V16.0(WinCC Unified)安装教程

TIA WinCC Adv如何将变量自动归档到数据库

自控工程师为什么要学习高级程序设计语言
适合C#的一款皮肤控件

Variant&REF双剑合璧

WinCC语音报警实现方法

WinCC中的“有变化时”到底是多长时间?

WinCC中如何动态切换图片

谈谈FC中的Return和Output的区别

HwLib(慧兰博)公众号
专注于工业自动化高端编程应用

HwLib(慧兰博)微信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