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1500 通过ETHERNET与S7-200 SMART CPU 通信

楼主(2024-04-16):
S7-1500通过ETHERNET与S7-200 SMART CPU 通信

软件:TIA Portal V13 sp1,STEP 7-MicroWIN SMART v2.2
系统:windows7 64位旗舰版sp1
此测试为:smart plc为客户机,s7-1500为服务器
一、组态s7-1500,IP:192.168.0.32

二、在cpu属性-保护-连接机制- 勾选允许远程对象get/put通信访问。

三、smart v2.2建立get/put向导,读和写,远程cpu (s7-1500)的ip,及其通信地址。(注意:通信地址对应,存储器分配地址不能出现与程序地址的冲突)

四、向导完成后,生成子程序,在主程序里用sm0.0调用。

五、两边同时在线监控,在通信地址里写入数值,测试结果可以通讯。

使用4G模块有如下问题需告知:
①、西门子 S7-1200、支持程序下载、在线监测;
②、西门子 S7-1500,只支持远程下载,不支持在线监测(因为通信实时性要求太高);
③、所有 HMI、S7-1200、S7-1500,都不支持工程上载,因为数据通信实时性要求太高。
需要硬件:

1、S7-1200,此例子用 CPU1212C(IP 设为:192.168.1.200)
2、IM143-DTU (出厂 IP 预设为:192.168.1.143)
注:PLC 和IM143-DTU 要设置为同一网段。
需要软件

此文档仅适用的软件版本为:
HCStudio V1.0.22及以上,HC Studio SCADA PC RUN V1.0.19及以上,Mobile V1.6.13及以上版本使用。
TIA     Portal     V14:  1200      编 程 软 件 ;
HC Studio:实现远程数采上位机组态以及远程维护连接软件;
HC StudioSCADAPCRUN:实现远程数采上位机运行软件;
HC Studio Mobile:实现远程数采移动端(平板、手机)APP 软件。
模块联网方法

首先要对 IM143-DTU进行参数配置,使其连上服务器,其方法是将模块与电脑通过网线连接,用浏览器访问 192.168.1.253:2250;模块的联网方式有两种---WIFI和以太网模式联网,以下分别介绍:
1、修改电脑本地 IP 地址

图 1
2、网页配置模块参数

  模块与电脑通过网线连接,此时电脑和模块需要处于同一网段,打开电脑浏览器,使用 192.168.1.253:2250登录到模块的网页进行参数设置:

图 2
模块设置中的本地网络设置和 WIFI 网络设置,类似于电脑上的“本地连接”和“无线网络连接”。模块联网模式分为WIFI模式和以太网模式,首先将介绍 WIFI模式联网时的配置:
3WIFI联网时参数配置
3.1  模块网络参数设置

将模块的联网模式选择WIFI模式,在 WIFI网络设置中选用 STA模式和自动获取 IP,并手动输入需要连接 WIFI的名称和密码,该 WIFI需要能上网,否则 IM143-DTU将无法连接到云服务器。

图 3

① 若 PLC 首地址默认为8000,即 4GM 的 VW0 对应 PLC 的 VW8000;

图 4
4、以太网模式联网时参数配置

4.1  模块网络参数设置

将模块的本地网络中的联网模式选择以太网模式,并且选用自动获取 IP:

图 5
①若 PLC 首地址默认为8000,即 4GM 的 VW0 对应 PLC 的 VW8000;
4.2设置模块所连接 PLC的参数

                            图 6
实现远程上下载步骤

IM143-DTU上电默认为数采模式,以下先介绍通过WIFI模式对PLC进行远程上下载程序功能:
1、设置 PLC 的 IP
由于我司 IM143-DTU出厂 IP预设为:192.168.1.143,所以请将 PLC的 IP 设置为同一网段,比如 192.168.1.200,如果由于项目需要 PLC的 IP不能设置为 192.168.1.XXX网段,可以将IM143-DTU设置与PLC一个网段。
2、网线连接

IM143-DTU模块任一网口和PLC网口连接,待IM143-DTU 的 READY 灯熄灭则说明143-DTU 已经连上服务器,如图 7 所示:

图 7
3、IM143-DTU 切换至下载模式

打开 HC Studio 软件,选择远程维护,如图 8所示;

图 8
  在图 9 中输入模块 ID(端口号)和密码,随后点击搜索,便可知道当前模块处于哪种工作模式:

图 9
显示为数采模式时,则需要将其切换到下载模式才能使用远程下载功能, 如图 10所示。

图 10
点击“切换到下载”,确认需要远程维护的终端 IP和端口号无误后,点击“切换”,弹出“切换成功,并已连接到下载模式”窗口,即说明本机已与远程模块连接,可远程下载程序;

图 11
4、程序下载

                    图 12
打开TIA Portal V14 编程软件,设置与实际相同的 PLC 类型,设置 PLC的
IP,操作如下所示:

图 13
打开S7-1200PLC访问权限:

                                     图 14

                                        图 15

建立数据块,并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图 16

程序编写完成之后,点击下载,选用当前电脑实际联网的网卡作为 PG/PC 接口,并手动输入服务器 IP,点击空白处即开始连接服务器,显示已地址:39.100.90.99的设备建立连接之后即可下载程序:

                                      图 17

图 18

图 19
实现远程数采

实现远程数采功能,此时 143-DTU与 PLC需要在同一网段,且 143-DTU网页上所选 PLC类型需要与实际 PLC类型保持一致,否则将读取不到数据。
1、切换至数采

  在远程下载功能之后再使用数采功能,需要将模块切换至数采;若是模块上电后直接使用数采功能,则不需要切换至数采模块,IM143-DTU上电后默认为数采模式。

2、组态画面实现远程数采

图 18
2..1  使用 HC Studio SCADA上位机软件组态监控变量和画面,具体使用参考软件使用手册。
注:用 SCADA软件组态工程时,必须填写 DTU读取密码,DTU读取密码与模块实际密码需保持一致!

2..2  将组态的工程发送到移动终端(平板或者手机)。
2..3  用PC RUN软件
或者手机端APP打开工程中的MP4文件:

接力下去,拒绝冷漠!!

请关注我们后有更多的信息分享!!!
无论您有多忙,请花1秒钟的时间把它放到你的圈子里!可能您的朋友就需要!谢谢!

HC Studio远程维护系统:

工业通信网关\多种交换机\多种网关:

环境监测传感变送器 :

水肥一体机系列产品:

优秀企业《华为基本法》全文,难得一见,值得珍藏!
物联网WIFI模块中STA模式和AP模式有什么区别

中国也有自己的父亲节!
父母是我们和死神之间的一堵墙

农业物联网耘秾云平台

如何把S7-200程序移植到S7-200 SMART程序中【简单移植】

可与任何上位软件链接的IM600S系列分布式IO产品

西门子PLC和三菱PLC的区别对比

有一种修养,叫遇事不指责!

如何通过Internet实现远程访问西门子PLC

一体机、上位机、手机APP三地显示同步

远程第三方数据交换S7-TCP与Smart200通讯

HC Studio SCADA组态软件发送移动设备MP4运行工程操作步骤

IM141-CPU23实现S7-300CPU 的无线通讯

清华教授陈平演讲 知彼知己 胸怀天下

收费神器”具备单相下载和加密功能

核桃分心木泡水喝的方法、营养价值、注意事项!

手机热点或WIFI网络的IM143-DTU使用手册

Smart200和进行MODBUS TCP通讯

水厂蓄水池远程数据采集及控制与维护系统

HC Studio远程维护入门

HC Studio Scada简单入门操作

Step7 MicroWin V4.0 在 Win10 中安装解决办法

新产品-新理念-降本增效-助力企业

用HC触摸屏实现远程数据监测监控---欧姆龙CP1H

用-HMI模块远程实现昆仑通态屏&CP1H

通过HMI远程数据采集---HC屏& S7CPU224

威纶屏& S7CPU224---HMI数据发送到云服务器

威纶通屏&欧姆龙CP1H&HC-HMI远程数据采集

欧姆龙CP1H&HC屏- HMI远程数据采集

昆仑通态屏& S7CPU224--HMI远程数据采集

昆仑通态屏&欧姆龙CP1H&HC-HMI远程数据采集

三菱Fx-2N&HC屏&远程数据采集

威纶屏&Fx-2N&HC-HMI远程数据采集

昆仑通态屏&Fx-2N&HC-HMI远程数据采集

三菱系列网口型专用控制器(收费神器)支持各种网口型PLC

Modbus-RTU转Modbus-TCP网关模块

以太网无线透传网桥模块

由16个PLC通过管理服务器实现远程 DTU数据交互

编辑严正声明:

如果需要案例及文件说明可以加微信告知:

    欢迎关注“工控分享云服务”公众号,微信所发布、回复的一切内容仅作公益性分享、研讨之用,内容仅供参考,不一定代表“工控分享云服务”意见,请各位明辨。另外,如因作品内容、图片版权和其它问题请联系我们:微信yj03790379,我们会及时更正。
  “工控分享云服务”团队分享此文的一切功德,皆悉回向文章原作者和各位读者,非常感谢原作的辛苦和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