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电气人:4个PLC最基本的控制,搞懂再说学PLC!

楼主(2024-04-16):
你知道吗,任何复杂的工程应用都是由一些基本的编程环节组成的,所以我们必须要掌握基本的编程环节和一些典型的基本控制设计。

今天这一篇文章就介绍一下PLC控制系统的最基本的控制,包括初始化控制、故障控制、复电输出禁止控制、多工况选择控制等。

1、PLC的初始化控制
一般来说,在PLC控制中需要给设备做初始化后才能进入正常的控制阶段,这些初始化工作只在PLC通电的开始阶段运行,当PLC正常运行后,不再执行这些初始化程序。

我们举个例子比较容易理解,在顺序控制中激活初始状态的操作,这其实就是初始化控制。

利用特殊辅助继电器SM0.1仅在PLC上电后接通一个扫描周期的时间,所以在这个状态步的程序中的输出动作只在PLC上电的第一个扫描周期执行,这也就是实现了设备的初始化控制。

2、PLC故障控制
在PLC运行过程中会出现许多料想不到的故障,为了避免故障发生所带来严重的后果,需要采用一定的方法和手段保证PLC正常运行或者使其停止运行,在这些情况下往往会用到有条件结束指令、停止指令以及看门狗复位指令,下面我们以下图的程序来解释一下。

程序段1中,当按下I0.0按钮,或者PLC系统出现IO错误,或者PLC检测到程序出现问题,都会执行STOP停止指令,也就是有出现这三种情况都会执行STOP指令,从而停止PLC的运行。

程序段2中,当循环程序很多或者中断很多时,会大大延长PLC的扫描周期,从而造成看门狗错误,为了使PLC正常运行,我们可以在适当的程序位置中加入WDT看门狗复位指令,当触发WDT指令使则可以使其复位。

程序段3中,如果不希望运行某一部分程序,就可以在这段不希望运行的程序前面加上END指令,当按下按钮I0.1时,PLC就会返回主程序的开头重新扫描执行。

3、PLC的复电输出禁止控制
在实际控制电路中,可能遇到突发的情况,在复电时,控制环境可能仍处于原先得电的工作状态,从而会使设备立即恢复工作,这可能会引起设备动作逻辑错误,严重的可能导致事故的发生,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在PLC控制程序中需要对一些关键的设备做复电输出禁止控制。

下图的复电输出禁止程序应用了特殊标志位SM0.3,SM0.3是复电接通一个扫描周期,使M1.0置位为1,Q1.0和Q1.1无论在I2.0和I2.1处于什么状态,均无法输出。

我们分析一下执行过程,PLC复电进入RUN运行状态后,SM0.3接通一个扫描周期时间,使M1.0置位为1,M1.0常闭触点断开,从而切断了输出线圈Q1.0和Q1.1,达到了输出被禁止的目的。

当Q1.0和Q0.1所控制的设备准备好之后,比如当进入第二个扫描周期时,可以转换I1.0的状态,按下I1.0按钮,M1.0复位,常闭触点恢复为1,这时就将控制权转移给I2.0和I2.1了,如果I2.0和I2.1接通,那么Q1.0和1.1输出为1。

这样就避免了PLC复电后如果I2.0和I2.1处于ON状态时导致Q1.0和Q1.1直接输出。

第一个扫描周期I1.0=0
第二个扫描周期后I1.0=1
SM0.3=1,M1.0=1
I1.0=1,M1.0=1
I2.0=1,Q1.0=0
I2.1=1,Q1.1=0
SM0.3=0,M1.0=1
I1.0=1,M1.0=0
I2.0=1,Q1.0=1
I2.1=1,Q1.1=1

4、PLC的多工况选择控制

在工业控制中,经常需要有自动和手动控制结合及进行选择的功能,当然还可以有其他更多工况的选择,比如返回原点、单步操作、单周期循环和自动循环等等,像这种多工况选择功能我们可以利用顺序控制来实现,当然也可以采用其他的编程方法,比如跳转,主控指令等。

我们以手动和自动两种工况的选择为例看一下,当I1.0按钮为ON时,执行自动运行程序,当I0.1按钮为ON时,执行手动运行程序。

以上就是PLC控制系统中的几种常用的基本控制设计,大家可以根据控制系统的具体情况稍加改造就可以添加进去应用啦,你学会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