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PLC的CCLink参数配置教程

楼主(2024-04-17):
CCLink通信简介

CC-Link是一种开放式现场总线,其数据容量大,通信速度多级可选择 ,而且它是一个复合的、开放的 、适应性强的网络系统 ,能够适应于较高的管理层网络到较低的传感器层网络的不同范围 。CCLink通信硬件配置如下图所示。

02教程素材
硬件:FX3U-16M、AJ65SBTB2N-16R

软件平台:GX Work2

PS:采用GX Work2的原因是其可直接为FX3U-16M配置CCLink通信参数。三菱PLC支持直接配置CCLink通信参数的型号请查阅《FX3U-16CCL-M用户手册》 3.2节。
CCLink参数配置

    打开GX Work软件,如下图所示

    新建工程,选择CPU系列、CPU机型、工程类型以及编程语言,设置如下图所示

    双击导航窗口的CCLink进行参数设置,如图下图所示

    参数设置窗口如下图所示。各参数设置意义(具体参考《FX3U-16CCL-M 用户手册》8.4节)如下:

连接块:选择是否连接16CCL-M;

特殊模块号:16CCL-M硬件模块位置,从左到右为0-7;

运行设置:设置参数名称、数据链接异常站及CPU STOP时的设置(一般保持默认,看具体设置);

模式设置:通信模式设置,一般选用ver.1,具体区别参阅《 FX3U-16CCL-M 用户手册 》10.3.1节;

总连接台数:设置需要连接的远程站个数;

重试次数:设置通信异常时的重试次数;

自动恢复台数:设置可通过1个链接扫描恢复的远程站及智能设备站的台数;

CPU宕机指定:选择主站可编程控制器异常发生时的数据链接状态。

站信息:配置站信息。

本教程连接7台设备,其中1-4为机器人,5、6、7、8、9、10号站为远程I/O,具体设置参数如下图1所示,站信息配置下图2所示。

    站信息配置完成后,需刷新,刷新程序在程序本体内编写。如下图所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