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表格定位指令TBL

楼主(2024-04-17):
表格定位指令TBL
FX3UPLC表格定位指令(D)TBL的格式结构:
n——定位表格编号。
D——脉冲输出端Y。
定位控制的表格参数要先设置好,保存到PLC寄存器,才能在程序调用。
设置步骤:
1,新建一个工程,选择系列、机型、工程类型、程序语言,点击“确定”。
2,点击左侧导航栏的“工程”→“参数”→“PLC参数”,进入PLC参数设置。
3,在“其他特殊设置容量”处,勾选“内置定位设置”,点击“内置定位设置”标签卡,进入定位设置。
4,设置“基底(偏置)速度”、“最高速度”、“爬行速度”、“原点回归速度”、“加速时间”、“减速时间”、“中断信号输入端”。
5,点击“详细设置”,进入表格详细参数设置,每个轴编号“1~100”个定位类型。
6,设定好后,根据需要勾选“开启CPU电源时不进行定位设置的初始化”,再点击“寄存器写入”,把参数写入到以“R0”为起始的寄存器中。
软元件
Y0
Y1
Y2
Y3
当前值
D8341/0
D8351/0
D8361/0
D8371/0
加速
时间
D8348
D8358
D8368
D8378
减速
时间
D8349
D8359
D8369
D8379
最高
速度
D8344/3
D8354/3
D8364/3
D8374/3
基底
速度
D8342
D8352
D8362
D8372
爬行
速度
D8345
D8355
D8365
D8375
回归
速度
D8347/6
D8357/6
D8367/6
D8377/6
脉冲输
出标志
M8340
M8350
M8360
M8370
清零有
效标志
M8341
M8351
M8361
M8371
回归方
向标志
M8342
M8352
M8362
M8372
正转
内极限
M8343
M8353
M8363
M8373
反转
内极限
M8344
M8354
M8364
M8374
近点取
反标志
M8345
M8355
M8365
M8375
零点取
反标志
M8346
M8356
M8366
M8376
指令执
行标志
M8348
M8358
M8368
M8378
禁止输
出标志
M8349
M8359
M8369
M8379
指令结
束标志
M8029
M8029
M8029
M8029
异常结
束标志
M8329
M8329
M8329
M8329
清零指
定标志
M8464
M8465
M8466
M8467
清零
指定
D8464
D8465
D8466
D8467
固定中
断信号
X0
X1
X2
X3
任意中
断信号
M8460
M8461
M8462
M8463
固定清
零信号
Y4
Y5
Y6
Y7
FX5UPLC的TBL指令:
▼ 指定了FX3操作数的情况
▼ 指定了FX5操作数的情况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参阅: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中断定位指令DVIT》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绝对定位指令DRVA》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相对定位指令DRVI》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DSZR》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原点回归指令ZR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