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博途(TIA)功能块生成源文件拷贝到其他电脑博途使用的方法

楼主(2024-04-17):
【一】前言

    在自动化系统设计中,很多软件都可以自定义库,便于移植到其他的电脑软件或者其他程序调用。西门子博途也有这个功能,下面给大家说一下,可以参考使用。

【二】操作

    特别注意,功能块需要用SCL编写。

2.1 建立一个FB功能块

IF #COD_EN AND #COD >= #COD_ALM_SET THEN

    #COD_ALM_OUT := 1;

ELSE

    #COD_ALM_OUT := 0;

END_IF;

IF #NH3N_EN AND #NH3N >= #NH3N_ALM_SET THEN

    #NH3N_ALM_OUT := 1;

ELSE

    #NH3N_ALM_OUT := 0;

END_IF;

IF #TN_EN AND #TN >= #TN_ALM_SET THEN

    #TN_ALM_OUT := 1;

ELSE

    #TN_ALM_OUT := 0;

END_IF;

IF #TP_EN AND #TP >= #TP_ALM_SET THEN

    #TP_ALM_OUT := 1;

ELSE

    #TP_ALM_OUT := 0;

END_IF;

IF #LT_EN AND #LT >= #LT_ALM_SET THEN

    #LT_ALM_OUT := 1;

ELSE

    #LT_ALM_OUT := 0;

END_IF;

//报警汇总

IF #COD_ALM_OUT OR #NH3N_ALM_OUT OR #TN_ALM_OUT OR #TP_ALM_OUT OR #LT_ALM_OUT THEN

    #ALM_OUT := 1;

ELSE

    #ALM_OUT := 0;

END_IF;

2.2 FB块生成源文件

2.3 保存文件

2.4 在另外一台电脑导入此文件,路径如下:

导入外部源文件

将此文件转换为块:

【三】测试

直接拉到网络段不行,需要如下操作

首先选择一个“空功能框”

??输入“数采仪数据报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