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在博途中DB块不重新初始化,怎么进行下载呢?

楼主(2024-04-17):
电气人都在抢着要,热门电工仿真软件免费分享!

在博途中进行编程时,经常会见到这种情况。修改了DB数据块之后,需要重新初始化之后才能进行下载。如图所示:

我们知道这种情况下载程序,在DB块中所有的参数都会初始化,即数据清空了。如果说这个DB块保存了一些伺服、变频器的速度或者位置数据,那么全部都要重新设置一遍,非常的耗时耗力。那么有没有办法,不重新初始化,也能进行下载呢?当然是可以的。下面我们来介绍它的设置方法。

这里我们使用1200 PLC V4.4版本在博途V16中进行演示。

首先,添加一个DB数据块,如图所示:

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该DB块的访问属性为“可优化访问的块”,如果是标准访问的块则不能使用该功能。

假设我们在DB块中已经使用了一些数据,如图所示:

如果此时,我们需要在DB中添加一个“轴1#设置位置3”的参数,如果直接添加,那么只有重新初始化之后才能下载。现在的处理方法是,先选择“保持实际值”选项,如图所示:

然后重新下载程序,此时则不会要求重新初始化下载,如图所示:

之后,可以在该DB块中,添加数据块,可不重新初始化下载,如图所示:

在这个地方需要大家注意的是,该方式默认可添加100字节的数据,超过了则会报错。如果想修改该值,可在DB块属性中设置,如图所示:

同样需要注意的是,如果在DB块中需要添加可保持存储区,则需要勾选“启用下载,但不重新初始化保持性变量”,这个只有在选择“保持设置值”之前勾选才有效。

如果我们不重新初始化设置,也想保持当前的数据,那么可以使用DB块中的另一个功能“快照”。顾名思义,快照是一个快速照片的功能,可以保存当前的实际值。这里还是以刚才的DB数据进行演示,目前的参数如图所示:

使用快照功能,可以保存当前的监视值,如图所示:

在这里可以看到,创建了一个快照,它是将监视值,快速复制到了快照值。如果此时修改了DB块,那么重新下载后,数据则会丢失,如图所示:

为了快速设置之前所用到的参数,可以将快照值下载到监视值中,如图所示:

以上就是本文的全部内容,如果你还有更多关于数据保持设置的选项,欢迎补充说明。

(技成培训网原创,作者:刘郴,未经授权不得转载,违者必究)

「64本西门子电子书资料」+PLC视频课程

扫描下方二维码免费领取

往期推荐

工控人必会:电脑安装虚拟机系统的使用与常见问题

三菱PLC项目案例:现场传送带控制编程案例(附源程序)

99例电气实物接线高清彩图,总有一例是你需要的!

【干货分享】三菱FX系列PLC 与威纶通触摸屏虚拟链接

电气人都在抢着要,热门电工仿真软件免费分享!

西门子S7-1200PLC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标准化程序来了!

【解密】 西门子PLC动态加密计时催款程序

案例学习 | 组态王7.5和SQLsever数据库交互流程

电工线路图怎么看?电工线路图怎么画?让你轻松看懂电路图!

西门子S7-200 SMART PLC之间如何通过指令实现S7通讯?

点它,分享点赞在看都在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