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博途TIA V17 CFC编程(含CFC安装包)

楼主(2024-04-17):
1. CFC图表功能简介“CFC”是“Continuous Function Chart”首字母的缩略语,“ Chart”在TIA博途中翻译为图表。CFC图表特别适合用于过程工程组态或结构化的自动化解决方案。“过程工程”就是过程自动化,例如西门子的PCS7系统;“结构化的自动化”这里指的是将程序按照一定的层级或者结构进行划分,然后再调用不同的程序块实现控制任务,而不是简单地将程序进行结构化的划分。这两种方式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使用现有的程序块进行拼接,从而以组态的方式完成控制任务,所以CFC图表编程的特点就是“互连”,例如变量与CFC图表对象参数的连接,不同对象输入、输出的传递通过一根线进行连接,如图1所示。
与其它编程语言相比,程序块间的互连是不需要中间变量的,从而使“组态”更加便捷。使用CFC图表编程,程序块必不可少,这些程序块要么由公司或者自己编写,例如按照一定标准形成的程序块,然后存放在企业库中,分享给其他工程师使用;要么由软件系统或者西门子网站提供可以下载的库,库中包含实现不同功能的程序块。所以说可以及时可用(Ready to Use)的程序块是重中之重,否则使用CFC图表编写逻辑控制或者计算程序都会略显笨拙。

下面以行李传送带为例,设计一个CFC程序。

【一】工艺任务简单的行李传送系统控制,满足以下几个条件。(1)行李是否已放在传送带上?(2)行李重量是否未超过 20 kg?(3)行李的目的地是哪里(柏林还是夏威夷)?【二】添加CFC图点击“Add new chart”,在PLC中添加一个”CFC_1”程序。在CFC程序接口中,添加以下变量,如下图所示:

【三】CFC程序编辑双击打开程序“CFC_1”,展开TIA右侧的指令块,按下图填加程序。参数与指令互联时,先鼠标选中参数,按住鼠标左键,拖动参数到指令接口处,当指令接口变绿时,松开鼠标左键,如下图所示:

【四】设置CFC启动顺序(1)点击“Chart sequence & extras”(图表顺序和其它),右击“Open”(打开),如下图所示:

(2)将CFC_1的Task(任务)更改为Program cycle(程序循环),即每个扫描周期执行一次。其它参数不要改,如Enable chart参数,改动后无法复原,只能把这个CFC删除重建,如下图所示:

【五】设置目标系统设置切换到“Target system settings“(目标系统设置),设置默认任务为程序循环,如下图所示:

【六】CFC编译选中Charts,单击右键,选择编译,如下图所示:

【七】程序仿真(1)一定先启动PLCSim程序,PLCSim程序启动后,选中Charts,单击右键,选择Softwart(all blocks),将CFC程序下载到PLC中。CFC程序运行与Main(OB1)是独立的。按照Main(OB1)的方法是无法下载CFC程序的,如下图所示:

(2)点击“Go online”(在线),将PLC在线,监控CFC 的运行,如下图所示:

(3)在接口处改变变量的值,可以看到程序接通变化,如下图所示:

(4)改变sensor1和sensor2的值后,程序状态如下图所示:

(5)改变dest的值为1后,程序状态如下图所示:

(6)改变dest的值为2后,程序状态如下图所示:

博途V17软件是不带CFC安装包需要下载

CFC软件安装链接:
https://pan.baidu.com/s/1Hox0u98ZjccplsDRxK6xdQ?pwd=gp5u
码: gp5u 复制这段内容后打开百度网盘手机App,操作更方便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