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5U的MODBUS RTU主站通信

楼主(2024-04-17):
FX5U系列PLC自带一个RS-485通道,用户可以使用该通道做Modbus RTU从站和触摸屏通信或者做Modbus RTU主站和其它从站设备通信,我们今天来探讨下怎么使用FX5U自带的RS-485通道做ModbusRTU主站通信。

首先我们来对FX5U的Modbus串行通信能力认识一下:

从表中我们可以得知,FX5U可以支持4通道的Modbus通信,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只能有一个通道为主站。

下面我们正式进入主题,来看FX5U自带的RS-485通道如何做ModbusRTU主站通信,主要步骤有参数设置和编写主站程序这两步。

(一)、参数设置

在FX5U的工程中,我们需要对485串口进行参数设置,主要是设置协议格式和相对应的详细设置:

因为是Modbus RTU主站通信,所以固有设置中的站号可是使用默认的“0”号站,其余参数也可使用默认参数。

(二)、编写主站程序

ModbusRTU主站通信通信程序主要是用的是“ADPRW”指令,该命令可通过主站所对应的功能代码,与从站进行通信(数据的读取/写入),无需其它指令。

支持的功能代码有:

我们来用一条具体的指令来做分析:

由从站02H的MODBS地址100开始的8个线圈的值读取到主站DO的低8位。

在该指令中:

H2:操作数(S1),从站地址。

H1: 操作数(S2),功能代码,由上表可知是线圈读取。

K100: 操作数(S3),线圈读取MODBUS起始地址

K8: 操作数(S4),读取点数

D0: 操作数(S5/D1),读取数据存储软元件起始

M10: 操作数(D2)输出通信执行状态起始软元件编号

下面我们来看下具体的实例程序。

(1)使用ADPRW指令和从站1通信,读取1号从站D0的值并保存到寄存器D20中。

(2)通信正常处理

(3)通信异常处理

以上就是FX5U做Modbus RTU主站通信的设置与程序,如有疑问可留言或致电我司。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