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S7-1500在不同网段通讯的常用方法

楼主(2024-04-17):
去学PLC技术

1.1通过路由的模式实现PLC间跨网段通讯

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段,但有数据通讯的需求,最典型的应用就是使用路由的模式来实现。在PLC侧需要使能“使用路由器”功能,并填写对应的网关地址,然后去调用相应的功能块进行通讯,如在S7-1500中调用TSEND_C和TRCV_C去实现TCP通讯;当然在两台PLC间需要有支持路由功能的交换机来支持,如scalance xc208。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可参考图1的示意。

1.2通过网关的模式实现PLC间跨网段通讯

图2通过网关的模式来实现通讯

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段,但还有实时通讯的需求,这时可以考虑Profinet通讯方式,通过PN/PN Coupler 网关来实现实时的数据交换功能。
PN/PN Coupler 具有两个Profinet接口,每个接口作为一个Profinet的Io Device链接到了各自的Profinet系统中,互连了两个PROFINET子网,实现了实时数据交互。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可参考图2的示意。

1.3通过NAT的模式实现PLC间跨网段通讯

图3通过NAT的模式来实现跨网段通讯

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段,但有数据通讯的需求,还可以使用NAT技术来实现跨网段的数据交换。

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可参考图3的示意。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段,中间由一台支持NAT功能的设备互联,如SCALANCE S615,NAT设备将网段2的地址转换为网段1的一个地址,在通讯时,网段1的设备去访问转换后的地址即可实现两个设备的通讯。

1.4通过增加附加通讯模块的模式实现PLC间跨网段通讯

图4通过附加通讯模块的方式来实现两个设备的通讯

两台PLC分属于不同网络,拥有不同网段的地址,但还有数据通讯的需求,还可以使用增加通讯模块的方式来实现两个设备的通讯。这种通讯架构的典型使用方式可参考图4的示意。如图中示意,在其中一个PLC上增加一个通讯模板,赋予其与第二台PLC同网段的地址,即可轻松实现两个设备间的通讯。
去学电气技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