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CL编程实例100例-116-猜数字游戏

楼主(2024-04-17):
1 | 题目

编写一个猜数字的游戏,按下开始按钮,PLC生成一个对玩家不可知的0-100之间的随机整数,玩家有6次机会猜测该数字,无论猜大还是猜小,系统均会有提示,如果在6次机会内猜中则成功,否则失败。

2 | 设计分析

程序开始时PLC自动生成一个0-100之间的随机数,将玩家猜测的数字(输入的数字)和该随机数做比较,如果输入数大于该随机数,系统提示猜大了,尝试次数减1,如果输入数小于该随机数,系统提示猜小了,尝试次数减1,如果在6次机会内猜中则成功,否则失败。注意要设计一个检测输入数的变化的功能作为触发数字比较的条件。

3 | 创建功能或功能块

创建功能块FB,命名为“GuessNumber”。

4 | 定义接口变量

具体接口变量定义见下图:

定义布尔型输入变量start:游戏开始;

定义布尔型输入变量reset:游戏重置;

定义布尔型静态变量statRun:运行标志位;

定义整型静态变量statRandomNum:PLC自动生成的随机数;

定义整型静态变量statGuessNum:玩家猜测的数字;

定义整型静态变量statCount:尝试次数;

定义整型静态变量statResult:猜测结果;

定义多重背景变量instDataChange:检测输入值的变化。

5 | 程序代码

编写程序代码。如下图:

猜测结果为1表示猜大了,2表示猜小了,3表示尝试失败,4表示猜对了。需要注意对于0-100范围限制的设计方法,即当输入值超过0-100的范围时,将猜测结果设置为0,表示输入错误,请重新输入,不占用尝试次数。

6 | 代码测试

在循环OB中调用FB-“GuessNumber”,调用时会自动创建背景数据块,命名为“InstGuessNumber”,该背景数据块可以用来监视和修改数据。本例中使用了HMI进行模拟演示。如下图:

点击开始按钮开始游戏,在IO域中输入猜测的数字,一共有6次机会,猜中则笑到最后。

7 | 总结

学习上升沿语句的使用;

学习IF..ELSE语句的使用;

学习FC或FB在功能块FB中的调用方法;
学习功能块FB在循环组织块OB中的调用方法。

分享 | 咨询 | 合作 | 共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