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案例】三菱FX3UPLC的无线通讯讲解

楼主(2024-04-18):
去学电气知识

一、案例简述

【PLC 型号】:三菱FX3U (配FX3U-485ADP-MB 模块)

【无线模块】:DTD435M

【实验环境】:如下图:

【实验说明】:本实验中FX3U PLC 通过FX3U-485ADP-MB 模块和DTD435M 无线模块来实现不同距离的无线通讯。无线通讯无需借助于外部的任何网络环境,所以通讯的稳定性是高效可靠的。如下图接线:

二、PLC 程序说明

PLC 程序说明

FX3U-485ADP-MB 模块扩充在CH2 通讯通道。常用寄存器如下:

【D8421】通讯协议设定

【D8429】从站响应超时

【D8431】从站响应延时时间/主站请求延时时间(一般不做设置)

【D8432】主站读写重试次数(从站不作处理)

【D8434】作为从站的时候是设置站号,主站不用设定

通讯特殊寄存器详细说明请参考三菱FX3U 的MODBUS_RTU 通讯说明

主站程序说明:

主站程序主要包括两部分,一部分是通讯参数的配置如下,这部分程序主要是对通讯过程中的协议,时间等参数进行配置。

读写部分的程序说明:

这部分主要是控制程序对从站的通讯,我们这里使用输入开关量X000 控制将其状态写入一号从站的MODBUS 地址,对应数据长度是0位。第二条是利用M0点控制读取一号从站的M0开始的一个字的数据长度(16位)到主站的D0地址。

从站程序说明:

从站程序主要是配置通讯参数,协议和格式应和主站保持一致。其余的就是通讯处理程序,即将主站要读的数据放入固定位置,同时将主站的写入数据进行调用,我们这里调用M0点来控制Y0输出。因为主站读取的是M0开始的一个字的状态,所以不做处理,即主站是读取自身的写入数据是否下发成功的状态。

程序如下图:

一起学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