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4-18):
1.箱体类零件
(1)结构特点分析与建模思路
该方孔支座大致由三个部分组成:底座,空心圆柱,肋板。建模思路是通过拉伸和开孔来完成各个部件的建模,自顶向上,最后开孔。
(2)建模的过程
①建立底座草图如下:
②拉伸底面,在底面平面上建立圆的草图,拉伸出圆柱,如下图:
③制作肋板平面内的草图如下:
④拉伸肋板面草图,左右各拉伸一次
⑤在另一面重做肋板面的草图并拉伸,修建圆柱体的高度到指定长度,得下图:
⑥在圆柱顶面做正方形的草图,向下拉伸,布尔运算求差,得以下穿孔:
⑦在底面以及圆柱正面各穿一个孔,修底面的槽,得最终图形如下:
(3)讨论
这个零件比较有难度的地方就是肋板,而我选择的方法是先将圆柱建模的高一些,然后制作出肋板的模型,最后将圆柱修建回原来的高度,这样肋板便制作完成了。其他的建模都是按照正常的流程来进行。
2.盘盖类零件
(1)结构特点分析与建模思路
该轴承盖整体是一个圆形,上面有开槽,内部也是圆形通孔,用回转的方法非常简单,当然也可以使用拉伸的方法分布进行建模,具体的细节可以分别进行建模。
(2)建模的过程
第一种方法:回转建模
①在YOZ平面建立草图如下
②回转360度
③YOZ平面建立内部草图如下:
④回转并布尔求差如下:
⑤定位,并做出埋头孔在正上方的位置
⑥同样的方法做出其他的孔,回转建模结束
第二种建模方法:拉伸建模
①在XOZ平面内建立草图,画圆,拉伸出如下的三个圆柱:
②在第一个圆柱顶面建立草图,画圆,向内进行拉伸,布尔求差,开出一个孔如下:
③同样的方法将内部的两个通孔做出:
④选择开槽按钮,进行参数的设置,开槽如下:
⑤和第一种建模方式一样进行埋头孔的建模,结束建模
(3)讨论
通过两种画法可以得出,使用回转来画盘盖类零件是非常节省时间的,因为只要将整个形体的回转草图画出,通过两部即可完成建模,甚至于省去了开槽的过程。反而选择拉伸则是非常费时费力的。
3.插架类零件
(1)结构特点分析与建模思路
该手柄主要由两个部分构成:手柄头和柄杆,手柄头可以用简单的拉伸来完成,而后面的柄杆因为锥度的存在,需要通过辅助画法来完成。
(2)建模过程
①XOY平面内建立圆和正方形的草图,拉伸至如图所示:
②在XOY平面内建立梯形草图,拉伸至如图所示:
③前两个体进行求和,在YOZ平面内建立下半部分需要剪掉的草图,向外拉伸,布尔求差
③再向另一方向进行拉伸,布尔求差后得到下图:
④同样,在上半部分做另一个需要修建的草图,拉伸后布尔求差
⑤在柄尾拉伸出圆柱的造型,同时并开孔:
⑥建模完成
(3)讨论
整个建模过程中并没有用到什么冷门的指令,只是单纯的进行拉伸和修剪工作,但是由于锥度的存在,手柄的柄杆并不能一下子拉伸或者建模出来,只能通过一系列的辅助图形来修改才能达到最后的效果。
4.轴套类零件
(1)结构特点分析与建模思路
这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回转轴,由七节组成,两个矩形键槽,轴的建模方法有很多种,可以通过回转,拉伸或者体素来建模,键槽的建模可以通过开键槽的命令。
(2)建模过程
第一种方法:回转建模
①在YOZ平面内建立草图如下:
②将该草图回转360度后得到完整的轴如下:
③建立一个基本平面,开左轴的键槽如图:
④同理,建立右轴的键槽,则整个轴的建模完成
第二种方法:拉伸建模
①建立第一段轴的圆形面草图于XOZ面,拉伸出第一段轴:
②同理,拉伸出其他的轴段,完成整个轴套的初步建模如下:
③对轴端进行倒角:
④轴的分段处进行倒角:
⑤开槽
⑥建立键槽的方法和第一种方法一样,这样便完成了轴套的拉伸建模
第三种方法:体素建模
①使用“圆柱”按钮,指定Y轴为矢量,坐标原点为基准点,做出第一个圆柱:
②依次以后一个圆柱底面的中心为基准点,Y轴为矢量,输入参数,画出整个轴套:
③开槽,做倒角以及开键槽的方法均同前两种方法,最终结束建模:
(3)讨论
轴本身是一种回转类的零件,使用回转的方法应该会比较简单的完成,但是在实际建模的过程中,由于轴的长度很长,且形式较为复杂的情况下,使用回转来建模反而会在画草图的过程中陷入繁杂的作业中,所以,在这种情况下,使用拉伸和体素建模便显得很方便快捷了。同时,在键槽的建立上,通过建立一个基准平面来定位键槽是比较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