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三菱PLC FX5U SLMP协议与MC协议

楼主(2024-04-18):
三菱PLC
FX5U
·SLMP协议&MC协议·
SLMP(Seamless Message Protocol)是在以太网中使用的协议。MC协议则包含了串口以及以太网的通信协议,范围更广。
SLMP的3E帧或4E帧(3)的报文格式与MC协议的兼容QnA系列3E帧或4E帧相同。本篇以3E帧为基础说明一下协议的使用,4E帧或者再之前的兼容A系列1E帧请参考MC协议手册。
下面来看看协议的报文格式
看起来很复杂,我们以一串实际指令来看看协议内容,同时对比一下4E和3E帧的差别,其实很简单。“批量读取PLC的M100~M07一共8个位的值”
协议格式说明如下图:
通过图片可以看到4E帧报文识别码5400,3E帧5000,同时4E帧多了序列号1234,固定值0000,其余全部相同。
关于图上每一部分报文元素,我们做以下说明,仅供参考:
Subheader:SLMP报文报首识别码,4E帧默认5400。3E帧5000
序列号:任意值,用于识别返回报文,与发送报文相同。4E帧专属,3E帧没有此项内容。
固定值:4E帧固定值0000,3E帧不需要此内容。
网络号/站号: 跨网访问时用,访问本站时默认为00/FF
起始IO:访问多CPU系统或通过CPU连接的Multidrop网络时用,单CPU为03FF。
多重站号:访问通过Multidrop网络连接的CPU时用,不使用时为00。
数据长:此数据帧之后所有数据帧长度(以字节计算)。
等待时间: 数据反馈超时等待时间,单位:250ms。00代表无限等待。
指令/子指令:SLMP指令,详细请参考SLMP协议手册。
软元件类型:访问的软元件类型。BIN时,为2进制代码,请参考SLMP协议手册。
软元件号: 访问软元件的起始地址。占6位,十进制。本例M100,那就是“000100”
读写长度: 读写软元件长度。从本元素之后开始计算。
完成代码: SLMP报文执行结果代码,正常完成为“00”,异常时为故障代码。在接收返回的代码里。
具体实验步骤
1、PLC侧设置 (所有例子都是以3E帧为例,请参考)
2、计算机侧,采用socket调试软件 设好PLC的IP地址,端口号,点击连接,成功后,如图
实验一 读取M100-M107连续8个位的值
发送字符串:35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1 38 30 30 31 30 30 34 30 31 30 30 30 31 4D 2A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38
参考下图理解:
收回字符串:44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0 43 30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30 30(红色部分M100~M107的数值,M100为1,其余为0)
实验二 连续读取D0~D3一共4个字的值
发送字符串:35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1 38 30 30 31 30 30 34 30 31 30 30 30 30 44 2A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参考下图理解指令
收到字符串:44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1 34 30 30 30 30 30 30 36 34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D0~D3的值,D0为0064转换10进制100,其余为0)
以上两个实验是读取的例子。那好了,要写入数据,如何呢?看下图指令表查找指令以及子指令
最后,批量写入指令1401,下面两例子列出发送代码,简单说明,由于写入,返回代码没有具体数值,有完成代码,请参考上面解释理解。
一、写入M100-M107,全部置ON,值11111111
发送数据:35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2 30 30 30 31 30 31 34 30 31 30 30 30 31 4D 2A 30 30 30 31 30 30 30 30 30 38 31 31 31 31 31 31 31 31
如果需要将M100~M107全部复位,只需要将后面8位31 31 31 31 31 31 31 31修改为30 30 30 30 30 30 30 30即可。
二、批量写入D0~D3这4个字的值(100-H0064,100-H0064,100-h0064,100-H0064)
发送数据:35 30 30 30 30 30 46 46 30 33 46 46 30 30 30 30 32 38 30 30 31 30 31 34 30 31 30 30 30 30 44 2A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0 34 30 30 36 34 30 30 36 34 30 30 36 34 30 30 36 34
每个字占用4位,4个字占用后面16位,如果需要将D0~D3的值改为其他数值将后面16位30 30 36 34 30 30 36 34 30 30 36 34 30 30 36 34改为其他值即可,记得进行16进制ASCII转换。友情提醒100=H0064哦。
以上代码内容是在QPLC或者LPLC基础上进行测试使用,仅供参考。如果使用FX5U或者iQ-RPLC等其他PLC,会有一些报文格式的差别,请以手册解释为准。
关于手册,三菱GX Works3安装自带e-manual,里面有MC协议和SLMP协议两个手册,请参考。 除了本文提及的以太网那通信4E,3E,1E帧,在MC协议手册,还有串口通信的协议3C,4C帧内容。
有了这两个手册,上位计算机高手完全可以自由发挥,实现PLC设备生产数据的随意读取。
END
八方汇PLC高工培训
PLC项目开发,PLC编程培训
联系号:15338712235匡老师
扫码关注
点击此处“阅读原文”查看更多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