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FX5U连接远程输入输出等设备两种方式

楼主(2024-04-19):
IQ-F(FX5U)作为三菱小型PLC中目前性能最高的一款PLC,在多个方面都体现了其产品优越性,之前我们总结过一个FX5U控制伺服的3种方法文章,这次我们再在通过网络控制远程设备上做个总结。

在现在的设备中,经常会用到一个主站PLC通过网络控制控制远程的输入输出模块,或者是控制远程的特殊信号,如模拟量、温度等,甚至一些变频器、机器人等设备也可以通过网络控制。

三菱作为一个整体FA设备的生产商,在工控上常用的产品包括PLC、伺服、触摸屏、变频器、机械手等,这些设备可以按照一定的连接方法通过网络连接。

如果系统主机是FX5U,目前有两种方法可以连接远程输入输出等设备。

第一种:传统的CC-Link网络连接远程设备

CC-Link总线,在三菱产品中使用较广,推出时间也长,应用场合较多。FX5U也支持此网络,在FX5U主机后可以扩展FX5-CCL-MS模块,将FX5U主机作为主站,进行CC-Link通讯,FX5U加CC-Link网络最多可以带12个远程I/O站和12个智能设备站,最多共24个站。

说明:

    FX5-CCL-MS模块既可以当成主站使用,也可以作为从站使用。与Q系列QJ61BT11N可以作为主站模块或是从站模块使用一样。

    CC-Link各个站需要一个个串行连接,不能使用星形连接。串行连接时,各个站号可以不用按顺序连接。

    CC-Link网络在起始和最终的两个站上需要外接终端电阻,这个电阻在主站模块包装中自带,用户在拆开主站模块包装时一定要注意。

    CC-Link网络从站,可以是远程输入输出模块,也可以是其它设备,如变频器、机械手、PLC主机、模拟量等特殊模块。

    加入到CC-Link从站的模块,需要有对应CC-Link的接口。

    三菱的CC-Link从站模块型号可以在三菱的CC-Link样本中查询,也可以咨询我公司工程师协助选型。(FX、Q、L等产品连接的CC-Link远程模块型号是一样的。

    第三方的产品如果有CC-Link接口也可以加入到此网络,再根据对方提供的CC-Link产品说明书编写程序。

三菱产品对应的CC-Link常用I/O从站型号如下:(以下模块相对来说型号最后不带1的属于最常用的,价格低、货期好)

点数

型号

8点输入

AJ65SBTB1-8D

响应时间1.5ms以内

8点输入

AJ65SBTB1-8D1

响应时间0.2ms以内

16点输入

AJ65SBTB1-16D

响应时间1.5ms以内

32点输入

AJ65SBTB1-32D

响应时间1.5ms以内

16点输入

AJ65SBTB1-16D1

响应时间0.2ms以内

32点输入

AJ65SBTB1-32D1

响应时间0.2ms以内

8点输出

AJ65SBTB1-8T

漏型

8点输出

AJ65SBTB1-8T1

漏型,低漏电流型

16点输出

AJ65SBTB1-16T

漏型

32点输出

AJ65SBTB1-32T

漏型

16点输出

AJ65SBTB1-16T1

漏型,低漏电流型

32点输出

AJ65SBTB1-32T1

漏型,低漏电流型

8点入8点出

AJ65SBTB1-16DT

输出漏型,输入响应时间1.5ms以内

8点入8点出

AJ65SBTB1-16DT1

输出漏型,输入响应时间0.2ms以内

16点入16点出

AJ65SBTB1-32DT

输出漏型,输入响应时间1.5ms以内

16点入16点出

AJ65SBTB1-32DT1

输出漏型,输入响应时间0.2ms以内

第二种:新的CC-Link IE FieldBasic网络连接远程设备

CC-Link IE Field Basic相对于CC-Link网络属于新的网络,目前在伺服控制上用到较多,三菱带以太网的IQ-F(FX5U)、L(IQ-L)、QnUDVCPU、IQ-R系列等自带网口的PLC,可以用自带的网口通过CC-Link IE Field Basic网络连接三菱MR-JE-C伺服,除了常用的伺服控制之外,以上的PLC还可以通过自带的以太网连接远程输入输出模块。

CC-Link IE现场网络Basic远程I/O模块对应的型号有:NZ2MFB1-32D、NZ2MFB1-32T、NZ2MFB1-32TE1、NZ2MFB1-32DT、NZ2MFB1-32DTE1、NZ2MFB2-16A、NZ2MFB2-16R。

说明:

1.此网络直接使用CPU上以太网接口,不需要增加主站模块,可以减少成本。

2.此网络通过网线连接,如果连接多个站,可以使用路由器连接,因此此网络是通过星形连接。

3.网络速度为100兆,相对于之前的CC-Link网络156K到10M,速度有提升。

4.每个网络连接的站数由主站型号决定,FX5U可以连接16个站。

5.三菱目前有伺服、触摸屏、变频器、机器人等对应的产品可以支持加入此网络。

此网络模块,与之前的CC-Link远程模块类似,如下图:

这两种网络,在硬件建立后,都可以通过三菱PLC编程软件在网络参数中进行设备。

此文主要介绍FX5U两种方式连接远程设备,但是三菱其它的PLC,如Q、L、R等也支持这些网络。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三菱工控产品特级代理商

三菱工控产品技术培训中心

三菱工控产品维修中心

所有原创文章版权为 兴东机电设备(深圳)有限公司 所有,严禁盗用文章等相关内容。如喜欢并愿意分享,请一定通过链接方式转载分享。欢迎关注此公众号,如有三菱产品需求、技术问题,可以联系我公司:0755-829848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