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学习威纶通必会用户登录功能,你掌握了吗? ...
【案例】学习威纶通必会用户登录功能,你掌握了吗?

楼主(2024-04-19):
↖戳上方 蓝字 “ 工控学习社 ” 关注我们!
在学习工控的时候,必然会接触到触摸屏,那么接触到触摸屏必须要掌握的就是用户登录,说起用户登录可能有些人不明白什么是用户登录,用户登录是指:在一个窗口中设置名称和密码,每个名称对应不同的权限,只需输入正确的密码方可进入界面,就和我们手机以及电脑登录是一致的。
一、组态画面
第一步:(在桌面上找到Utility Manager快捷方式并打开)
第二步:(新建一个工程文件)
这里可以根据你实际的触摸屏型号来设置,在这里我们选择TK8071ip,点击确认。
第三步:(设置用户密码)
在软件左上角菜单栏常用—系统参数—用户密码可以在此设置密码、类别。
注意:一定要勾选(启用),否则相当于没有设置,另外点击像眼睛一样的图标可以显示密码。
这里设置为:
1号(技术员)用户密码为123
2号(工程师)用户密码为321
3号(管理员)用户密码为456
第四步:(在7号窗口建立以下画面)
下面带大家来一步一步设计登录画面
1.使用文字标注、标签设计标题
2.使用文字标注、标签设计用户名称
3.使用项目选单来设计用户名称的选择
属性—模式选择下拉式菜单
项目数选择3个
其它默认即可
监看地址:系统寄存器地址为LW—9219
状态设置:项目不用管,最重要的是数据和项目资料。
数据依次123排下去
项目资料和数据一一对应,1对应技术员、2对应工程师、3对应管理员。
4. 使用文字标注、标签设计用户密码
5.使用数显,数值元件来设计显示显示密码和输入密码
一般模式—读写地址选择系统寄存器LW—9220
6.在软件左侧项目树创建2个画面,因为还有一个画面是默认的。
10号窗口为欢迎界面、11号窗口为控制界面、12号窗口为用户管理
第五步:(在10号窗口建立以下画面)
1.使用文字标签来设计主标题
2.使用直线画一条横线,来作为主标题分割线
3.使用功能元件来设计一个登陆按钮
功能元件:
一般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窗口编号选择11号窗口。
安全—用户限制—操作类别选择类别A,勾选当用户无权限操作此类别时弹出提示窗口。
标签—属性字体根据自己的喜欢来设定,内容:登录。
4.回到7号窗口使用功能键创建一个确认按钮
功能键:一般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窗口编号选择11号窗口
安全:用户限制—操作类别选择类别A,勾选当用户无权限操作此类别时弹出提示窗口。
使用标签文字,属性字体根据自己喜欢来设定,输入内容:确认。
5.使用功能键创建一个关闭按钮
功能键:一般模式选择关闭窗口
第六步:(设计控制画面,如下图)
1.在画面中间位置使用文字标签输入电机控制系统,文字可以自由发挥。
2. 使用功能键设计切换窗口
一般属性:选择切换基本窗口,窗口编号选择12号窗口用户管理
安全:用户限制—操作类别选择类别C,勾选当用户无权限操作此类别时弹出提示窗口。
为什么选择C呢?因为C对应的是管理员,只要管理员才能进入用户管理。
使用标签文字,属性字体根据自己喜欢来设定,输入内容:用户管理。
3.使用功能键做一个返回键,勾选通知,选择系统寄存器地址LB—9050用户注销
第七步:(在用户管理里面设计修改密码)
1.使用数显来修改密码,读取和写入地址选择LW—9500用户密码1也就是修改对应技术员密码,勾选通知,设ON,写入后,系统寄存器地址LB—9061更新密码(设置为ON)
2. 使用数显来修改密码,读取和写入地址选择LW—9501用户密码2也就是修改对应工程师密码,勾选通知,设ON,写入后,系统寄存器地址LB—9061更新密码(设置为ON)
3.功能键设置一个返回到控制界面按钮
二、演示效果
文章中所用到的系统寄存器地址,如下图所示:
这一定要掌握,这是学习用户登录必要地址。
来源:PLC发烧友,作者:徐陈爽,转载请注明出处。留言处大家可以补充文章解释不对或欠缺的部分,这样下一个看到的人会学到更多,你知道的正是大家需要的。。。
扫描下方二维码↓↓↓
免费获取【西门子全套】
往期推荐
西门子S7-1200PLC通过模拟量控制变频器,标准化程序来了!
【案例】S7-200SMART 实时时间如何在触摸屏上显示并写入
特殊工种可以提前退休,电工符合条件吗?
西门子S7-200 SMART的OPC通信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电压kV为什么k要小写?终于知道原因了……
【案例分享】基于FX3U的运料小车手动半自动全自动案例
新手入门案例:S7-200SMART PLC如何画圆?(附带完整程序)
【测漏电最快的方法】10个电工有9个不愿教,学会这个方法快速判断!
入门案例:电动机定时正转、停止、反转、停止控制程序编写
如何写出一个好的PLC报警程序?收藏备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