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4-19):
目前设备的功率是280KW,需要计算用多大的电力电缆。
1、计算额定电流 Ie=280/0.38/1.732/0.85=500.5A;
通过查找电缆,我们需要双拼;考虑到双拼电缆的长度误差,接头面积有差异,电流无法对等平分到两根电缆,一般计算考虑载流量的1.8倍(安全考虑)。
2、Ie1=500.5A/1.8=278.05A
考虑到电缆沟排布,电缆按桥架上无间距单层布置,校正系数选0.8
则选用电缆载流量(安全允许值)Ixv≥278.05A/0.8=345.57A
3、通常查规范GB50217-2019表 C.0.1-3
120mm2的电缆载流量为314A,不满足要求。
150mm2的电缆载流量为360A,满足要求。
185mm2的电缆载流量为410A,满足要求。
考虑到安全,设计一般放大一档,加上电缆长度超过100米后,建议选择185mm2;最终电缆选择ZR-YJV-1/0.6KV 2(3*185mm2+2*95mm2)
两根。也可以选择ZR-YJV-1/0.6KV 2(3*185mm2+1*95mm2)
至于选择5芯还是4芯,可以参考在TN-S系统中
I类设备选择五芯电缆,II类设备选择4芯电缆,干线选择5芯电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