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PLC软件博途(TIA)V18的case语句简单仿真

楼主(2024-04-19):
我们建立一个FB块,直接调用case语句,如上,我们从语句可以看出,当变量的值不同的时候,我们执行一段程序,为此我们写一个3个设备选择输出的简单case案例:

CASE #Pump_no OF
    1:
        #pump_drive1 := 1;
        #pump_drive2 := 0;
        #pump_drive3:= 0;
    2:
        #pump_drive2 := 1;
        #pump_drive1 := 0;
        #pump_drive3 := 0;
    3:
        #pump_drive3 := 1;
        #pump_drive1 := 0;
        #pump_drive2 := 0;
    ELSE
        #pump_drive3 := 0;
        #pump_drive1 := 0;
        #pump_drive2 := 0;
END_CASE;
     在OB1中建立一个测试程序,下载到PLC-SIM仿真器里面

当pump_no=1时,pump_drive1输出真,其他为假。

当pump_no=2时,pump_drive2输出真,其他为假。

当pump_no=3时,pump_drive3输出真,其他为假。

当pump_no=0时,都为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