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闭环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二) ...
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闭环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二)

楼主(2024-04-19):
往期精彩文章:
项目设计流程:一个项目电气工程师要做的设计思路
三菱Q系列PLC,Modbus 通信控制施耐德变频器运行
万用表应用基础知识,口诀速记万用表使用注意事项
FX5U PLC,FB块的建立与调用,编写延时启保停程序
PLC通信基础知识三菱PLC,CC-Link通信协议基础知识
光电开关的L-ON,D-ON,是什么意思?如何接线 ?
三菱FX5UPLC,MODBUS专用通信指令控制PLC运行
什么是ST语言?三菱PLC,ST语言创建方法及注意事项
电工基础,电工最基础、最核心的知识是掌握电的回路
三菱PLC输出接线,一篇文章搞懂,其他品牌大同小异
变频器前世今生,从电动机使用上浅谈变频器的发展史
基恩士FSN18N光纤传感器感光度异常处理,参数调校
欧姆龙(OMRON)E5CC温控器控制加热启停的设置
欧姆龙E3X-HD10光纤放大器调整
20210322资料更新
步进电动机的闭环定位控制程序设计(二)
设计一个可点动运行、原点回归、相对定位、绝对定位、中断定位的步进电动机定位控制程序,要如何编写?根据下面的步进驱动器样式,接线、设置、编程如下:
一、系统接线
用三菱FX3U PLC 控制某步进驱动器和步进电动机的闭环控制系统接线图如下:
三菱FX3U PLC的脉冲输出点位为Y0~Y3,这里用Y0输出脉冲信号,给到步进驱动器的PULSE端口;用Y3输出方向信号,给到步进驱动器的DIR端口。
EN为电机使能(通电使电机能自由转动,断开为锁机)信号,可用PLC输出点控制,一般不接线,定位运行时要在锁机状态。
REST为故障复位按钮。故障报警后,要先排除故障,再按复位按钮复位。
到位输出信号,可以作为定位完成信号输入给PLC,定位结束和停止状态为ON。
故障报警信号,可以作为驱动器准备好信号,如步进驱动器有故障,该信号为OFF,无故障为ON。
步进驱动器控制两相步进电动机,正反转只要调换A+/A-,B+/B-,或A+A-/B+B-,就可以使步进电动机正反转改变。
二、步进驱动器拨码设置
1、电流有效值设置:无,根据电机型号自动调节。
2、细分设置:电机转一圈所用的脉冲数,单位P/R,根据实际速度需要来设置。
步进电动机转速=控制器输入脉冲频率/细分数(R/S)。
3、锁机电流设置:设置为40%~60%,默认值为50%,不用设置。
4、步进电动机型号设置:无,自动调节驱动负载电流。
5、脉冲平滑设置:无。
6、脉冲滤波设置:无。
7、极性选择设置:无。
8、脉冲方式设置:设置为“脉冲+方向方式”。
9、自检脉冲设置:无。
10、步进电动机正反转设置:根据实际情况设置。
三、编写程序
梯形图程序如下图所示:
▼ 停止、故障、极限、回原点方式
▼设置速度和加减速时间
▼ 点动+相对定位
▼ 点动-相对定位
▼ 原点回归
▼ 绝对定位+
▼ 绝对定位-
▼中断设置及定位
感谢阅读指正,关注了解更多!
参阅: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原点回归指令ZRN》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带DOG搜索功能的原点回归指令DSZR》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相对定位指令DRVI》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绝对定位指令DRVA》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中断定位指令DVIT》
《三菱FX3UPLC定位控制:表格定位指令TBL》
《三菱FX3U PLC步进电动机的定位控制PLC程序设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