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中断定位指令的简要介绍

楼主(2024-04-19):
中断定位指令的主要的作用就是在一些机床设备中,当我们给出中断信号后能行走到我们设定的距离,比如,机械结构上如果需要用感应器来决定所走的位置,就可以用中断定位指令来做,当感应给出中断信号之后电机就会行走到你设定的距离才停下来,其实就是相当有补偿作用一样的。
中断定位指令格式:

在这里给大家解释一下中断后输入脉冲数是什么意思:假设工作台在机械原点,这个时候当我们发出中断指令的时候,然后PLC就开始计我们输入的脉冲数也就是中断后输出脉冲数,当脉冲数计完的时候,电机马上停止下来。
中断定位指令执行动作:

解释:当执行中断定位指令时,电机转动,工作台运行以输出脉冲频率的速度V向指定的方向移动;当中断输入信号Xi=ON时的瞬间,输出指定脉冲数后,立即停止。指令执行结束标志位M8029置ON,结束中断定位执行。
注意:
如果在加速过程中,中断输入为ON,则输出脉冲数≥加速所需脉冲数+减速所需脉冲数
指令执行时,中断输入已动作,相当于执行DRVI相对定位指令。
在指令执行过程中,指令输入条件为OFF时,电机减速停机。
正转极限标志和反转极限标志为ON时,电机减速停机,并且指令执行异常结束
标志位M8329=ON。
中断定位指令中断信号输入端确定:

其实中断信号的输入端确定的方法不止这一种,在这里就不为大家一一介绍了,具体的话可以去查三菱FX3u的使用手册。但是我觉得这样去编程的话我们需要设计的东西太多,很繁琐,所以我们采用表格设定方式的定位指令TBL
定位指令TBL是一个表格调用指令,调用已在表格中设定好的定位指令,在表格中可设定的定位指令如下:
1)定长中断指令DVIT
2)相对定位指令DRVI
3)绝对定位指令DRVA
4)可变速脉冲输出功能指令PLSV
也就是说定长中断指令刚好满足要求,如果我们使用表格调用指令的话,我们就可以减少在设计中的繁琐,使我们编程的效率大大提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