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STEP 7 (TIA Portal) 中,如何实现流量累积功能? ...
在STEP 7 (TIA Portal) 中,如何实现流量累积功能?

楼主(2024-04-19):
使用库'Totalizer_Lib_TIA_Portal' 中的函数块 'Totalizer' ,可以计算出一个瞬时流量的累积值。
描述
例如,在测量流量或线速度时,可以使用距离或体积作为物理量,使用毫秒,秒,分钟,小时或者天作为测量时间的单位。
"Totalizer" 功能块必须在循环中断(比如OB30)中调用,表 01 是 "Totalizer" 功能块的输入和输出变量列表
在一个循环中
输入变量 "Interval" 和"Cycle" 数据类型 Time 被转化为 Real 类型。
转化后的值被转移到临时变量 “Interval_real” 和 “Cycle_real”。
变量 "VALUE" 的输入值乘以临时变量 "Cycle_real" 的值,然后除以临时变量 “Interval_real”。
结果存储在静态变量 “Accum” 的缓冲区。
这样每次循环之后,中间结果值存储在“Accum” 的缓冲区中递增,然后转移到输出变量“Total” 中。如果变量 “Reset” 有“True” 值,则变量 “Total” 输出值被复位为零。
例子:
在图 01 的例子中,“Value” 变量值是 60.0 ,同时变量 “Interval” 的时间值是一分钟。
输出变量 "Total" 在1 分钟内从1累加到了60。
周期时间 100ms 反映了FB"Totalizer"的执行过程中的扫描时间。
当FB在循环中断中被调用时,程序每隔 100ms 处理一次而且程序是独立于 OB1 (主程序)的。
被测量值 "Value" (速度或流量)的计量单位可以是米每秒,立方米每分钟或公里每小时。这时变量 "Interval" 必须输入对应的间隔时间,例如,
米每秒:T#1s
立方米每分钟:T#1M
公里每小时:T#1h
附件 "48799854_Totalizer_Lib_TIA_Portal" 的库中包含上述的"Totalizer"功能块。功能块中包含SCL程序并附有德文和英文的注释。
复制压缩文件到一个单独的目录,然后双击启动文件解压。此时库会自动解压所有相关的子目录。然后在 STEP 7 (TIA Portal) 中打开这个库,并可以添加到S7-1200/S7-1500的项目中使用。
自己下载库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rvLx8eavg7cVZeoiJz8Pg
提取码:mdec
标准机器项目主要针对以下两种场景:
场景1
机械设备制造时,由于市场需要的变化,一般同一机器会根据
价格、功能
等因素,衍生出不同的机型,从而导致
硬件配置的数目发生变化
,比如:
主机架模块/分布式IO站模块数量或位置发生变化
分布式IO站的数量发生了变化(比如系统里需要连接PN接口的变频器数量不同)
场景2
多套设备,程序完全相同,控制系统需要联网,
设备名称和
IP地址需独立
。
针对以上在项目中可能会遇到的情景,一般的做法是根据不同需求,在博途中做不同的配置,将项目分别下载到PLC中。这种方式会增加很多重复的工作,繁琐且后期难以维护。
冗余PLC类型
S7-1500冗余系列CPU目前一共有四种,基本参数及订货号如下:
冗余典型架构
S7-1500冗余系统的典型方案中,包括一对冗余的CPU和一定数量的IO站,以及必要的交换机等。以下会介绍各个冗余CPU的典型架构。
| CPU 1513R-1 PN冗余系统典型架构
| CPU 1515R-2 PN冗余系统典型架构
如上图,在冗余系统的网络架构上,首先要有一个PROFINET环网,即
MRP环网(介质冗余协议)
,通过MRP把CPU和IO设备以及交换机连接起来。
1513R和1515R系统的区别:
1515R
集成了两个网络接口,X1用于IO设备连接,X2可以用于上位机通讯
1513R
只有X1一个接口,除了连接IO设备以外,如果要连接HMI或者其他系统,需要增加交换机或者通过3端口的ET 200SP接口模块引出
*PROFINET环网中的交换机要支持MRP协议及H-Sync转发功能
| CPU 1517H和1518HF冗余系统
典型架构
1517H和1518HF系统与1500R系统主要区别:
微信技术群:PLC工业自动化社区
(加好友标注:姓名-城市)
公众号: 巨控电子
( 扫码关注 )
西门子WINCC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博途WINCC公共弹窗
西门子WINCC应用C脚本数学运算
西门子精简面板和精智面板与S7-1200/1500PLC时间同步功能
西门子精智面板Sm@rtServer功能的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