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FX3U系列PLC N:N通信操作详解,简单易懂!

楼主(2024-04-19):
  众所周知,FX3U系列PLC主机可以带3个轴(不算那个只能发2kHZ的第四轴)。那么如果设备上面有5个轴或者6个轴怎么办?我们就需要对脉冲定位轴进行扩展。三菱FX系列常用的定位扩展模块是FX2N-1PG,但是价格比较贵,两个定位模块下来,新增的成本都要赶上主机了。所以我们通常采用扩展主机的方式来扩展定位轴。扩展主机需要使用PLC之间的通讯,FX系列常用的PLC间通讯包括1:1(并联通讯)和N:N。1:1通讯顾名思义,是两台机器之间的数据交互,比较简单。本篇我们重点介绍三菱FX系列之间的N:N通讯。

N:N通讯支持8台FX系列PLC之间通过RS485的链接通讯,如图所示:

  N:N的通讯原理:主站与各从站共享一批内部继电器(M点)和数据寄存器(D点)的地址,分为A、B、C、D、E、F、G、H八个区域。

  对于这批地址当中的A区域,主站可以对其写入/读取,其他从站只能读取;对于这批地址的B区域,1号从站可以对其写入/读取,主站和其他从站只能读取;对于这批地址的C区域,2号从站可以对其写入/读取,主站和其他从站只能读取……以此类推。具体地址分配如下(以模式2为例,每个站共享8个D寄存器、64个M继电器):

M继电器链接部分:

D寄存器链接部分:

  例如:当3号从站向D30寄存器中写入数据100,其他站的D30当中都变成100。但是只有3号从站拥有修改D30的权利;当7号从站置位M1448时,其他站的M1448都被置位,但只有7号从站拥有修改M1448的权利。

刚才提到了地址共享的模式2,除此之外还有模式0和模式1,具体如下:

  可以看出,模式0只支持共享D寄存器(数量为4个字),模式1支持共享D寄存器(4个字)和M继电器(32个位),模式2支持共享D寄存器(8个点)和M继电器(64个位)。

  N:N通讯的接线方式、及支持的485扩展硬件如下:

  下面我们来介绍N:N通讯的参数设置及程序编写:

    在编写N:N通讯映射程序之前,我们需要通过程序配置N:N网络的通讯参数,具体操作软元件地址如下:

通讯状态显示软元件如下:

程序如下所示,我们以主站和1个从站为例:

主站程序:

1#从站程序:

  以上就是三菱FX系列PLC,一个主站和一个从站进行N:N通讯的案例程序。更多从站的情况,大家可以自行测试。

  文章最一开始说到过,如果要扩展多个定位轴,N:N通讯是一种比较经济的做法。这种做法适用于什么情况呢?小编的总结是:N:N通讯适用于设备可以分成多个工位的情况,每个工位用1个PLC,相当于是多台不同设备,设备之间交互一些数据和信号。

  如果单台设备的轴数比较复杂,或者轴与轴之间的逻辑联系比较紧密,那也许加1PG才是最好的做法。如果设备上的定位轴数量超过10个,小编建议,就不要省那个钱了,不论是1PG还是N:N,都比较麻烦。干脆直接上Q系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