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西门子PLC?西门子PLC的这些知识你知道后才能更容易 ...
学习西门子PLC?西门子PLC的这些知识你知道后才能更容易

楼主(2024-04-20):
德国西门子公司生产的PLC在我国的应用相当广泛,在冶金 、化工、耐火生产线等诸多域都有应用。西门子(SIEMENS)公司的PLC产品包括LOGO、S7-200、S7-1200、S7-300、S7-400、S7-1500等。西门子S7系列PLC体积小、速度快、标准化,具有网络通信能力,功能更强,可靠性高。
那么这么多的PLC你知道它们有什么区别吗?都可以适应到什么样的设备吗?如果选型选错了会发生什么?
其实这些PLC在详细的功能上有一些细微的差别,比如说200smart不支持称重模块,S7-400有冗余系统等等,如果在生产工艺上有要求的话需要区分不同PLC的区别,否则无法实现功能。
除此之外,如果使用小型PLC驱动大型设备,则可能出现输入输出点不够,或者即使输入输出点足够但运行速度慢导致PLC运行出现问题。而使用大型PLC驱动小型设备,则会出现资源浪费的情况,毕竟西门子的大型PLC的模块的价格都是很高的。
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S7-200;
西门子S7-200(CPU 224)
S7-200是西门子公司推出的一种小型PLC,它的优点是
(1)结构紧凑,占用空间小,系统稳定。
(2)拓展型良好,可以接称重模块,数字量、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等等,使用起来非常方便。
(3)价格低廉,200系列PLC的价格可能是西门子里面最便宜的了,当然性能的话也会差一点。
比如它有这些缺点:
(1)最大的问题就是该款PLC已经停产,后续的备件会成为问题。
(2)没有以太网接口,只可以使用西门子配套电缆进行调试编程,不方便,如果想使用以太网的话也能拓展CP模块。
(3)对于运动控制的支持不好。(S7-200的大多数PLC脉冲输出最大频率是20KHZ,S7-200smart的最大频率是100Khz,也就是对伺服电机的驱动不是很好。)而且西门子的新型PLC,包括200smart,1200等等都有向导功能,使用起来很方便。
西门子S7-200smart(CPU ST60)
S7-200smart是西门子公司针对中国市场研发的一款产品,只在中国销售。其原因可能是西门子的S7-200已经停产,西门子公司又不想放弃中国庞大的低端PLC市场,而作为S7-200的升级版,与S7-200相比,它有以下的特点:
(1)同是小型PLC,结构紧凑,价格低廉。
(2)拓展能力不如S7-200,它不支持称重模块,所以你不能使用精确的称重功能,可以选择用称重仪表模拟量输入代替,但精确度不如称重模块。
(3)Smart拥有以太网接口,调试编程拓展都非常方便。
(4)运动控制的支持比S7-200强大。无论是最大脉冲输出,还是运动控制向导,都比S7-200好用,所以对于伺服系统的支持会好很多。
S7-300(支持远程从站)
S7-300是西门子比较经典的产品,属于中型PLC,相对于其他产品以及小型PLC,它有着最明显的特点就是:PROFIBUS现场总线系统。那么这个系统是干什么的?
它是控制系统与分散式IO的通信,我给大家举个例子
西门子S7-300 DP网络图(从站地址可拓展到124)
如果一个工厂有三层楼,每层500平方米,如果没有这种技术,就需要把所有信号信全部从现场接回PLC,那如果工厂设备多的话,现场全部都是电缆;但如果使用这种技术,就可以几十平米建立一个IO远程站,然后把附近的信号接到这个远程站上,然后用一根profibus-dp网线(两芯屏蔽电缆)接回PLC即可,而S7-300PLC最多可以使用124个远程从站,非常方便,而且借助于西门子的技术能力,这种通讯非常稳定,只要把电缆接好,一般情况不会出现干扰。(大家如果对这个技术感兴趣,可以在下方留言,我可以拓展一下这个技术在工厂实际应用中如何接线,注意事项以及故障判断等)
而且除此之外,该协议对于外部设备的支持很好,因为西门子的强大,很多外围设施会针对该协议制作自己设备的协议包,比如说各种仪表,各种机器人等等,只要下载该设备的GSD文件,就可以轻松使用外围设备。
S7-400(西门子高端产品)
而S7-400则是和S7-300使用一样的软件,编程语言,属于300的升级版,速度和容量比300更快和大,但S7-400有一个天生的缺陷:它属于西门子高端产品,所以价格非常昂贵。
因此,国内的很多工厂都是这样使用的;
那就是CPU使用S7-400,但不接拓展S7-400的模块,而是借助于PROFIBUS-DP技术,用远程IO从站的方式连接S7-300的拓展模块,这样使用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即利用了S7-400的高速性能,价格又低下来。
接下来我们介绍一下新门子的新产品,博途分为S1200系列和S1500系列。
西门子S-1200(CPU 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