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分充值

楼主(2024-04-20):
Hello,大家好!单片机复位电路作为最小系统中核心三要素(电源、时钟、复位)之一,在整个硬件电路设计中虽不起眼,但却至关重要;其或多或少地决定了系统能否正常、稳定的工作;今天我们就一篇文章来说明白了。
单片机复位电路的类型
高电平复位
高电平复位是指单片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复位引脚是保持低电平的,只有在上电瞬间,或者复位按键按下的瞬间,电平会被短暂拉高,单片机识别到高电平后,清空内部寄存器进行状态归零的过程。典型的是51单片机;高电平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
下面使用multsim 搭建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电压波形如下:
低电平复位
同样地,低电平复位是指单片机在正常工作状态下复位引脚是保持高电平的,只有在上电瞬间,或者复位按键按下的瞬间,电平会被短暂拉低,单片机识别到低电平后,清空内部寄存器进行状态归零的过程,典型的是stm32单片机;低电平复位电路如下图所示:
multsim 仿真电路如下:
仿真电路电压波形如下图所示:
RST引脚的复位时间
以stm32单片机为例,根据查询手册, 其复位时间最低为20us,引脚低电平触发阈值(VIL最大值)为0.8V,假设电源电压为3.3V,带入数据到电容充放电公式进行计算。
众所周知,RC相乘所得的时间常数,就是电容两端电压从0V充电到0.7倍的VCC电压值;比如R= 10K,C=10UF,通过计算可以得到,单片机在上电启动时,电容两端的电压从0V经过0.1S充电增加到2.3V。0.1S 远大于20us,所以在开机0.1S内,单片机系统自动复位(RST引脚接收到的高电平信号时间为0.1S左右)。
稳定性设计
基于以上的复位电路工作原理,理想情况下,单片机正常工作没有毛病。但是面对现实中各种复杂工况,单纯按照以上电路进行设计,很难保证系统工作的可靠性与稳定性;
1、不稳定因素
系统电源
当电源发生供电不稳的时候,严重时会影响到复位电路的稳定性,造成异常复位;
外部干扰
外部干扰会以传导或者辐射的方式侵入到单片机的复位电路,影响到复位电路的稳定性,造成系统异常复位;
2、原理图设计措施
如上图所示,以低电平复位电路为例,在原理图设计中需要考虑的几个点
1)、复位电路中的电容并联ESD二极管;
当静电干扰从电源或地干扰复位引脚时,通过添加ESD二极管进行防护,ESD二极管要满足耐压要求并且应尽可能选择双向的,这样可以很好的泄放不同极性的干扰;
2)、复位电路中与地之间串联磁珠
当有干扰从地线进入复位引脚时,通过磁珠对该高频信号进行衰减;
3)、RST引脚与复位电路之间串联磁珠
与2)相同,使用磁珠消耗外部干扰;
3、PCB设计措施
1)、走线尽可能短,复位电路的阻容器件靠近单片机RST引脚;RST复位回路,作为敏感信号路径,走线越短,那么可能受到的干扰就越少,所以应该尽量缩短走线;如下图所示:
2)、远离PCB板边,金属件、高速信号线等强干扰复杂环境。如果条件允许,或者考虑到周围电磁环境干扰相对较多,可以对其进行包地处理;
3)、如果有ESD防护器件,信号路径应该先过防护器件再连接到单片机RST引脚;干扰的泄放路径应该优先于正常的信号路径,泄放的路径走线宽度也应该大于正常的信号路径;
此外,单片机复位也可以通过软件指令进行复位,还有欠压复位,看门狗复位等。使用软件指令复位是在单片机代码中调用一条复位指令进行复位的,在一些特定的功能或者调试中比较常用。在大多数的单片机中还集成了欠压复位,当电压不稳或短暂降低后,就会触发欠压复位;看门狗复位是由于程序bug或者外部环境的干扰,造成系统程序跑飞,在一定的周期内,没有执行喂狗程序,此时就会触发产生复位动作;以上这些,大家可以学习查阅其他资料,这里不再详细说明;
单片机外部复位电路的可靠性设计,包括但不限于以上提到的设计思路。理想状态下,电路越简洁越好,只要符合物理原理就可以正常工作。但是现实情况并不尽如人意,所以在电路设计中,要流出足够宽的“护城河”。如果在测试中发现有些设计是冗余的,后期可以不焊;但是如果没有相应的考虑,一旦出现问题,那将是始料未及的;就像我们的国家一样,我们热爱和平,但是并不能没有应对战争的能力。
以上内容是本人学习思考与工作实践的总结梳理,分享出来供大家学习思考,也欢迎关注,标星,留言讨论。如有不妥,欢迎留言指出,一起学习,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