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X5U与D700变频器进行MODBUS-RTU通讯详解

楼主(2024-04-20):
前段时间小编收到许多小伙伴的私信,问如何通过MODBUS-RTU协议对D700变频器进行控制,作为宠粉狂魔小编马不停蹄、日夜兼程地赶出这篇文章!
接下来分为:通讯线路、PLC参数设置、变频器参数设置、MODBUS寄存器以及程序编写,这五点和小伙伴们详细讲讲!
1.通讯线路
首先就是线路的正确接线方式,RS-485串口接线有两种方式,一种为两线制(半双工),另一种为四线制(全双工),两种接线方式如以下截图所示:
电阻可直接在PLC上进行切换更改,如以下截图所示:
D700的RS-485接口在PU中,以下是PU接口各插针的含义:
注:1、2号和8号插针进行RS-485通讯时不要使用。
2.PLC参数设置
然后就是PLC的参数设置,在左侧的“导航”窗口里找到“485串口”进行参数设置,根据实际设置:奇偶检验、停止位和波特率,例如以下截图所示:
当PLC作为主站时将“本站号”保持默认0即可,作为从站时设置为1-247内的数字,如以下截图所示:
3.变频器参数设置
其次就是变频器的参数设置,需要设置的参数给大家整理放表格里,如下:
如果大家发现找不到以上的参数时可能处于简单模式,需要修改如下参数:
4.MODBUS寄存器
起始地址计算公式:起始寄存器地址- 40001 = 起始地址例如:读取7#站的Pr.3参数的寄存器值,对应的读取的起始地址和报文如下:
41003(Pr.3寄存器地址) – 40001 = 1002→H3EA(起始地址)以下为各功能/参数的寄存器地址:系统环境变量(控制变频器动作):
注:*1()内的功能可以通过Pr.180-182(输入端子功能选择) 进行功能更改。*2()内的功能可以通过Pr.190、192(输出端子功能选择)进行功能更改。实时监控器:
参数:
报警历史:
代码对应名称:
5. 程序编写:
指令介绍:使用本体RS-485进行MODBUS主站所对应的从站进行通信(读取/写入数据)时使用的是“ADPRW” MODBUS指令,该指令的输入格式和设置数据内容如以下截图所示:
操作数中的(S2)常用的MODBUS功能代码如下:
程序样例:例:读取1#变频器的加速时间(Pr.6)和减速时间(Pr.7),程序如下图:
以上就是FX5U 利用本体RS-485接口与D700变频器进行MDBUS-RTU通讯的全部内容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