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PLC基础及应用》模拟试题及答案

楼主(2024-04-20):
一、填空题

1、PLC在运行模式时,执行一次扫描操作所需要的时间称为一个            。

2、型号为FX2N-32MR的PLC,它表示的含义包括如下几部分:它是      单元,其输入输出总点数为     点,其中输入点数为     点,输出点数为       点;其输出类型为            。

3、如图示:若闭合X1,则Y3、Y2、Y1、Y0中         亮。

4、仔细阅读下图,填写相关空白:

PLC输出接口是成组的,每一组有一个

     口,只能使用同一种电源电压;当输出端接电感性负载时,需根据负载的不同情况接入相应的保护电路。在交流电感性负载两端     ;在直流电感性负载两端          。

5、如果PLC控制系统负载通断频繁,则最好选用__     型输出的PLC

如果系统负载通断不是很频繁,建议优先选用__      __型输出模块。

6、M8002的功能是      。

7、二进制数1001等于十进制数的       。

8、FX系列PLC,并联单个常开触点的指令助记符是      ;ORI是             的指令助记符。

9、FX系列PLC,置位的指令助记符是      ;RST是       的指令助记符。

10、PLC可看成是多个电子式继电器、定时器、计数器的结合体,这些称为         。

11、FX系列PLC中,    位的数值传送指令为MOV指令,    位的数值传送指令为DMOV       指令。

二、单项选择题

1. 编程器的显示内容包括地址.数据()指令执行情况和系统工作状态等。

  A.程序             B.参数             C.工作方式         D.位移储存器

2. 编程器的数字键由0~9共10个键组成,用以设置地址号计数器、()的设定值等。

  A.顺序控制         B.参数控制         C.工作方式         D.定时器

3. 先利用程序查找功能确定并读出要删除的某条指令,然后按下DEL键,随删除指令之后步序号将自动减()。

  A.1                B.2                C.5                D.10

4. 运行指示灯是当可编程序控制器某单元运行()正常时,该单元上的运行指示灯一直亮。

  A.自检             B.调节             C.保护             D.监控

5. 正常时每个输出端口对应的指示灯应随该端口()。

  A.无输出或无输出而亮或熄   B.有输出或无输出而亮或熄  C.有无输入而亮或熄   D.有无输入均亮

6. 总体检查时首先检查电源指示灯是否亮。如果不亮,则检查()。

  A.电源电路   B.有何异常情况发生  C.熔丝是否完好   D.输入输出是否正常

7.一般而言,FX系列PLC的AC输入电源电压范围是多少? ()。

A.DC24VB.86-264VAC   C.220-380VACD.24VAC-220VAC

8.三菱FX型PLC一个晶体管输出点能承受的电压是多少()。

A. DC12V B.AC110V    C.AC220V    D.DC24V

9.三菱FX型PLC一个晶体管输出点能承受的电流是多少()。

A.1A     B.500 mA       C.300 mA      D.2A

10.三菱FX型PLC输出点中,继电器一个点最大的通过电流是多少()。

A.1A     B.200 mA       C.300 mA      D.2A

11.可编程控制器是一种工业控制计算机,其工作方式是(      )方式。

A.输入运算      B.输出控制          C.给定量运算             D.周期循环扫描

12.不能用程序驱动的是(     )。

A.输入继电器    B.输出继电器     C.辅助继电器    D.状态继电器

13.三菱PLC线圈驱动指令是(      )。

A.RST              B.OUT           C.SET               D.RET

14.在FX系列PLC的直流输入电路中,公共端COM为漏型是(        )的。

A.共[+]端            B.输出接口       C.交流输入                  D.共[-]端

15.PLC输入电流是由DC24V电源供给的,当输入端用光电开关等传感器接入时,对漏型共公端PLC应选择(    )类传感器。

A.PNP          B.NPN       C.PPN           D.PLS        E.PWM

16.FX2N的输入输出继电器总点数最多256点。接入一个特殊扩展模块FX2n-4DA,它将占用(   )点。

A.64            B.8         C.6           D.12               E.48

17.模拟量输入可用(    )扩展模块。

A.FX2N-10GM  B.FX2N-4DA   C.FX2N-1PG     D.FX2N-4AD

18. 可编程序控制器通过编程,灵活地改变其控制程序,相当于改变了继电器控制的()线路。

  A.主、控制         B.控制             C.软接线           D.硬接线

19. FX2N-32M系列可编程序控制器定时器用()表示。

  A.X                B.Y                C.T                D.C

20. FX2N-32M可编程序控制器输入继电器的地址是()。

  A.X0~17        B. X0~7         C. X0~27          D. X0~37

三、判断题

1.特殊继电器M8013是100MS时钟脉冲。(   )

2.FX2N中作报警器用的状态元件是S000~S999(   )

3.三菱PLC中,指令EI表示允许中断。(    )

4.三菱PLC中,ZCMP是区间比较指令(    )

5.用来累计比CPU扫描速率还要快的事件的是高速计数器。(  )

6.三菱FX系列PLC的指令系统有梯形图.语句表.功能块三种类型。(    )

7、PLC程序中,手动程序和自动程序需要互锁。 (      )

8. ROM的内容只能读出,不能写入。(    )

9.三菱PLC中,主控电路块终点用MCR指令。  (    )

10.继电器输出类型的PLC能输出脉冲控制步进电机。(     )

11.三菱FX系列PLC内部计数器,有16位和32位两种位数的。   (  )

12、步进电机的细分数代表的含义为转一圈的脉冲。(  )

13.M8034是禁止全部输出的特殊辅助继电器。(  )

14、在一定的步进电机细分下, 旋转角度和脉冲数有关。

15.三菱FX系列PLC的指令系统只有梯形图一种类型。(  )

16.梯形图程序由指令助记符和操作数组成。(  )

17. PLC的存储器分为系统程序存储器和用户存储器。(  )

18.END、MCR指令不能用触点驱动,必须直接与左母线或临时母线相连。(  )

19. 触摸屏是用于实现替代传统开关按钮型操作面板的功能。(  )

20. PLC在运行模式时,执行一次扫描操作所需要的时间典型值是1~100m。(    )

四、读图绘图题

1、         下图的旋转工作台用凸轮和限位开关来实现运动控制,请根据所示的动作示意图及顺序功能图编出梯形图程序。(10分)

(a)动作示意图

(b)顺序功能图

(1)梯形图

五、应用设计题

1、走廊楼道灯光的延时熄灭控制: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需要对走廊的楼道灯光进行控制。我们在夜间外出时,若先对楼道灯的开关进行操作,但并不是希望电灯马上熄灭,而是经过一段时间后(例如10s)再自行熄灭,以方便我们的夜间行走。这个案例用PLC该怎样解决呢?根据画出的PLC外部接线图,(1)编写出梯形图程序(10分);(2)写出指令语句表(10分)。

图1:PLC的外部接线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