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选择合适的配电柜、变压器容量?首先要清楚计算负荷 ...
如何选择合适的配电柜、变压器容量?首先要清楚计算负荷的概念

楼主(2024-04-20):
负荷计算是民用建筑电气设计中非常重要的环节,它直接关系到整个建筑的电力需求和电能消耗。在负荷计算中,经常会碰到设备容量、计算负荷、需要系数、同时系数等名词,这些名词的概念和计算方法对于准确计算负荷和合理配置电力设备非常重要。下面本文现将负荷计算中这几个常用名词概念整理一下。希望能给刚刚入行的朋友更好地理解计算负荷的概念。
▌负荷计算中,常用名词设备容量的含义:
● 设备容量:设备容量又称设备功率,是指换算到统一工作制下的额定功率,一般用Pe表示。用电设备的额定功率在设备铭牌中都会有注明,是制造厂家根据电压等级要求在额定条件下允许输出的机械功率,用电设备在此功率下,其温升不会超过允许的温升。
对于断续工作制的一些用电设备(如起重机、电焊机等),当其铭牌上标注的暂载率(负荷持续率)与标准暂载率不相等时,需要对其标注的额定功率换算到标准暂载率下的功率。
▌负荷计算中,常用名词计算负荷的含义:
● 计算负荷:由于接在同一配电箱(配电柜)的各个用电设备的电流是随机变动的,多台设备叠加的负荷的变化情况就更加复杂,因此在负荷计算时,就不能直接用设备容量叠加来计算,这就有必要引入计算负荷的概念。计算负荷实际上是一个假想的持续性负荷,其产生的热效应与实际变动负荷产生的最大热效应相等。一般把半小时平均负荷所绘制的负荷曲线上的”最大负荷”取值作为计算负荷。有了计算负荷,在负荷计算中就更能准确的预留配电箱(配电柜)的供电容量。
▌负荷计算中,常用名词需要系数的含义:
● 需要系数:由于用电设备并不会一直满负荷,或者用电设备组中的设备不会都同时运行,并根据以上计算负荷的概念,就引入了需要系数的概念。需要系数=负荷曲线的最大负荷 / 该组用电设备的设备容量总和,采用需要系数法计算时,就可以理解为:需要系数=计算负荷 / 设备容量。由于跟用电设备的工作制和工作性质有关,因此每种用电设备都有各自的需要系数。
▌负荷计算中,常用名词同时系数的含义:
● 同时系数:对于变电所的变压器或总配电柜,其所供电的设备或设备组较多,这些设备并不会在同一时间一起工作,因此在变电所变压器或总配电柜的负荷计算中,需要考虑同时系数才能更加准确的计算处总配电柜和变压器的容量。
▌小结:
以上是负荷计算中的几个关键的负荷计算名词概念,需要了解清楚才能使负荷计算更加准确,以便选择合适的配电柜容量和变压器容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