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例 | 一步步教你S7-1500与S7-200SMART的S7通讯! ...
实例 | 一步步教你S7-1500与S7-200SMART的S7通讯!

楼主(2024-04-21):
【导读】上期分享了通过PROFINET智能设备模式无需编程的方法实现S7-200 SMART 与S7-1500的以太网通讯,今天来谈谈另外一种S7通讯方式。
进入电气自动化技术交流专属群
进入电气自动化采购销售专属群
进入电气自动化项目对接专属群
进入电气自动化人事招聘专属群
S7-1500侧硬件组态和网络组态
(一)使用TIA V16 软件新建一个项目,添加1个S7-1500站点并为其分配网络和IP地址 ,如图1所示。
图1. TIA 软件中添加S7-1500站点
(二)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块
(1)通过右边指令树的“通信”—“S7通信”,直接将PUT/GET指令块拖入OB1中,
(2)通过点击"PUT/GET"指令块右上角的蓝色图标开始组态连接。
图2.S7-1500 调用指令块并添加新连接
(三)在指令块下方的“属性"对话框设置“连接参数”(以PUT指令块为例):
(1)选择"未指定",TIA软件会自动创建一个连接(例中:“S7_连接_1”),自动分配连接ID,并自动将该ID号关联至“PUT”功能块的ID管脚(例中:W#16#100)
(2)务必确认该连接1500侧“主动建立连接”勾选(3)手动设置伙伴IP地址(例中:192.168.0.20),如图3所示。
图3.选择未指定连接
(四)设置TSAP地址
指令块组态完毕,打开“网络视图”-“连接”选项卡,可以看到TIA自动创建的连接,打开连其接属性后,需要为新创建的连接伙伴设置TSAP,设置方法如图4。注意:S7-200 SMART 侧的TSAP 只能设置为03.00 或者03.01 。
图4. 设置连接伙伴方TSAP地址
TIA软件程序编制
(一)创建通讯数据DB块
创建S7-1500 侧发送数据块DB3(接收区数据块DB4类似),数据块的属性中需要取消勾选DB块属性"优化的块访问"。(1)A.数据块DB3,定义为300个字节的数组
(2)B.选中DB3,右键“属性”取消“优化的块访问”
图5.创建数据块并取消优化访问
(二)完善指令块设置
发送数据块与接收数据块创建完成后,即可在OB1中调用PUT/GET指令,进行S7通信.(通过"PUT"指令块,已经组态连接,如果针对同一设备需要使用GET指令,可以直接使用"PUT"指令的连接ID,例中:W#16#100)如图6示。
图6.调用PUT/GET指令表1.PUT 指令参数说明
表2.GET指令参数说明
综合以上步骤,已经完成了S7-1500 硬件和软件部分的编程,下载只需要将程序下载到S7-1500 PLC 即可。
状态监控
(一)连接状态监控
S7连接成功的建立是调用PUT/GET指令的基础,S7连接成功建立后,方能正确执行PUT/GET指令。在TIA 软件的网络视图中,将软件切换到在线模式,可以监控S7连接状态,如图7所示。
图7.监控S7连接状态(1)选择“网络视图”,切换到“在线”模式
(2)如果S7连接图标为绿色,则表示连接建立成功,若图标为红色,则表示连接建立失败
(二)通讯数据监控
S7连接成功建立后,S7-1500 触发PUT/GET指令,通过TIA 软件监控表和STEP 7 Micro/WIN SMART 软件的状态表,可以监控数据通信是否正常。上例中,将S7-1500的DB3里 DBB0-DBB199的200个字节传送至S7-200 SMART 的VB0-VB199开始的200个字节。
图8.S7-1500发送数据上例中,将S7-200 SMART 的VB200-VB399开始的200个字节传送至S7-1500的DB4里 DBB0-DBB199的200个字节。
图9.S7-1500接收数据
图10.设置连接机制
获取错误代码
用户在实际调试过程中,并非一次成功,通过网络视图在线可以监控连接状态,但是具体的错误原因并不清楚,此时,根据功能块的错误代码分析错误原因就显得十分有效。如下图所示,当通信不正常时,指令块本身也会故障,可以通过指令块右侧的“ERROR”和“STATUS”两个变量获取最新的错误代码。
图11.监控S7连接状态
具体错误代码如下图所示,或者用户直接选中PUT指令块,按下键盘的F1按键,打开TIA的帮助自行查看。
图12.PUT/GET 错误代码
【推荐阅读】
分享一个不用编程即可瞬间实现S7-200smart与S7-1500的以太网通讯的方法,这种控制方式下最多可以控制128台S7-200SMART。
【1】/ 打开PROFINET向导
【2】/ 启用智能设备模式,并设置IP
【3】/组态传送区域,并导出S7-200SMART的GSD文件,传送区域即和S7-1500交互的信息的IO地址
【4】/导出来的GSD文件
【5】/设置1500的IP地址
【6】/在TIA中导入S7-200SMART的GSD文件
【7】/在硬件目录中找到200smart,拖入到网络视图中
【8】/两者之间建立网络连接
【9】
/
双击200smart的GSD文件进入,200smart的设备视图,分配IO地址
【10】/通信的组态已经完成了,不用编写其他程序,下载进去就可以通信。其对应关系如下所示:
S7-200SMART的QB1152连续的10个字节,对应S7-1500的I300~309
S7-200SMART的IB1152连续的10个字节,对应S7-1500的Q300~309
大家都在看
【视频】德国工程师是如何制作PLC柜的?
【视频】德国威图电气柜是如何生产出的?
【视频】德国工程师的办公环境是怎样的?
【视频】PROFINET为何比PROFIBUS牛?
回复“V17”获取博途V17全套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