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西门子变频器与PLC的MODBUS通信详细步骤~

楼主(2024-04-22):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PLC发烧友”

01导读
MODBUS通信在实际的工业现场应用非常广泛,常用于PLC和PLC、变频器、仪表等第三方设备进行数据的交换和监控等。
02示例应用
下面通过一个案例充分理解MODBUS的应用,具体控制要求是西门子200SMART和西门子V20变频器通过MODBUS通信功能实现变频器正转,反转,停止和点动,并实现读取运行状态和电压电流等信息。

03实施步骤
1、具体实施步骤可以分为:
1、 硬件接线。
2 、查看说明书设置变频器参数。
3 、查看说明书查询参数地址。
4、通信指令介绍
5 、程序编写下载及功能测试。

2、接线说明:
本示例根据操作手册中的串口引脚说明3#引脚为RS485信号正,8#引脚为RS485信号负;用电缆将S7-200 SMART 自带的串口与V20的RS485接口相连(注意端口连接规则:V20的P+对3、N-对8),如下图所示:

3、设置变频器参数:
根据V20变频器操作手册中的MODBUS通信参数得知,需要使用MODBUS通信可设置以下参数,参考如下图所示。大家可自行翻阅手册各个参数的详细介绍。除此之外还可以选择连接宏CN011。注意:连接宏必须在电机数据显示状态下才能设定。

4、通信参数地址:
下表显示了 SINAMICS V20 变频器支持的部分寄存器。“访问类型”一列中的“R”“W”“R/W”分别代表读、写、读/写。HSW(转速设定值)HIW(实际转速)STW(控制字)ZSW(状态字)为控制数据。

5、控制字各Bit位的定义如下:

因此,可获得以下常用控制字:

6、通信指令介绍:
要实现本示例的控制要求,必须使用以下两条通信指令,一条是通信初始化指令,另一条为通信数据读写指令,具体指令介绍如下:

7、程序设计:

注:程序非完整版

04经验总结
1、西门子V20变频器需要进行连接宏的选择时,必须先要进行参数的恢复缺省值和快速调试,方可进行连接宏的选择;
2、选择对应的宏后亦可单独修改某一个或几个参数。
3、硬件接线时,务必按手册接线说明进行接线,尤其是主电路部分的接线。
4、若参数设置完成,程序编写后发现始终无法正常通信;此时建议检查接线和所有通信参数,再使用MODBUS调试工具测试正常后最后通过PLC和变频器进行通信。

更多内容请扫码观看↓

来源:技成培训网,作者:技成-眭相建,未经授权不得转载!
                                                                                                    西门子1200PLC通信连接资源详解,可以连接多少个设备呢?
                                                                                2023-07-03

                                                                                                    【西门子】全套资料汇总,非常实用!
                                                                                2023-07-03

                                                                                                    考考你是真电工还是假电工:互感器穿5圈,电流如何算?
                                                                                2023-07-02

                                                                                                    你是电工专家?这18个问题知道15个以上的都是“高手”!
                                                                                2023-07-02

                                                                                                    戳‘阅读原文’可直接领取电气资料一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