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实例 | 西门子S7-200 SMART +V90 PTI定位控制

楼主(2024-04-22):
V90 PTI 驱动支持两个脉冲输入通道,PLC通过发送脉冲信号实现位置控制。脉冲信号连接
支持下面两种脉冲信号类型:● 24 V 单端脉冲输入
● 5 V 高速差分脉冲输入(RS485)

S7-200 SMART + V90 PTI 位置控制
V90 PTI可以与S7-200 SMART配合使用,ST40、ST60 CPU通过脉冲输出+方向信号控制V90实现位置控制,本体集成的三个高速输出点(Q0.0、Q0.1、Q0.3)可通过 Micro/Win SMART 软件中的运动控制向导方便的组态为脉冲输出+方向信号控制通道,可最多连接3个V90实现定位控制。
1.S7-200 SMART与 V90的接线(以连接至轴0为例)

2.V90参数设置(以PLC发送1500个脉冲电机旋转一圈为例):

3.使用向导组态200 SMATR运动控制功能
4.在OB1中手入向导自动生成的运动控制程序
详细信息点击下载文档常问问题

PTI模式下上电后运行电机不转怎么办?驱动器给出伺服使能信号(SON=1)后无法运行,有如下可能:
(1)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0:
•检查CWL,CCWL,EMGS信号是否为1(高电平)
•检查驱动器是否有故障或报警
排除上述原因后,重新给出SON信号,驱动器READY信号为1后可发送脉冲控制驱动器运行。
(2)如果给出SON后驱动器READY信号为1:
•检查驱动器的电子齿轮比设置
•检查脉冲信号类型设置及脉冲信号接线是否正确。
V90的电子齿轮比设置?电子齿轮比是用来放大或缩小从上级控制器所获得的脉冲频率。电子齿轮比的分子是电机编码器转一圈的脉冲个数,其分母是使电机转一圈通过上级控制器所发出的脉冲数。详细信息请参考:https://support.industry.siemens.com/cs/cn/zh/view/83179770
V90 脉冲控制模式下定位不准怎么办?•检查驱动器电子齿轮比设置与PLC设置是否对应;
•测试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个数与PLC发送的脉冲个数是否对应;
•检查机械设备是否有卡阻。
PTI模式下,如何查看V90接收到的脉冲个数?可以通过以下方法查看驱动器接收到的脉冲个数:
•查看参数R482[1];
•通过调试软件V-ASSISTANT左侧项目树:测试-测试接口-脉冲个数;
注意:V90显示收到的脉冲个数是实际发送脉冲的4倍,这是因为上位机输出的脉冲到驱动后会进行4倍频导致的。
S7-200 SMART 可以控制几个V90 PTI?S7-200 SMART 本体集成的三个高速输出点(Q0.0、Q0.1、Q0.3)可通过 Micro/Win SMART 软件中的运动控制向导方便的组态为脉冲输出+方向信号控制通道,可最多连接3个V90实现定位控制。
V90的PTI模式丢脉冲怎么办?可从接线、布线、是否满足相应EMC准则进行排查。建议在脉冲信号上并联200-500欧的电阻,推荐使用的最小功率为 5 W。接线可以参考上边实例中的接线图。
回零开关和限位开关应该连接到哪里?需要连接到PLC的数字量输入。
文章来源:SIEMENS仪器仪表PLC,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通过这个案例,你对西门子S7-200SMART 定位控制应用有一定的认识了吗?

定位控制是PLC的三大控制之一,通过PLC的定位控制功能,配合伺服或步进能够实现很好的定位控制应用。如果想更详细了解定位控制相关的知识及使用方法,推荐学习《西门子S7-200SMART 定位控制应用》课程。

↓↓↓

扫码免费试看

本课程主要分为两个章为大家介绍与定位控制相关的知识及使用方法,通过学习该课程,让大家轻松掌握S7-200SMART系列PLC的定位控制功能的应用。

课程大纲

第一章:西门子S7-200SMART高速计数器的应用功能
1)了解高速计数器作用
2)掌握高速计数器工作模式
3)掌握高速计数器使用

第二章:西门子S7-200SMART定位控制应用
1)掌握PLS指令使用说明
2)了解S7-200与S7-200SMART系列PLC的PLS指令应用的不同之处
3)了解运动轴相关的基础知识
4)掌握运动轴组态
5)掌握运动调节面板的使用
6)掌握运动轴指令的使用
7)能够完成通过运动轴的组态配置实现对伺服或步进的定位控制
8)了解PWMV脉冲输出
9)掌握PWM脉冲的编程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