阅读推荐 | 《西门子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应用技巧与实战 ...
阅读推荐 | 《西门子PLC、触摸屏和变频器应用技巧与实战》,从工程师视角出

楼主(2024-04-22):
在实际工程中,PLC、触摸屏和变频器组成的控制系统广泛地应用于工业控制的各行各业。其中,PLC是控制的核心,触摸屏(人机界面)是用户和PLC沟通的桥梁,变频器是重要的调速装置。
对于一个工控系统,视其复杂程度或客户需求,会涉及PLC、触摸屏和变频器三者之间两种或三种综合应用。对于初学或刚刚步入工控领域不久的电气工程技术人员来说,对上述设备的综合应用设计会感到陌生或吃力。基于此,笔者结合多年的教学和工程设计经验,为读者编写了这部综合性的作品。
本书以西门子S7-200 SMART PL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和西门子V20变频器为讲述对象,着眼工程实际,以西门子S7-200SMART PLC、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和西门子V20变频器之间的综合应用为重点,通过工程案例详细讲述了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的编程技巧、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方法和变频调速的典型应用,全书在内容安排上循序渐进,由浅入深全面展开。
点击图片进入图书专题
全书分为3篇,共计9章。主要内容包括S7-200 SMART PLC编程基础与控制系统开发流程、数字量控制程序的设计、模拟量控制程序的设计、运动控制程序的设计、通信控制程序的设计、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应用案例、SMART LINE触摸屏与S7-200 SMART PLC综合应用案例、V20变频器应用案例、V20变频器与S7-200 SMART PLC综合应用案例等。
目录:
前言第1篇西门子PLC第1章S7-200 SMART PLC编程基础与控制系统开发流程1.1S7-200 SMART PLC概述1.2S7-200 SMART PLC硬件组成1.2.1CPU模块1.2.2数字量扩展模块1.2.3信号板1.2.4模拟量扩展模块1.2.5热电阻与热电偶模块1.2.6相关设备1.3S7-200 SMART PLC主机的外形结构1.4S7-200 SMART PLC主机的接线及应用实例1.4.1CPU SR20的接线1.4.2CPU ST20的接线1.4.3CPU模块与外围器件的接线实例1.5例说西门子S7-200 SMART PLC编程软件快速应用1.5.1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的界面1.5.2STEP 7-Micro/WIN SMART编程软件应用举例1.6PLC控制系统设计基本原则与步骤1.6.1PLC控制系统设计的应用环境1.6.2PLC控制系统设计的基本原则1.6.3PLC控制系统设计的一般步骤第2章S7-200 SMART PLC数字量控制程序的设计2.1常用的经典小程序2.1.1起保停电路与置位复位电路2.1.2互锁电路2.1.3延时断开电路2.1.4延时接通/断开电路2.1.5长延时电路2.1.6脉冲发生电路2.2电动机星三角减压起动案例2.2.1控制要求2.2.2方法解析2.2.3编程实现2.3顺序控制设计法与顺序功能图2.3.1顺序控制设计法2.3.2顺序功能图简介2.4送料小车控制程序的设计2.4.1任务导入2.4.2起保停电路编程法2.4.3起保停电路编程法任务实施2.4.4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2.4.5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4.6SCR指令编程法2.4.7SCR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4.8移位寄存器指令编程法2.4.9移位寄存器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5水塔水位控制程序的设计2.5.1任务导入2.5.2选择序列起保停电路编程法2.5.3选择序列起保停电路编程法任务实施2.5.4选择序列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2.5.5选择序列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5.6选择序列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编程法2.5.7选择序列顺序控制继电器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6信号灯控制程序的设计2.6.1任务导入2.6.2并行序列起保停电路编程法2.6.3并行序列起保停电路编程法任务实施2.6.4并行序列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2.6.5并行序列置位复位指令编程法任务实施2.6.6并行序列顺序控制继电器编程法2.6.7并列序列顺序控制继电器编程法任务实施第3章S7-200 SMART PLC模拟量控制程序的设计3.1模拟量控制概述3.1.1模拟量控制简介3.1.2模块扩展连接3.2模拟量扩展模块3.2.1模拟量输入模块3.2.2模拟量输出模块3.2.3模拟量输入输出模块3.2.4热电偶模块3.2.5热电阻模块3.3工程量与内码的转换方法及案例3.4模拟量转换库的添加及应用案例3.4.1指令解析3.4.2在STEP7-Micro/WIN编程软件中添加模拟量比例转换指令库3.4.3模拟量比例转换指令库应用案例3.5空压机控制案例3.5.1控制要求3.5.2设计过程3.6PID控制及应用案例3.6.1PID控制3.6.2PID指令3.6.3PID控制编程思路3.6.4恒温控制3.7PID向导及应用案例3.7.1PID向导编程步骤3.7.2恒温控制第4章S7-200 SMART PLC运动控制程序的设计4.1编码器基础4.1.1增量式编码器4.1.2绝对式编码器4.1.3编码器输出信号类型4.1.4编码器与S7-200 SMART PLC的接线4.1.5增量式编码器的选型4.2高速计数器指令相关知识4.2.1高速计数器输入端子和工作模式4.2.2高速计数器控制字节及相关概念4.2.3高速计数器指令4.3高速计数器在转速测量中的应用4.3.1直流电动机的转速测量4.3.2直流电动机转速测量硬件设计4.3.3直流电动机转速测量软件设计4.4运动控制相关器件4.4.1步进电动机4.4.2步进电动机驱动器4.5运动控制手动指令及案例4.5.1任务引入4.5.2软硬件配置4.5.3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4.5.4步进滑台控制系统的接线图4.5.5运动控制向导组态4.5.6图说常用的运动控制指令4.5.7步进滑台运动控制程序及编程思路分析4.6步进滑台相对定位控制案例4.6.1任务引入4.6.2软硬件配置4.6.3PLC输入输出地址分配4.6.4步进滑台控制系统的接线图4.6.5运动控制向导组态4.6.6图说常用的运动控制指令4.6.7步进滑台相对定位控制程序第5章S7-200 SMART PLC通信控制程序的设计5.1PLC通信基础5.1.1单工、全双工与半双工通信5.1.2串行通信接口标准5.1.3S7-200 SMART PLC及其信号板RS-485端口引脚分配5.1.4通信传输介质5.2S7-200 SMART PLC Modbus通信及案例5.2.1Modbus寻址5.2.2主站指令与从站指令5.2.3应用案例5.3GET/PUT指令及案例5.3.1S7-200 SMART PLC基于以太网的S7通信简介5.3.2GET/PUT指令5.3.3GET/PUT指令应用案例5.4GET/PUT向导及案例5.4.1GET/PUT向导步骤及主动端程序5.4.2被动端程序5.5S7-200 SMART PLC基于以太网的开放式用户通信及案例5.5.1开放式用户通信的相关协议简介5.5.2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5.5.3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应用案例5.6S7-200 SMART PLC 的OPC软件操作简介5.6.1S7-200 PC Access SMART简介5.6.2S7-200 PC Access SMART软件界面组成及相关操作5.7WinCC组态软件与S7-200 SMART PLC的OPC通信及案例5.7.1任务引入5.7.2任务分析5.7.3任务实施第2篇触摸屏第6章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应用案例6.1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6.1.1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简介6.1.2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外形及端口6.1.3西门子SMART LINE触摸屏与PLC的通信连接6.2WinCC flexible SMART V3组态软件快速应用6.2.1西门子WinCC flexible SMART V3组态软件界面6.2.2WinCC flexible SMART V3组态软件应用快速入门6.3两盏彩灯循环点亮控制6.3.1任务引入6.3.2任务分析6.3.3硬件电路设计6.3.4PLC程序设计6.3.5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6.4水泵控制6.4.1任务引入6.4.2任务分析6.4.3硬件电路设计6.4.4PLC程序设计6.4.5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6.5小车往返运动动画制作6.5.1任务引入6.5.2任务分析6.5.3PLC程序设计6.5.4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第7章SMART LINE触摸屏与S7-200 SMART PLC综合应用案例7.1SMART LINE触摸屏与S7-200 SMART PLC在交通灯控制中的应用7.1.1交通灯的控制要求7.1.2硬件电路设计7.1.3硬件组态7.1.4PLC程序设计7.1.5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7.2SMART LINE V3触摸屏与S7-200 SMART PLC在水位控制中的应用7.2.1任务引入7.2.2任务分析7.2.3硬件电路设计7.2.4PLC程序设计7.2.5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7.3模拟量信号发生与接收应用案例7.3.1控制要求7.3.2硬件电路设计7.3.3硬件组态7.3.4模拟量信号发生PLC程序设计7.3.5模拟量信号发生触摸屏画面设计及组态7.3.6模拟量信号接收PLC程序设计7.3.7知识拓展第3篇变频器第8章V20变频器应用案例8.1变频调速前导知识8.1.1变频调速三相异步电动机与普通三相异步电动机的区别8.1.2电磁转矩实用公式8.1.3负载转矩特性8.1.4电力拖动应用实例8.1.5交流调速公式及调速方法8.2V20变频器简述8.2.1V20变频器简介及特点8.2.2V20变频器技术参数8.3V20变频器接线图及端子含义8.3.1V20变频器的接线图8.3.2V20变频器的接线端子8.4V20变频器基本操作面板功能简介8.5V20变频器菜单结构及参数设定实例8.5.1V20变频器菜单结构及相互间的切换8.5.2V20变频器参数的编辑8.6V20变频器的快速调试8.6.1通过设置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6.2通过参数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7V20变频器基本操作面板对电动机的控制8.7.1任务引入8.7.2电路连接8.7.3通过设置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7.4通过参数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7.5试机8.8V20变频器控制电动机的正反转及模拟量频率给定8.8.1任务引入8.8.2电路连接8.8.3通过设置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8.4通过参数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8.5关键参数解析8.8.6试机8.9V20变频器三段调速控制8.9.1任务引入8.9.2电路连接8.9.3通过设置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9.4关键参数解析8.9.5试机8.10V20变频器七段调速控制8.10.1任务引入8.10.2电路连接8.10.3通过设置菜单进行快速调试8.10.4关键参数解析8.10.5试机第9章V20变频器与S7-200 SMART PLC综合应用案例9.1V20变频器与S7-200 SMART PLC在冷却风机项目中的应用9.1.1任务引入9.1.2硬件电路设计9.1.3知识链接9.1.4PLC程序设计9.1.5触摸屏画面的设计及组态9.1.6V20变频器参数设置9.1.7试机9.2V20变频器与S7-200 SMART PLC在正压控制项目中的应用9.2.1任务引入9.2.2任务实施9.2.3试机参考文献
长按识别二维码购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