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资源分享!!!

楼主(2024-04-22):
SolidWorks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GyMSZPX_ACpEuWNB679Uw 密码:44fn

SolidWorks 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s_ASeYk9Ttsizt2GkLfFA 密码:6d52

CREO(ProE)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Sv4EAo-fk8P3-nFq3tG2A 密码:9hab

CREO(ProE) 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oPvega6iapxdAAbRFiAcg 密码:r24s

电气工控 资料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1Y-GnFAbmDs90k3MdyxOw 密码:hwxl

标准件 选型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IrPGLZYyweXFeSVZ3QmsA 密码:fnjf

---------------------

Pro/E 4.0野火版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HlOyQ1 密码:7uqr

PTC.ProE5.0.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wJhOEH 密码:sxf2

PTC.Creo.2.0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3aKSxU 密码:c8my

PTC.Creo.3.0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O97wG 密码:vonj

PTC.Creo.4.0  M040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nudM4vl15ve45sEfhQ8SQ 密码:v5zg

SW2012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asnAdm 密码:5nby

SW2013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mLb7id 密码:9ttj

SW2014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2Rr1RE 密码:y9kf

SW2015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rz7lA 密码:u81p

SolidWorks2016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wVZdI5 密码:dm5i

SolidWorks2017 SP5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uvuSujXQLPBt6GR74VooQ 密码:bgta

SolidWorks2018 SP2 软件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GUb_dpQprO1jcX1ZBgWFA 密码:de4f

SolidWorks视频教程(1000G)免费分享下载

SolidWorks2015快速入门与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yK_NXqOePERNpNZZBqR-Q 密码:rvab

SolidWorks2014高级应用教程A+B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dISfYA5z0j4nihwh9O_cg 密码:0nz4

SolidWorks2014快速入门、进阶与精通A+B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nYTC20HIw_HDT1krRjGwQ 密码:wwfb

SolidWorks2014实用案例大全A+B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BhF4WOCLk-n-zSik9RITw 密码:4192

SolidWorks2014Electrical电气2D+3D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f31t7pcndEBH2jrVMexg 密码:e6kl

SolidWorks2014PhotoView360渲染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ZH-zBk8K9aQllTUU34Pcw 密码:g0fj

SolidWorks2014solidcam数控编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bt4jUjfpa25pO30X9T3SQ 密码:dl3i

solidworks2014宝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_4eudkGqZDvF_cuJh02cA 密码:tf6e

solidworks2014高级培训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3p-1hjcp2luagiO-G2MQ 密码:araj

SolidWorks2014高级设计教程简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ua8wcJ6fMl1SFiPgczMww 密码:k1t3

SolidWorks2014工程图教程x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HRXpNSbiykdTTyrdJCnqg 密码:j8b5

SolidWorks2014工程图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Sl6kbwKbqgXd_wy110euw 密码:sohn

SolidWorks2014管道与布线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GkR1bBqSzph38p1EQ5gw 密码:bq84

SolidWorks2014机械设计从基础到实训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i-VP5Al10Xa9ElZmhPrRA 密码:ggxe

solidworks2014机械设计完全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_5hBrwZLzdUX2KFZyLBCQ 密码:th2d

SolidWorks2014建模装配高级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iozB6lzswKghFWYbX5w8A 密码:f9tv

SolidWorks2014结构分析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n6vYkGkqBNr-fmzaT-2vQ 密码:r7ww

SolidWorks2014快速入门、进阶与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Rmuc4ztbgcrIn0MOBXh8g 密码:98sx

SolidWorks2014快速入门与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o9hJF0LUWOQxSPwtjXEAg 密码:6l48

SolidWorks2014完全自学一本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5K6Bd_VCffL8bXOuvoLiA 密码:qwo9

SolidWorks2014有限元虚拟样机流场分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QVFd-wuRdcKzogT8otKcw 密码:nwot

SolidWorks2014中文版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HP9FfrUqbYsArQLxkRdBw 密码:363y

SolidWorks2014中文版造型设计高手必备118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LwvdZwsmGZWqF0cRAsHPA 密码:do7p

SolidWorks2014中文版钣金设计技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87aRFqMqRiJo0PyyLM-kA 密码:y4ds

SolidWorks2014装配体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mnixVr8E_Z5TzvbslgmWQ 密码:75k7

Solidworks三维设计一点通+产品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VQlud2QzgmaiCf0b9Er0A 密码:3977

SolidWorks 2007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PLG3naSZYkJrwvgcaJ-KQ 密码:j00h

Solidworks 2013官方教程完整一套(9本)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ftClSydhQtfxe-KSdonSg 密码:gldg

solidworks2010视频教程【47.7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xtuDCaBqPCq-6mfuUXo6g 密码:6v81

2014SolidWorks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k5Z_05eYWJnRZe6yYiVHA 密码:pa36

48小时精通SolidWorks2014中文版产品造型设计技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UsT7qfgmLiI0Wum8Z2cEg 密码:blad

48小时精通SolidWorks2014中文版钣金设计技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ZY-6U-KGnzoYhVGPWgkDw 密码:08zx

[SolidWorks.Motion.Simulation建模,机构,结构综合实训教程(第二版)].(随书光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fv3XzZuHSqJrmhX91iZqw 密码:qetu

elecworks视频教程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1IXe0-Pbix2jfMfEURLsw 密码:n5w6

elecworks有声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F6UA9wHqnN5qbNlaiGbog 密码:v8bl

SolidWorks 2010中文版快速入门与应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SRQJu3rDkhyM_-5b65Cjw 密码:nzj3

SolidWorks 2010中文版完全自学一本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aCiiEG8b9UaSnROqdJ4Dg 密码:wwx8

Solidworks 2010中文版钣金与焊接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Wg1VG0ZjOA8fLMWcZ6jNw 密码:m4bx

SolidWorks 2012快速入门与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Fv4v3w2eKxDfUI8ZcjSlA 密码:0ng1

SolidWorks 2012中文版标准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ZY9Jo4sY4S6WgaSibL-jw 密码:iljx

SolidWorks 2012中文版机械设计实例应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2LKJIxiN6aBbNLyKZc65w 密码:l28r

SolidWorks 2013中文版曲面造型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VP8f3RQbf_AwcPTTquDkQ 密码:2vtb

SolidWorks 2013中文版入门与提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J5dweFS0qqs2QxlWt-0xw 密码:2xii

SolidWorks 2013中文语音最全面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oPKRKJn--jZT753ImOKPA 密码:ydsd

SolidWorks 2014 设计无极限(国语)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5m4v8GcOSPD7ipiJe72RA 密码:j4vc

SolidWorks 2014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cMKCQUU2ZF4TLXutYCNvQ 密码:35wo

SolidWorks 2014机械设计从基础到实训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Q_KzSrRluXxII43vKdClQ 密码:8bg2

SolidWorks 2014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iwfbx1C3YTZBoLR3I7Gg 密码:alqh

SolidWorks 2014中文版标准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i4Z2s3_Jf5ZDMqzkwyNpA 密码:05vl

SolidWorks 2014中文版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jCCCuMiVE135NiISnBhvw 密码:wi2g

SolidWorks 2014中文版曲面造型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ymqbYln4wlIPpJKEnZ0w 密码:qbgl

SolidWorks 高级教程简编 2014(扫描书签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FWjmO4IExGWXo5Q8a-JhA 密码:jhc3

SolidWorks.二次开发与API.07官方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Ib4XX9U27dCezKbR4HWzg 密码:nm84

Solidworks2008宝典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DpxaDS-mZapshpu702azw 密码:98ty

SolidWorks2008典型机械零件设计实训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VAioeH_kpWkL7xJ8WutTQ 密码:pp9w

Solidworks2008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z803tzFjdjeq6r0ubmM0A 密码:ff93

SolidWorks2010版高级教程简编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i8yCFvPboglmVCeb65pkg 密码:1zht

SolidWorks2010视频教程(2DVD+手册)SW2010入门到精通[2.4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F0NtsHL5IRVFsJfMe_e2Q 密码:01ow

Solidworks2010完全自学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lru_KDQ3IPD_ylqMFoFnA 密码:v25s

Solidworks201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张云杰.扫描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Ww6upqOTE3fbfQIBZdhQg 密码:s6u9

SolidWorks2010中文版模具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5NAbV3lk1LeJ1VATdj-Uw 密码:hjv9

SolidWorks2010中文版模具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a_39uJ3MwAsxoRI4eL4Yg 密码:7es4

Solidworks2010中文版钣金与焊接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V3Hne47XDnGvzL1lAXQUg 密码:94jh

SolidWorks2011中文版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rGT7PHILoV3hVK2JqFp6w 密码:3n3a

solidworks2012 有限元 虚拟样机 流场分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yIRxt1-w7y4fbSIbIkgsw 密码:28ve

Solidworks2012 钣金与焊件教程6.5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BBRYptKXAigsTuHOGsPnA 密码:kug7

Solidworks2012_日用产品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lCsJSqkcOmYyOO49xBtSw 密码:37lx

SolidWorks2012宝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cxBL9A94zi4tsub9AvK0w 密码:jnqs

SolidWorks2012多媒体(3DVD)秒杀一切SW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TSUWvCZsWX3HjRug2xutQ 密码:1lw7

solidworks2012高级应用教程光盘原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7k6Kl-TQiepILGh4H7aLw 密码:olku

SolidWorks2012基础教程[909.69M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J__OJyFWRYqBcZD_VX-Uw 密码:a01t

solidworks2012机械设计完全自学手册1.47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WeFH-K_J-xl_Ss81CymGg 密码:c10i

solidworks2012入门到精通视频教程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RiafogELCylWhmk2mtbow 密码:f69b

SolidWorks2012中文版标准实例教程2.5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8J6qJdX5peckZkhXGfzw 密码:2dfu

SolidWorks2013产品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iqYln7B4Wx5c2MWs9J8ww 密码:1e8e

SolidWorks2013钣金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0LiOltQJcSkAsxtk6pjMA 密码:xlzc

SolidWorks_2010中文版标准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7lT-yzy4pD6QiJSxjY8Rw 密码:h0xm

SolidWorks产品设计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O956iiNjT0D6stqzN4CJA 密码:oeyk

Solidworks动画演示与运动分析实例解析SW20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xS4Wh_yOC1hCr2HXxE1RQ 密码:rxzh

SolidWorks动画演示与运动分析实例解析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_x0sVpt50C_LgLF5OK5yQ 密码:aakw

SolidWorks高级应用教程(2013中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0A8Y5mkUmJOn9G5AKEWQA 密码:izo7

Solidworks高级应用教程(2008中文版)(含1DV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_Lwq681sNMM-Irm9hdpjw 密码:3wk5

SolidWorks工程图教程(2010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mAD1ogVZsg-YKkuFTwJ3Q 密码:7pn8

SolidWorks工程图教程SW201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pW1-nuGNtU1SNtBaX1VXw 密码:ei8h

SolidWorks实用教程[2.68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G4KnPy_x4Gd5varlcNT_A 密码:wkak

solidworks王江平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WETAl61N5jJooNX7fDjQw 密码:rhe0

Solidworks中文版2010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srAcSI0EtGMpJA1BixXkA 密码:2t0v

SolidWorks钣金设计实例精解2013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RhVDO-uzQ_6NkolhTuGlw 密码:w8tt

中文版SolidWorks.2009经典学习手册(随书光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x_Ei5kiSBdV_7C0ybOmLQ 密码:2rcj

潭州教育solidworks机械设计培训视频-白云老师(自动化机械设计-冶金设备)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k_mzkGrHR-7jm-HQtUzDw 密码:vif3

潭州教育solidworks第5期培训教程(钣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V5ESfL9qZXjyWk7m1i3w 密码:l08x

潭州教育solidworks第二期培训视频(机械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hQzybzjK8edvF5YZcbjOQ 密码:59k6

潭州教育solidworks第三阶段培训视频_自动化机械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jgaBQbFrysFqoHlgVpiDQ 密码:wzcf

潭州教育solidworks第一期培训视频(机械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MqHFdQmrxkJJjTFJwPBJw 密码:k3dw

CREO(ProE) 视频教程(1000G)免费分享下载。

Creo 2.0模具设计教程(2DV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suRGysW5B3XGwAev5nWg 密码:bw0w

Creo曲面设计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o1Ua0aDl_-xL0g7VPP_rg 密码:hf59

Proe3.0全套燕秀高级分模教程(16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OmqoNbk84sCT98DaFdNIQ 密码:csy5

PROE4.0全套视频教程(84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DoYsDH0UkaWqEBQ47UDPw 密码:h341

PROE模具设计全套教程3DVD[9.51G]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BykOhsXYUD6j-RQYQvx6Q 密码:wvpj

某培训班CREO基础学习视频教程(32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qZMSeQ8PPmPFxaF47ZL-Q 密码:6pm2

Creo 1.0产品造型设计授课笔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Cxkxj-5yrZbD5tTKwdQ0Q 密码:2mnq

Creo 1.0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DfjG8Pqzr1ioMUMgEokzg 密码:hxef

Creo 1.0高级教程-340分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61HnMTlVCGjLVnSihKXsg 密码:6w8x

Creo 1.0快速入门教程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xamh36UFB5fe73jWOtAMA 密码:h04q

Creo 1.0中文版辅助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c8ip0WTN1qtSNUKRL5TZQ 密码:apr4

Creo 2.0 可变截面扫描VSS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zEBcrYS7M4lA4Nhzpec7g 密码:7dsd

Creo 2.0 中文版产品设计及制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l6CexhMUM9RqZRFBWlFQ 密码:wy0z

Creo 2.0产品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wkRLJPVDZmS9emlF-CBg 密码:gsbi

Creo 2.0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260分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p17gjk_0vMgnjpf93j_rw 密码:sadd

Creo 2.0辅助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YGVtgC1_w_JSj0gPKuSg 密码:hp1f

Creo 2.0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Fxspsg0h6iV2T437EsD3A 密码:0fs9

Creo 2.0工程图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jJV7JYpUe4YAFzrX0qh2Q 密码:o0gl

Creo 2.0工业设计完全学习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CDls0YY9C87rJV_lgXDcA 密码:ob14

Creo 2.0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r9IPGcB1Eo0f-Z_yKJcMQ 密码:kpyd

Creo 2.0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5qJsKMzSlkB6gCD3oHgdw 密码:o43p

Creo 2.0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VYlcU0UwiTk0CUPVfiUA 密码:396m

Creo 2.0零件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4BQHvb9Xsw_elbN63-usQ 密码:w7qm

Creo 2.0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9q8et3659VKVl4yQmBxOQ 密码:kysh

Creo 2.0模具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hylkRvlcts6-UlK903wiQ 密码:j735

Creo 2.0模具设计实例精解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xIqVc3zU4D7hqSkWRLbtw 密码:wbfj

Creo 2.0曲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Ygj3qYOcA-px95kW4qzFw 密码:g8ct

Creo 2.0曲面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1-AxU2lPsgf-wabylPPKg 密码:pm7f

Creo 2.0数控加工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5DPEztoHDpPiYH5iZBw7Q 密码:8ec6

Creo 2.0项目化基础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c3XoNK3Y87yr2qiQcbdA 密码:46rw

Creo 2.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XC3cCWtnSzrrTuieMZvkQ 密码:da6u

Creo 2.0中文版完全自学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CI-X8Pujhd-khstymjFRg 密码:2u86

Creo 2.0中文版完全自学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EDKPJyHS-RcSNVc3tt6jQ 密码:i5v3

Creo 2.0中文版完全自学一本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AEyByESx2fjJrO-9LZGrA 密码:lr8n

Creo 2.0钣金设计教程(6.5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Cs0C_NGyGf2UZVN7lKyZA 密码:kl04

Creo 3.0产品设计入门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Tpl3MJq_VsRd3TRcWAVnA 密码:vch5

Creo 3.0分模基础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QgH994poBb4UVkimWdHHg 密码:stqw

Creo 3.0完全自学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Jjnigk7JNkuvh3mP75yNg 密码:ol9n

creo 3.0完全自学教程电子工业出版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k5z_iqqyOOnGuM7juT6qg 密码:dkt0

Creo 3.0装配与产品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houeI-LSsNnHA360Dez2Q 密码:tcxe

Creo Parametric 1.0工业设计新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tR0sbFTWAYpXjHHmTGA9w 密码:528k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标准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MCPaHhTrHrIYwdfSx4R-w 密码:8mme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1rT5WNhqrIWZmsj1fxO-w 密码:xo5n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7yXqZAKbdbaMOUVByYLMA 密码:p87f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快速入门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a3de9cr5bT3ozoruB-IrA 密码:equ2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数控加工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t--atBWZClmYtNKzsml1w 密码:2bd6

Creo Parametric 1.0中文版钣金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YMx2qHj2CAGOMoElKQ0hA 密码:wl5c

Creo Parametric 2.0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VFtv0Gnmq_zefJIqnuV5g 密码:701y

Creo Parametric 2.0中文版入门与提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cJuh_IHML8E8FIrLaRB8w 密码:reop

Creo Parametric 2.0中文版数控加工案例实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foRnmAFukSe16PT9zQcgA 密码:90v0

Creo Parametric2.0中文版机械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0-0uWRauzJTvHPMyk57fQ 密码:s5b2

Creo Parametric2.0中文版模具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QRDvviTWmKRq5NkLL87wg 密码:3t5j

Creo Parametric3.0模具设计实训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Cjia31_P1PCt9f97XZCng 密码:gm5r

Creo Parametric标准案例式培训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Tbo9PgBK3WO0tb4MM9pxw 密码:n9u4

Creo Parametric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z1r8vu7yXvOuHcrhPyh_g 密码:r4zl

Creo Parametric中文版模具设计案例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WVSpBzmVAa3RneWCkIc0Q 密码:0ctx

Creo Parametric中文版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Uc4Cg2L7DyUSPySRocQg 密码:k2lu

Creo Parametric中文版模具设计精通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7J17O_WS1F0WUCaT-0-6Q 密码:om0y

Creo Parametric中文版造型设计案例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ru_dZQa3XuHsuwxTk3ouw 密码:yxi3

Creo Parametric中文版造型设计专家范例详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a-T1pQ8ULQj78eUix-ahA 密码:s0dx

Creo2.0产品设计实例教程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TmmMrgex8VAYsZDfN7g_A 密码:9w36

Creo2.0产品造型视频教程+练习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zSLMB5x9uc31AIaBf3e2A 密码:pdo5

Creo2.0骨架运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hBez1p4nqNMNA3WLxBFVA 密码:6ha4

CREO2.0入门级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N4OYihS8nUgrCZJ_n7G9w 密码:ydob

Creo2.0自学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AZiFgRNhLZgD7893bPqg 密码:259r

Creo2.0钣金展开实用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0wH8TU_9azyTn6eLGUdfw 密码:7dvu

CREO3.0高级应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Si5qyknJY2z-mpKCF8Xrg 密码:zhyu

CREO3.0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zW9_RFMMgZKHEtRTjvvYA 密码:9zbk

CREO3.0运动仿真分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8DviFq2Bc987IKuYrgSpg 密码:907e

Creo3.0钣金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ckUJNbbFRFcLdkPNQtPZQ 密码:altu

Creo3.0钣金实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LLqaNpFiPGyjA8gguAt_A 密码:wnce

Creo中文版产品造型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HGupJIv0lvAOYFA4zKUvA 密码:u8lt

ENGINEER Wildfire 5.0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5wyfbTiBwar6KIq01SL6g 密码:6wgb

ENGINEER_Wildfire5.0模具设计行业应用实践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GDu3zkWGFLFC7vTJSRn6g 密码:oqde

ENGINEER野火版5.0从入门到精通 暴风创新科技编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7Xu1_hj_XP6O6p4COcTQ 密码:5f0x

Pro ENGINEER 5.0 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随书光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F0FoWuCsVtEMh9CJhMxlQ 密码:mdf9

Pro_ENGINEER Wildfire 5.0 中文版机械设计实例精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AoFcH1rcI-gyXr_YzFBXg 密码:80so

Pro_ENGINEER 野火 5.0 交互式曲面造型设计实例详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pKEXQKtYxGuNieVkCY07Q 密码:imzo

Pro_ENGINEER模具设计与Mastercam数控加工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0vu3Ao1DSjJ_K83YPWGPQ 密码:1te4

ProE4.0基础入门培训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dl-83AV9KrrQLsxUl9dgA 密码:j9p8

ProE4.0机构运动仿真与动力分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dPj8qCACIpGgNCbtD28qw 密码:babv

PROE4.0某公司内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vt5vlxsXeX3eSdDZKbuAw 密码:8x4r

Proe4.0汽车逆向经典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A2Cy1nPEgFpEnGjMTwwaA 密码:cw1s

Proe4.0全套基础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eYAi9112wt6q9lHWFpzGQ 密码:58uh

Proe4.0实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_mWBSsmMxMPpqoIPliY4g 密码:xk4z

ProE4.0无维IceFai全套高级教程(15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UgsgTXBNKvqb13bBvHlxQ 密码:3kmt

PROE5.0机械设计行业应用实践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vA1XJKV7S8owgMc9a2t3A 密码:5e0q

ProE5.0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rizBMJN9k3Grf0x_w92yQ 密码:ofoz

Proe5.0曲面与产品设计-2DVD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B3bt8cWYu4MrZV6YdOH1Q 密码:xtst

Proe5.0曲面与产品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e5070MRCW-0EPPdruNoog 密码:c9ax

ProE5.0入门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URM6eL8n9UJ5gI2iH1kmw 密码:4n46

Proe5.0数控加工编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yrUn1e3M2Kwxg3Ihdug 密码:hl7k

Proe5.0无维TomLee布线设计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n45XFa9WuSugyBJlPHr8g 密码:o2ks

Proe5.0无维TomLee管道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xE-5E-yB1ysIoI22fGw1A 密码:myos

PROENGINEER Wildfire5.0版产品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wGDCv_rzz6sZFOcO6RQ 密码:ns8u

PROENGINEER Wildfire5.0基础设计.二代龙工作室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6BEbVFu8L-mUGQGE0kTA 密码:yfcl

PROENGINEER Wildfire5.0钣金造型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GnSUHnoPzb0XWlJMm6hXQ 密码:biwt

ProENGINEER野火中文版5.0+EMX 6.0模具分模特训基础与典型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l0STwqbVRAflZKlKvWRqQ 密码:fq3e

ProE布线视频教程(28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j45ggZnCB8nbgc5luyu3g 密码:tmud

ProE冲压模具设计与制造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79Unf4V0UAExvBA2WkiRA 密码:ct09

ProE曲面造型8个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N-_WUgAc6l-MZz7nr7Qbw 密码:b4tq

ProE视频教程全套(18.8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zVUH3jQulWf41xZ6FCxA 密码:52xb

PROE手机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Raz0qOzJvBI55-R_BUPmQ 密码:uzl9

PROE野火版入门与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Iipwv-n8sFSRFyYEgxgLw 密码:jwb5

中文版Creo Parametric 2.0完全自学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e3IlRINzhf8veXonJ36Jw 密码:yusy

CATIA 视频教程(500G)免费分享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o87Iug3ULZZXTEBGgNZIg 密码:csen

CATIA_V5R21中文版技术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9s-cce8-ObTDFvM_NtRpw 密码:1u1e

CATIA V5 R21产品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OyqGuDiCYKBO8351KcKHw 密码:4845

CATIA V5 R21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mKsFZ0e3LfSVApNqEI5Mg 密码:gfbn

CATIA V5R21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Lx6sWTwmnd064SUYSP8WA 密码:om0b

CATIA V5R21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ZxdQxfVwNSNAZVNuGhOQ 密码:qip5

CATIA V5R21模具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bv4rFjcwlLMRXNwaDmvw 密码:5qjw

CATIA V5R21曲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G5STrYujYBLa_76vHyEg 密码:vxed

CATIA V5R21曲面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cENWu0gvJH-J4zz56bhcg 密码:bhrx

CATIA V5R21数控加工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WpSGAmwxcaUnTsxwoyuYw 密码:5ntm

CATIA V5R21数控加工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lTbMU1uhqcHE__FKNhO9A 密码:t4ae

CATIA V5R21完全自学一本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zvWi4CSnHWL5Fm8BKaZ_A 密码:opwg

CATIA V5R21钣金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JWVomYqAHqD85rnQ8ONTw 密码:4vcc

CATIA_V5R21工程制图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uKi2O2_cDTdnVQhJB9rdw 密码:ls4a

CATIA_V5R21基础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xJKwG32nkQsg4YN9UVjA 密码:p38x

CATIA_V5R21钣金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YD17KLtfm2-TOjFlMzHtg 密码:h1bh

CATIA+V5R20钣金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O9oszZjsbkWRVCprGF0lw 密码:cgv4

机械设计实用小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7ytdmeGri1AqCXX6Re71w 密码:x9wb

CATIA V5R20机械设计教程 CATIA V5R2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ChfUKstv5f2UNmNVqJauQ 密码:nh0l

CATIA A级曲面设计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0DzZ-Z1nZKv8gjufUAAKw 密码:enls

CATIA DMU运动仿真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jJugMRt7mlEPsEcC6m7Ag 密码:ys1s

CATIA IMA入门到精通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11k58A-2Y2hYSgfOWCw0w 密码:w79w

CATIA V5 R18基础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Cte69mrKhzP4iF-Z0-AUA 密码:jiaw

CATIA V5 零件设计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GdUCzXetpeXXctbqGkWUw 密码:2d3u

CATIA V5 曲面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70VaDb8ET2X8tW9L2R1Fg 密码:q0sz

CATIA V5R15机械设计高级应用实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wqb6Wch5Bll47B0Su56TA 密码:44ck

CATIA V5R15曲面建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1G67pEbHHN_oQGDGbuRMg 密码:8n8a

CATIA V5R20模具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Jdz8KUN2bsrfILqliyhbQ 密码:y691

CATIA V5R20曲面设计教程:CATIA V5R20曲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0AsBvj46Ff3xM5AdlMrcg 密码:w7m8

CATIA V5R20实例宝典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VpqEnrSc-YBNcZiDTVp5Q 密码:cokm

CATIA V5产品设计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LDPwLW40pI50R90yqAiOQ 密码:t1pe

CATIA V5基础培训标准教程-张安鹏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xXsxELnZGPwpQab1l6vvQ 密码:992y

CATIA V5基础培训标准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UcZAVtpwK6Ln_jgQ82qJw 密码:vd4e

CATIA V5基础培训标准视频教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i163hS4q8O-zUCmsaLy3w 密码:8x0q

CATIA V5机械(汽车)产品全精通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4jvsaQNHV7FV6n5-N2gRw 密码:ipbb

CATIA V5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c1aeOTJDejvoC9X1VynFg 密码:4784

CATIA V5数控加工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r3z-ELg5lg2HbUx0d9-jA 密码:a4lw

CATIA V5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TDnLN3IJItkA7bo2tSKag 密码:n3tm

CATIA V5中文版基本操作与实例进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dsnNuT1l2KaUzw5arv7Cg 密码:h592

CATIA V5中文版设计基础与实践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GbSOkRCdX32yw3smn15Rg 密码:b9u3

CATIA V5中文版设计基础与实践CATIA+V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z3LOUTkKtZq2pHFJQuyQ 密码:3pf9

CATIA V5中文版自学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X2Jb4nmJqpUetZOV_XXew 密码:zuhr

CATIA+V5R17产品设计入门基础一点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5CGMmKwp8Hssh2JlHO2sQ 密码:a59c

CATIA-044A剃须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uYoHD2HbhTDNqlBXTxXvw 密码:asea

CATIA-A01模型文件,练习文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75pzosLklVeP8C7aiuj5A 密码:f44d

CATIA-A02零件设计案例视频,拨叉,电子卡壳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zdL2Dcm85UNVIvCtL3Bmw 密码:ow98

CATIA-A05参数化戒指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gANNFQgZsq_D3H0Yv1CZg 密码:h2xh

CATIA-A06运动机构仿真案例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1ZIfGZmcuoAoFqUnW9sdw 密码:hg75

CATIA-A10曲面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eOTX5K4uCaKw-ZI7DUofg 密码:o4or

CATIA-A11工程图设计(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CXqEzjIxXUgUQmxUe9GEQ 密码:em0e

CATIA-A12渲染(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h2tLZl3tBgtyKFpb9ov0g 密码:0ghf

CATIA-A13装配动画,机构动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4MZsmnli6ZBXUQABm7sTg 密码:1x8n

CATIA-A13装配动画机构动画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2DiVk5XhlCy-wISpKPs-w 密码:zgig

CATIA-A15零件设计案例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VgJW0n_yOwijnT0pROfw 密码:8gb9

CATIA-发动机图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iOsf7SoGf365VA8jm3f6A 密码:2zya

CATIA5逆向A级曲面设计实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Wo7nCp97lCviyjqTOckDw 密码:n5vx

CATIA_IMA入门到精通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CPpwUsnMmu08qlHpur1fQ 密码:zue0

CATIA_V5R17产品设计入门基础一点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k6M5w1kaKWahjBH347Gtg 密码:5lxz

CATIA_V5R17汽配逆向造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cJdAyqRbDrOU_CP_TeFRA 密码:an34

CATIA_V5R20奥迪A5汽车图片造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xToLlVhuW-ZKMYlQwdBgg 密码:zgv3

CATIA_V5R20产品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o_mUcaBHWls46z5dwzCDg 密码:t6v7

CATIA_V5R20产品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wudQAVzaw4hOf1yvzuZEQ 密码:lh4g

CATIA_V5R20机械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7962pVbyzpe1WuVVBLLTBw 密码:hy07

CATIA_V5R20模具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ON4S_le0oX4lC0nvKHryw 密码:3gzu

CATIA_V5R20曲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uI0yaF8tF_ikmv5MUfqg 密码:4cgu

CATIA_V5R20曲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5EYdQjfBj8bBecucl9ecA 密码:jkq8

CATIA_V5R20曲面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U8grsimn9WkcsbOr3HOTw 密码:h8n6

CATIA_V5R20中文版完全自学一本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3q_DztxZcaHz0PJxj_jfw 密码:et3m

CATIA_V5产品设计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yK-BqLF8layEtZsAqu2IQ 密码:ide5

CATIA_V5产品设计实例教程25讲(无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wwYcSNSlLGmh5sBNPHD2w 密码:8kr3

CATIA_V5工程图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lvGNgsTrZ56gasIqs1QQQ 密码:vcys

CATIA_V5教程48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kk0Nz98ralAeRBcv6Oi_Q 密码:oxo9

CATIA_V5模具设计资料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KCcYnZXzBpflK9Brh0a-w 密码:b6g7

CATIA_V5入门视频教程31讲(英文)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A1PWzo2UZz9hNcOy6QYzA 密码:qubg

CATIA_V5数控加工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Zc5lIolFZ7Lx32EK3Qmg 密码:exqx

CATIA_V5数控加工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52FF5zQAkWq2WSwyZGJRQ 密码:qdc1

CATIA_V5中文版经典学习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4ExLkOWflGF6eS3xQdk6g 密码:nhzf

CATIAV5R17案例精解-CD1CD2CD3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rFneBWVHAQfn4G-gG5uyg 密码:0pqe

CATIAv5R20创成式外形设计实例视频教程之实例台灯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QUW4Ex9hjAdipwfTsqhCg 密码:ga2d

CATIAV5入门视频教程56课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qBqlLDOM_dtjemHD-84Yg 密码:nc07

CATIA奥迪Q5全套经典图片造型教程(无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DRvumUtAFdIKMLaeTSBKw 密码:xf3d

CATIA奥迪R8跑车全套经典教程(无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glAc025KeSZURXj_2-d3A 密码:yjmo

CATIA比较零散的讲解资料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B8lFygL05pKcelxSCVlag 密码:tkvf

CATIA草图入门级实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FZ4El6oGYlMzbiqtoF4nQ 密码:qmhk

CATIA草图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4X0dQpHBNq7Nv3pFBKNkQ 密码:y8rc

CATIA创成式外形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0gs07jsrERsCfEUS-oWw 密码:du2u

CATIA创成式外形设计视频教程-天鸿科技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pZHzjamR9a-jjo72NcnHg 密码:q7q0

CATIA创成式钣金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9Lhm75j3VdpN6Uzu1b1A 密码:jtdl

CATIA从入门到精通(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G8i6z1KXJHo4LFLOt6YQ 密码:ebzl

CATIA从入门到精通全套教程(3D动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NQ7QnJbb4E8qRI1ZFVusg 密码:ez3b

CATIA二次开发资料[2.5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hJ4M3rsEh5KX7OYDRw1yw 密码:k3sz

CATIA复杂曲面建模剖解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GjvT04kHG1x0ouHTK8Q2w 密码:2bkn

CATIA复杂实例剖解教程(曲面捏橡皮)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YPFx5JPw9SNkyaUFEIU4A 密码:acje

CATIA基础建模+曲面+装配+工程图+范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WfK8OI9vemJe7d6tYLkrw 密码:15bs

CATIA基础视频教学范例(含PPT)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9C1tlwNVewMidllI6232w 密码:r844

CATIA经典实例完整剖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_KrXv5q2MdPUVSf5t-Kdg 密码:4k09

CATIA兰博基尼全套建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JyMOoq_EfJ857_ovDyPBA 密码:u9bc

CATIA模具钣金设计资料合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VGkYB_9TSjMTwxAKeCKuQ 密码:olni

CATIA逆向实例全套视频教程(无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a-Od6RPi1bFe_-JjAP7bA 密码:iw7j

CATIA逆向实例视频教程[6.1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Fj2lgOezoKloeCVedWp1w 密码:nbi5

CATIA其他设计基础教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AjXXrE6SkiCkuEVTmPb4A 密码:j5xl

CATIA汽车配件逆向造型实战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Bc_16Rm-lC-nz4RkCEWMw 密码:v1j7

CATIA曲面练习26讲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Q33p1_xuUfVZSYpm7mzMQ 密码:wroi

CATIA入门基础曲面造型装配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Pnhv4u8KeXGA0MzLRYZSQ 密码:bc2o

CATIA入门基础视频讲座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aDZ3ibSIoKrXIV4mDw1KQ 密码:2w59

CATIA实例操作教学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rYPh4PczdbJnptB4rRD0A 密码:i7iv

CATIA实例讲解教程[20.6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lEH1zKrCvz8RmSJAHMVuQ 密码:ssxo

CATIA实例视频教程52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taVxEwtJS3FHMMSY1cffA 密码:l98e

CATIA数控编程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k3UQApURvFBRaVlEGj3Kg 密码:kn1a

CATIA图文学习资料打包[1.3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Cne5T3uTLPlnK6xpuDAuQ 密码:f7up

CATIA新手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CF3g8VD6JsdRddbYbKG7Q 密码:ry65

CATIA雪弗兰大黄蜂汽车建模视频教程(无声)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OOyI0L9YH7k34JT-wjW2g 密码:qqfq

catia有限元实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ziaLzq-gasRPfP05qU5SQ 密码:2zep

CATIA造型教程[2.5G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GXe9dNiVGmOJwwHv1o5Ag 密码:95ld

CATIA郑振中建模教程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qES76fEGL1PSP3BDpvqg 密码:w0qn

CATIA中文版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aiQDaoJXuxbhY8rpxN0LA 密码:ib83

CATIA装配体与工程图教学视频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LyexJATqcGNE8TqDNPYpA 密码:mxes

CATIA自学入门教程(视频比较模糊)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2J4sba29Srd6PIxeipNUg 密码:t3d4

CATIA综合实例实战教程(含汽车行业设计标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bOaVQ2dpq_cq0aIg9X4-A 密码:s1nt

DVD10-CATIA IMA入门到精通实例教程2 & CATIA数控编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O2OgxnA5cWqGLJAfbtGvw 密码:ttvb

DVD11-CATIA创成式外形设计 & 奥迪A5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Zm6VOXvTK413EuO-QluZw 密码:993p

点云逆向设计实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TINLNmvX2K6yxPKnJx5Og 密码:jy0t

华盟CATIA_V5视频教程(英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jpx1PexLNE8n9NY5Bk5VA 密码:2vaj

荘俊雄CATIA数控编程全套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gbFL9_VVa_6Mth-a4h_YQ 密码:9lvx

手把手教你学CATIA V5基础指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Y7rI-dh2o35Ni3Tdxm29A 密码:n5zl

手把手教你学CATIA+V5基础指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MLRtX_62fboo_ealmomBQ 密码:z6q5

中文版 CATIA V5 经典学习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zbQD3u-qg8GK6F0ihnpRA 密码:ians

中文版CATIA V5经典学习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hLjWybr6Nrion3ffOqZAw 密码:qxsl

CATIA_V5R21_32位软件+汉化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2uNtPK1bE4RbkWrMdur9g 密码:gs6w

CATIA_V5R21_SP0_Win32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QKm91QGDSFQ1TjvIrSWFg 密码:tvx7

CATIA_V5_R20安装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VtRgYGfwGCjAxexs7YzVg 密码:k0hc

CAITA_V5R20_32位安装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HegAiE8Wq8RJhL8IDj3rw 密码:14np

CATIA V5R20_64位安装软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znN_lPK8_LZhRWQu8hqTQ 密码:lxnx

CATIA V5R17 SP3简体中文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otm4umfp9Q6jqExaqQikw 密码:4kzh

标准件下载 各大公司选型软件全集分享下载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ZuFkvi 密码:tsje

UG NX视频教程(1000G)免费云盘下载。

UG运动仿真课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xPnMAMJ6ZCA7OfY4u96fw 密码:ynkg

雨擦运动仿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LssA47p9cVarGQn4rnMVA 密码:77xd

铅笔刀的运动仿真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a5rXkbRbs1HJAjCYQtb4Q 密码:izw2

运动仿真-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lJHWde9gVRIkCMJa6TQ7w 密码:u4s6

点在线上附运动仿真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RD9lvOm3c8JVUentVdkmg 密码:7opj

UG8.0运动仿真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Evv6bNKXi58kT-kGpIGbA 密码:a9yx

UG运动仿真30多个实例文件分享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0IENo2unIydhVvhAuEjk2Q 密码:uh00

UG软件自学入门课程(4.0~10.0)

UG8.0全套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CDa8kxzHZI_QRxJu5Ls_w 密码:0ud2

零点起飞学UG NX 8.5辅助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aBx7XOezv2MtIs1upN14A 密码:qg1u

完全掌握UG NX 8.5超级手册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AaPxoK1tP4n4pJqjvkpcw 密码:e08p

中文版UG NX 8.5课堂实录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fVTKDZjaQf1WG_Iq3vNQ 密码:5sch

UG7.0入门到精通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732XrNte020JiY9doHQFQ 密码:b82h

UG7.0入门到精通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CCIfHjl4BLncWBOETulUeA 密码:29zh

UG8.0入门到提高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poSpXdTzqAnaLXurM0TkA 密码:uks8

UG NX 8.5快速入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P8tYrbaTKvAQNO3NnrUcw 密码:97fi

UG7.0基础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BP3eG507jpeQofVLozEvA 密码:groo

UG NX 8.5快速入门课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nOmDDc-uVEMhNUo-depvQ 密码:itwr

UG NX 8.5必学技能100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R4Z8b5Zoy1ryxvgLkLa3w 密码:qafp

UG NX 8.5实例宝典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G_MHb1EiJup5q4YU23wuw 密码:7qiw

UG NX 8.5实例宝典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s2R4ekuyqDMaZJEC9RRtg 密码:q8me

UG NX 8.5宝典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z4Y1cZGaKmh971d_NwtjQ 密码:1j8l

UG NX 8.5宝典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GSkM1jcgmndcIlgvk914Q 密码:t00g

UG NX 8.5 中文版基础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E0CPKfeMIoApRXkKb7t0Q 密码:e66p

UG NX 8.5入门与规范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sznFFyFO1Kzq8mQLO5zEQ 密码:bo3p

UG曲面设计课程(自由曲面类)

UG6.0曲面造型设计0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Tv-usfcuaz99kWW4ZbDUA 密码:s1eh

UG6.0曲面造型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kbhddop2JFaAlWbSnpQSg 密码:4sx0

UG4.0高级曲面图片造型教程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XWEmUeiFs3NGx9tPeJHCQ 密码:9ccx

UG6.0 A面高级教程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9enrO9LPGNRImNlmdj7uQ 密码:yeis

UG NX 8.5曲面设计实例精解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VLM7FyYNfX4fTKvh9JVjw 密码:eyaz

UG6.0 A面高级教程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wVqmLfxqKBRQcoJqs7XQ 密码:28xq

UG NX 8.5曲面设计教程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mJiW8TBuQseHvLex3dUSw 密码:7tqv

UG NX 8.5曲面设计教程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Da_N2oqE892p5R82MhEig 密码:xt71

UG NX 8.5曲面设计实例精解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LskHwqdckVG0FibpTpO9Q 密码:3unk

UG NX 7.5曲面造型与典型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x0YbaZFnMSi1HoZbvrEpsg 密码:nzf7

UG钣金设计课程

唐康林NXUG9.0钣金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_kLLs-CzOQmjPGU70ZvsQ 密码:lmqb

UG4.0钣金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Z1KDMrg5lo6KmDBmvftuQ 密码:u7o6

UG.NX.6.0.模具与钣金设计实例教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EIUMVeBviFr67t5TykBGg 密码:2wcs

UG.NX.6.0.模具与钣金设计实例教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C8ocFYgoUoU0StxnOlSKw 密码:tcl5

UG NX 8.5钣金设计教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J_2nCNQHDHCXqPgl_UvPA 密码:r2av

UG NX 8.5钣金设计教程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h3SvTQ_8o8AY0wz2x1Yww 密码:dfm2

UG NX 8.5钣金设计教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oWmv-nclu27VWqJcnXavw 密码:pmg6

UG NX 8.5钣金设计教程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sI81PIXe16u61yCg2zj9g 密码:5e2n

UG NX 8.5钣金设计实例精解2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UJZBs2CosUFjPTsdRQAA 密码:amub

UG NX 8.5钣金设计实例精解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KfknFLgGGudGx2Irjd70g 密码:et48

UG NX 8.5钣金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KABJSpCpu9y5CiY9I7JbA 密码:6aot

UG逆向造型课程(点云类)

UG6.0逆向视频教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DM4beb7RDU6NXAyz9ri7Q 密码:cexo

UG4.0洛克逆向视频教程4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z9aYCQ3JLqCRiymrtRFbw 密码:ecpu

UG4.0洛克逆向视频教程1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bXODt5Fex12GAhiD05E1w 密码:pfy9

UG NX 8.5曲面设计教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Uknrd_r9FRyv44XaiRxDw 密码:6i5g

UG NX 8.5曲面设计教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60uTLDho5RSx4gylRXsNw 密码:msy5

UG NX 8.5曲面设计实例精解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Kp-KwcFxTnM2J2lI4RZiw 密码:u412

UG NX 8.5曲面设计实例精解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k0ZRH4XEPCsofz-mjNrEA 密码:v3lt

NX6.0逆向造型视频-高跟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a7LAKVkyS5IsDEQZXhQsA 密码:4l7l

NX6.0逆向造型视频-茄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RFgPnRFcJ9i2sHzV-BZ3g 密码:o438

NX6.0逆向造型视频-热水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Y6szSZEp6df5Z0XMJ8-9g 密码:o4hy

NX6.0逆向造型视频-练习源文件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P2Zm6sNYh2en6o1mqLy9Pw 密码:oq9z

NX6.0逆向造型视频-甲壳虫汽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Wi76nNEzDm2Pa90FV2KUQ 密码:oybg

NX6.0逆向造型视频-挡泥板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YnSnLkUnV_AsNyeNVB61A 密码:j98d

NX6.0逆向造型视频-头盔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horw5ux2QDRumWAXSX7rg 密码:czxp

NX6.0逆向造型视频-吸尘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63Q1ax6EhTNfgdDFYegMg 密码:bufk

NX6.0逆向造型视频-QQ企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8pEhXihoSxHdDLAbdTZnw 密码:sjue

NX6.0逆向造型视频-中国心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Nye54qYZvT5zPgNBpTwHQ 密码:6sj1

UG模具设计教程(分模+全3D)

唐瑞洪模具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LNml0jd34NnGhFhKRqllw 密码:p6zc

UG4.0昆山模仁经典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gU7xgh7uKATh2cyAi7KCSw 密码:136n

UG6.0求实高级分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enBMzIsfOtPuriQn9Rcbg 密码:6hay

求实最新UG6.03D高级分模模具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EFQomReh4d7lyDSY1Pnhg 密码:l3pu

求实双色模具设计不加密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Dym9lZAc58H9fVDxIIejA 密码:66fv

UG6.0模具分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rXnefh7J432wCH0tnATbA 密码:cq0y

唐大不加密UG7模具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vkCxkZGhYXVqpSU4isbnw 密码:atff

UG NX 8.5模具设计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PCatBWMht34wpevV0RYaw 密码:hxym

UG NX 8.5模具设计实例精解A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k8JGNu0clFlmoeFXA0_MA 密码:7iqo

求实2D排位3D分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sC-eojYihtzfL2jutmbMpw 密码:cgs0

UG NX 8.5模具设计实例精解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IBD33a0SeY2mdRtwRT3Ag 密码:wbvy

UG NX 8.5中文版模具设计高手必备118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vOM1G5deTkBvW-ZSN9rQQ 密码:gmgl

UG NX 8.5模具设计入门与提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ly-cOHFDkKiDhPsr8BILw 密码:lcbv

杨师傅UG模具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r-yxpispA9_5gcDxwHIsg 密码:srrf

模具设计加工工艺全套流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9I2uD6F94JE8DDEpRPF2qg 密码:zav6

UG NX 7.0中文版模具设计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6tQ_zX4PmsyUyfjy8pSfQ 密码:ivka

UG NX 7.5模具设计基础与典型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uOzJecafdE_72c7GZ0okg 密码:3ki8

UG7.0模具设计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besqxBbFYGJb0ydCyPpHA 密码:vgbu

UG6.0求实基础视频教程+外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6hEfm7OrMTnvZrqzxBdRw 密码:7t7p

UG8.0模具设计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RhsVwvgtd4WOpEbJG5E4og 密码:vpoi

UG机械设计(制图+装配)

UG9.0机械设计(基础设计.制图.装配.仿真.)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_WiOfLiu3-VHLtMd8NfMw 密码:4rp2

UG NX 8.5工程图教程A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UNIMN7SYI9Xc6R1KOgDrA 密码:n5nq

UG NX 8.5工程图教程 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mc6n6n5ZJXL0Lkb92eBCA 密码:ao91

UG NX 8.5工程图教程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QsMnM0rDirNHpZ81yLqsCw 密码:ez0s

唐康林NX装配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VWPkIrrA24FnWrgvvoBuw 密码:6odr

UG NX 8.5中文版机械设计从零开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pixh2h-eU-JgC0U5mm8gQ 密码:nxar

UG装配7.5高清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DKZxZP7kBUHeUktAbxRvQ 密码:i2b8

UG仿真分析教程

UG7.0动力学与有限元分析从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RmIAaYXUAxX0mElSYGrPQ 密码:c343

UG NX 8.5运动分析教程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KHEcAcwHHppfW3WOVwfYg 密码:pijd

UG二次开发资料教程

DVD2-UG4.0二次开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z848vWbIIOp-FGUCD0apHw 密码:p1z7

DVD1-UG4.0二次开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hldC975ok2QNSQfpnHa6A 密码:niyv

6本ug二次开发书籍以及其中5本书的配套源代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EWoCbBJggdmRM0vQCZJFg 密码:c0tn

DVD4-UG4.0二次开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sMV2LKSAC12xNQZqvfArQ 密码:q4vi

DVD3-UG4.0二次开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n5s2avKkLRCUI42zVYvXDA 密码:2nrh

UG产品设计(三维建模)

UG6.0产品设计入门到精通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dgZm9NCIWn1VbqA88tAcg 密码:9nqg

UG7.0遥控器(造型、模流分析、模具、排位、电极、编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sC2mbG9QAvUcD_yCccx3A 密码:qbh3

UG NX 8.5产品设计实例精解A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lDMSmpwGYGeCoTk5w1AgQ 密码:hhsu

UG NX 8.5产品设计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FqUqb3EjKIFFDfSDEbSzQ 密码:s924

UG NX 7.5产品设计一体化解决方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2KW64hqlZq2rhYCPn7A42A 密码:w5op

UG NX 7.5产品设计及数控加工案例精析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6jYcfcFh0h2RNWbN1iINPA 密码:v2aa

UG4.0杨师傅产品装配+工程图教程+外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nbmug7Dmoi49WCvJiMGeQ 密码:suuj

UG7.5建模+分摸+编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gY-EJZ5WijCBpLvrRLTZg 密码:8ydr

唐康林NX建模(CaTICs)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v5c5c7hck4noy_q0aHhyg 密码:lu08

UG编程加工课程(三轴+四轴+五轴)

UG精品3轴视频65个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FFgz8ozH-vyKcOPV2xCyA 密码:m0sf

金瓷UG NX8.0拆电极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Y1Z2U2UBK243SHdLEBP6sA 密码:5gyp

唐瑞洪编程电极DVD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FZ34R1XvA5U1kkpKFYldOQ 密码:tdbx

杨师傅NX4.0加工编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kMJmL9dg9tbOyLAPZXm6HA 密码:ggbz

UG NX 8.5数控加工教程AB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83dd_f42B1MsXi1fBUATiQ 密码:t7m1

UG NX 8.5数控加工实例精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c03QKJygfIR9Emo7ubKWg 密码:gdxh

UG NX 8.5数控加工实例精解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LRZ18AIQD8L5HZhudplpbg 密码:x091

UG NX8.5四轴五轴数控编程实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mTb3rxpQqWVv3cacrTYw 密码:guzt

UG6.0刀路加工编程教学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C_p3pUAGgpJWE6ZFze3EA 密码:hhnm

UG7.0数控编程加工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HSS2EHENoM74F_BZlX4qg 密码:op7g

UG NX 8.5数控加工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faCA_RyCM9Hp4iJlxOetA 密码:wjtt

UG6.0编程拆电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Hl6ThDxyIy2swb86FUvoyw 密码:tn6v

UG NX4.0航空零件编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XSGq9rO_4hgYv1i4T6V4Q 密码:160h

UG6.0拆电极综合教程+折电极外挂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OujaieuKQuBjtmHUA3P-w 密码:bqh4

UG后处理制作大全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NzPT7XwKOX4YKTbwNMoJg 密码:pgj8

五轴精讲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4RckW9QcSo7f_jjk051tQ 密码:w1p4

2014 UG7.0数控车编程完全自学视频教程(送后处理)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cZtWeOLCYVHBuvl0IPLjw 密码:4mdf

NX8.5编程自学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Fv9sFZd0vYjLoxHWQgmHA 密码:mkmj

UG NX 7.5多轴数控加工典型实例详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L5VhgVxOdTjb-uDpfSWmA 密码:qy05

UG NX 7.5数控编程基础与典型范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jkSnhkN9l6rWhrBZVYa4g 密码:arqv

UG NX 8.5多轴数控加工典型实例详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2J2tnsDkuobSp6mAz3R-g 密码:foib

UG NX 8.5数控加工入门与提高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EqXr7jOtvrSxW6pClZUGAQ 密码:hwxr

UG NX 8.5中文版数控加工高手必备118招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jFeZk_U2YxoiqGd0nxL-g 密码:9wzs

PLC视频教程打包下载

高级电工全套视频教程共27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jBX-miBZawUEcFGsSfqsg 密码:kld7

西门子PLC S7-300 400视频教程全套40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bfeT_EJVrGtTciLSbvLQOw 密码:gdcl

西门子PLC编程 S7-200视频教程36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TrTVmfe3XZPU4U5w2SsZ_w 密码:1o9x

西门子PLC编程 S7-1200视频教程56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4sKP7-5hNOOy4WXgJZ6Bgg 密码:kz79

松下PLC视频教程共34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otXD-lI-9C9GA953btPOiA 密码:k4c5

西门子WinCC多媒体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IZMAsKH2r9BxeRzdtbhiRg 密码:y8a5

步进控制系统的应用视频教程5讲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JEMTLraADbmwSy0DmbOb3g 密码:d0st

变频器应用视频教程共13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dkcXLmG86OWbGahdY3AyMQ 密码:qsxf

台达触摸屏人机界面-视频教程共34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6J9qvyGukvZtviYC8s67Q 密码:s2hx

台达触摸屏B系列-视频教程共9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uHjyP9uibh0WEAuMcXVSVw 密码:gz17

威伦触摸屏E8000-视频教程共31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1ZdXG450-VJ3tzQRwNhECQ 密码:219p

威伦触摸屏E500-视频教程共9讲[全套]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5GSnjPZZuEtccyEYj13-IA 密码:pb46

PLC视频教程集合(二)正在上传敬请期待

MasterCAM视频教程打包下载

MASTERCAMx5全套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68pbgajQg4gdxv6FCvqQ 密码:pd0g

Mastercam多轴数控加工典型实例详解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JYZvvGtr0NPqYijnS9R5g 密码:b370

MasterCAM多轴加工视频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wui0-dnMlL6LP_Fikv4k4w 密码:e2ri

MasterCAM数控加工自动编程范例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vmVstMCmDMQLgw9JlUqftg 密码:6vpf

MasterCAM数控编程实用教程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3XXi_7WRhn_vpGHmsm-twA 密码:67nt

mastercam x6 32位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m3BQuN2byPUz9Y4u0eowkQ 密码:md9a

MasterCAM 9.1 SP2 汉化特别版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_sq0iqzEumuY_scOUz4kBw 密码:81i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