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三菱PLC通讯编程实例

楼主(2024-04-22):
点击箭头处“工业之家”,选择“关注公众号”!

三菱PLC通讯编程实例

FX系列作为三菱基本款的PLC,它们之间的通讯方式分别如下:CC-LINK,N:N网络连接,并联连接。

1.CC-LINK连接

CC-LINK连接图如下:

对应的PLC可为FX1N、FX1NC、FX2N、FX2NC、FX3U、FX3UC,因为在使用CC-LINK通讯时要扩展CC-LINK模块,而FX1S没有扩展模块功能,故FX1S不能用于此通讯方式。

2)FX1N/FX2N/FX3U即可以作为主站,也可以作为远程设备站使用。

此种通讯因为要加CC-LINK通讯模块,所以成本较高。

3)在CC-LINK网络中还可以加入变频器伺服等符合CC-LINK规格的设备。

2.N:N网络连接

N:N网络连接连接图如下:

3.并联连接

并联连接图如下:

1) 通讯对象是FX1S、FX1N、FX1NC、FX2N、FX2NC、FX3U、FX3UC同一系列的PLC之间。

2) 该通讯在PLC间进行1:1通讯,进行数据交换,只能满足2台PLC的通讯。

一、N:N网络通讯

1、通讯解决方案

用FX2N,FX2NC,FX1N,FXON可编程控制器进行的数据传输可建立在N:N的基础上。使用此网络通讯,它们能链接—个小规模系统中的数据。

2、相关标志和数据寄存器

对于FXlN/FX2N/FX2NC类可编程控制器,使用N:N网络通讯辅助继电器,其中M8038用来设置网络参数,

M8183在主站点的通讯错误时为ON

M8184到M8190在从站点产生错误时为ON,(第1个从站点M8184,第7个从站点M8190)

M8191在与其它站点通讯时为ON

数据寄存器D8176设置站点号,0为主站点,1到7为从站点号D8177设定从站点的总数,设定值1为1个从站点,2为两个从站点;D8178设定刷新范围,0为模式0(默认值),1为模式1,2为模式2;D8179 主站设定通讯重试次数,设定值为0到10;D8180 设定主站点和从站点间的通讯驻留时间,设定值为5到255,对应时间为50到2550ms

案例

该系统有三个站点,其中一个主站,两个从站,每个站点的可编程控制器都连接一个FX2N-485-BD通讯板,通讯板之间用单根双绞线连接。刷新范围选择模式1,重试次数选择3,通信超时选50ms,系统要求:

①主站点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从站点1和2的输出点Y10到Y13。

②从站点1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主站和从站点2的输出点Y14到Y17。

③从站点2的输入点X0到X3输出到主站和从站点1的输出点Y20到Y23。

从站点1的梯形图编制

从站点2的梯形图编制

1、并行通讯解决方案

用FX2N,FX2NC,FX1N,FX和FX2C可编程控制器进行数据传输时,是采用100个辅助继电器和10个数据寄存在 1:1的基础上来完成。FXlS和FXON的数据传输是采用50个辅助继电器和10个数据寄存器进行的。

2、使用方法

当两个FX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的主单元分别安装一块通讯模块后,用单根双绞线连接即可,编程时设定主站和从站,应用特殊继电器在两台可编程控制间进行自动的数据传送,很容易实现数据通讯连接。主站和从站的设定由M8070和M8071设定,另外并行连接有一般和高速两种模式,由M8162的通断识别。

3、通讯实例

在并行通讯系统中,控制要求如下:

①主站点输入X0到X7的ON/OFF状态输出到从站点的Y0到Y7。

②当主站点的计算结果(D0+D2)大于100,从站的Y10通。

从站点的M0到M7的ON/OF状态输出到主站点的Y0到Y7。

从站点中D10的值被用来设置主站点中定时器。

主站点梯形图

三、计算机链接

小型控制系统中的可编程控制器除了使用编程软件外,一般不需要与别的设备通讯。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器接口一般都是RS-422或RS-485,而计算机的串行通讯接口是RS-232C,编程软件与可编程控制器交换信息时需要配接专用的带转接电路的编程电缆或通讯适配器,例如为了实现编程软件与FX系列plc之间的程序传送,需要使用SC-09编程电缆。

大多数可编程控制器都有一种串行口无协议通讯指令,如FX系列的RS指令,它们用于可编程控制器与上位计算机或其它RS-232C设备的通讯。这种通讯方式最为灵活,可编程控制器与RS-232C设备之间可以使用用户自定义的通讯规定,但是可编程控制器的编程工作量较大,对编程人员的要求较高。如果不同厂家的设备使用的通讯规定不同,即使物理接口都是RS-485,也不能将它们接在同一网络内,在这种情况下一台设备要占用可编程控制器的一个通讯接口。

用各种RS232C单元,包括个人计算机,条形码阅读器和打印机,来进行数据通讯,可通过无协议通讯完成,此通讯使用RS指令或一个FX2N-232IF特殊功能模块完成。

现在的可编程终端产品(如三菱的GOT-900系列图形操作终端)一般都能用于多个厂家的可编程控制器。与组态软件一样,可编程终端与可编程控制器的通讯程序也不需要由用户来编写,在为编程终端的画面组态时,只需要指定画面中的元素(如按钮、指示灯)对应的可编程控制器编程元件的编号就可以了,二者之间的数据交换是自动完成的。

对于FX2N,FX2NC,FX1N,FXlS系列的可编程控制器,当该端口连接在FX2N-232-BD,FXON—32ADP,FX1N—232—BD,FX2N-422—BD上时,可支持—个编程协议。

分享转发到朋友圈,一起学习!

●一大波PLC工程及程序免费赠送啦!!

●福利来了!各大品牌PLC资料免费领取!

●“伺服”到底是什么意思?戳进来看看

●PLC软件系统常用编程语言

●PID调节是什么意思

●PLC顺序控制设计中步与动作是如何进行的?

●数控机床控制用PLC编程的调试步骤

●多线程技术的PLC与PC的通讯方式

●串口通讯与MODBUS协议的介绍

●提高PLC程序运行效率的编程方法

●用一个案例,教你PLC传送与比较指令用法

●PLC输入输出接线全解析!

●技术向 | 步进电机可以替代高成本伺服电机吗?

●PLC和DCS有什么区别?看完漫画你就懂了

●干货分享!PLC程序实例

●掌握这些让你对PID有深刻了解

●PLC程序加密解密的五大方法!!

●传统PID算法解决不了的情况,应该怎么办?

●一样的串口,不一样的讲解

●触摸屏与PLC通讯不上?老师傅来告诉你怎么办

●伺服电机编码器如此安装,才可以减小故障

●组态王与三菱PLC的通信应用案例

●整理!PLC输入输出各种回路接线

●关于PLC编程规范及建议,新手必备!

●模拟量传输为什么是4-20mA?

●干货!PLC程序必须掌握的循环扫描工作过程

●知识点!PLC间接寻址与直接寻址详解

●干货!PLC模拟量控制程序设计

●PLC编程时Word和int数据类型分不清楚?

●S7-200和威纶通触摸屏MODBUS RTU协议通讯

●GX Works2软件的启动与窗口功能应用

●三菱FX系列PLC的软元件介绍

●PLC与传感器之间如何进行接线?

●三菱PLC接线图干货,FX5U模块硬件

●PLC工作原理详解

●干货 | 组态王与PLC控制的经典编程实例

●搞懂这三点,就能分得清继电器与接触器了!

●熟悉人机界面技术(HMI),值得收藏!

●PLC输出线圈可以重复使用吗?

●万用表怎么测实际电流电压?

●三菱PLC编程软件如何使用注释、声明、注解?

●三菱GX Works2软件功能用好,让PLC编程更省事

●PLC中断功能有什么用?如何理解!

●为什么步进电机要加驱动器

●变频器控制中必须要设置哪些参数?

●PLC模块化编程和结构化编程

●PLC编程入门梯形图实例讲解

●解答 | 变频器在哪些情况下需要配制动电阻?

●PLC编程算法,模拟量的顺序控制方法

●四线制与六线制称重传感器跟模块的连接

●步进电机的编程控制指令,你掌握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