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变频器如何与西门子300PLC实现通讯实例

楼主(2024-04-22):
今天主要跟大伙讲解的主要内容是西门子MM440变频器如何通过Profibus -DP与PLC通讯的实现,便于大伙对通讯这一块掌握得更全。

01需要条件软件Step7 V5.2SP1
PLC 中具有Profibus -DP 通讯口:S7-315 2DP
Profibus 通讯电缆(6XV1830-0AH10)
Profibus 总线联结器(6ES7972-0BB10-0XA0, 带PG 接口;6ES7972-0BA10-0XA0 不带PG 接口)
MM440变频器1台
Drive 中有Profibus 通讯模板(6SE6400-1PB00-0AA0)

02 组态主站系统打开SIMATIC MANAGER, 通过FILE菜单选择NEW新建一个项目,在NAME栏中输入项目名称,将其命名为DP_MM440,在下方的Storage Location中设置其存储位置。

项目屏幕的左侧选中该项目,在右键弹出的快捷菜单中选中Insert New Object插入SIMATIC 300 Station,可以看到选择的对象出现在右侧屏幕上。

打开SIMATIC 300 Station,然后双击右侧生成的hardware图标,在弹出的HWconfig 中进行组态,在菜单栏中选择“View”选择“Catalog”打开硬件目录,按订货号和硬件安装依次插入机架、电源、CPU。插入CPU时会弹出组态PROFIBUS画面,如下图所示:

选择“New”新建一条PROFIBUS(1),组态PROFIBUS站地址,点击“Properties”键组态网络属性如下图:

在本例中主站的传输速率为“1.5Mbps”,“DP”行规,五中继器,OBT等网络元件,点击”OK”键确认并存盘,然后组态S7-315 2DP本地模块,结果如下图:

03组态从站在DP网上挂上MM440,并组态MM440的通讯区,通讯区与应用有关,在组态之前应确认通信的PP0类型,,本例选择PP01,由4PKW/2PZD组成,MM440仅支持PP01和PP03

组态步骤如下:
A、打开硬件组态,右侧“Profi(standard)”→Profibus-DP→SIMOVERT→双击MICROMASTER 440
B、Profibus interface Properties:输入从站地址4

C、选择PPO类型1,双击4PKW/2PZD(PPO1)
D、从站组态完成,地址分配从4PKW/2PZD(256-267)

04MM440硬件及参数设置A、PROFIBUS地址
下面介绍两种PROFIBUS总线地址的方法:借助通讯模块的七个DIP开关(如下图所示)或借助P0918

B、通讯板参数
为了让总线板运行,下面的参数必须设置:

05程序的编写
对PZD(过程数据)的读写
A、在Step7中对PZD(过程数据)读写参数时调用SFC14和SFC15
B、SFC14(DPRD_DAT)用于读Profibus 从站MM440的数据
C、SFC15(DPRD_DAT)用于将数据写入Profibus 从站MM440
D、硬件组态时PZD的起始地址:W#16#108(即264)微信:503660666
建立数据块DB1
将数据块中的数据地址与从站MM440中的PZD、PKW数据区相对应

数据分配
在OB1中调用特殊功能块SFC14和SFC15,完成从站MM440数据的读和写

其中LADDR表示:引荐组态时PZD的起始地址(W#16#108即264)

在本例中设定值和控制字可以从数据块DB1中传送,DB1.DBW20设为047E再变为047F后DB1.DBW22中的频率值将输出,状态字和实际值可从DB1.DBW8,DB1.DBW10读出。微信:503660666
A、控制命令W#16#47F,启动变频器运行
B、给定速度5000含义是500.0rpm。

06对PKW(参数区)读写
数据传送规则对PKW区数据的访问是同步通讯,即发一条信息,得到返回值后才能发第二条信息。PKW一般为4个子,定义如下:

应用举例
A、在Step7中对PKW(参数区)读写参数时同样调用SFC14和SFC15
B、SFC14(DPRD_DAT)用于读Profibus 从站的数据
C、SFC15(DPRD_DAT)用于将数据写入Profibus 从站
D、硬件组态时PKW的起始地址:W#16#108(即264)

关于西门子MM440变频器通过Profibus -DP与PLC通讯的实现过程就讲解到这啦!
(内容来源网络,版权归原作者)
免责声明:如涉及版权,请联系删除!
任何人和机构不承担相关的法律责任。
推荐阅读:
福利来袭!施耐德SoMachine精讲课程免费学习
2019工业自动化就业行情、国内高校分析大全

第一批IAAT证书已经下发,请各位工程师查收!
RS485与Modbus通信协议汇总,你想要的都在这里!

详细课程咨询:

成老师 15315136942(微信同号)
技术交流加群:536682860(QQ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