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1200 与 S7-1200S7-1500 Profinet IO 通信

楼主(2024-04-22):
智能设备功能概述
CPU 的"I-Device"(智能设备)功能简化了与 IO 控制器的数据交换和 CPU 操作过程(如用作子过程的智能预处理单元)。智能设备可作为 IO 设备链接到上位IO 控制器中,预处理过程则由智能设备中的用户程序完成。集中式或分布式(PROFINET IO 或 PROFIBUS DP)I/O 中采集的处理器值由用户程序进行预处理,并提供给 IO 控制器。
图1. 网络架构
智能设备的应用领域:
分布式处理
可以将复杂自动化任务划分为较小的单元或子过程,这样简化了子任务的同时也优化了项目管理。
单独的子过程
通过使用智能设备,可以将分布广泛的大量复杂过程划分为具有可管理的多个子过程。 必要的话,这些子过程可存储在单个的 TIA 项目中,这些项目随后可合并在一起形成一个主项目。
专有技术保护
智能设备接口描述使用 GSD 文件传输,而不是通过 STEP 7 项目传输,这样用户程序的专有技术得以保护。
智能设备的优势:
简单链接 IO 控制器。
实现IO 控制器之间的实时通信。
通过将计算容量分发到智能设备可减轻 IO 控制器的负荷。
由于在局部处理过程数据,从而降低了通信负载。
可以管理单独 TIA 项目中子任务的处理 。
智能设备可以作为共享设备。
S7-1200 与 S7-1200/S7-1500 Profinet IO 通信
S7-1200 V4.0及以上版本开始支持智能 IO 设备功能。本示例中介绍1200 CPU之间如何进行智能设备PROFINET通信,分别在相同项目和不同项目下进行组态,实验环境如下所示。
软件:
TIA V15.1
硬件:
CPU 1217C DC/DC/DC V4.3
CPU 1215C DC/DC/DC V4.3
设备角色及地址:
表1 设备角色及地址
模块
设备类型
设备名称
IP地址
子网掩码
S7-1217C
IO控制器
PLC1
192.168.0.1
255.255.255.0
S7-1215C
智能IO设备
I-Device
192.168.0.2
255.255.255.0
此外本文也可以用于S7-1200与S7-1500之间Profinet IO通信。
第一种情况:智能设备与 IO 控制器在同一项目组态
第二种情况:智能设备与 IO 控制器在不同项目组态
S7-1200 智能设备在相同项目下组态
STEP 1:创建 TIA Portal 项目并进行接口参数配置
使用TIA V15.1创建一个新项目,进入网络视图添加表1列出的所有设备,并进入各个设备以太网地址选项分别设置子网、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图2. 以太网地址配置
STEP 2:操作模式配置
本例1215C作为智能IO设备,需要将其操作模式改为IO设备,并且分配给对应IO控制器,配置所需的传输区。
此外,如果不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可指定是在上位 IO 控制器的项目中设置智能设备的更新时间、看门狗时间、伙伴端口、拓扑等功能。
如果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可指定是在上位 IO 控制器的项目中设置介质冗余、优先启动、传输速率等接口和端口的几乎所有功能。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则该智能设备将不再可以同时作为IO控制器使用。
智能IO设备还支持优先启动,勾选后加快IO设备的启动速度,详情请了解优先启动相关功能。
图3. 操作模式
进入传输区视图还可以分配地址区所属组织块及过程映像。
图4. 传输区
STEP 3:项目编译、下载、测试
分别编译下载两个PLC,在监控表中添加传输区数据,给Q区赋值,监控发送和接收数据区是否一致。
图5. 测试结果
S7-1200 智能设备在不同项目下组态
STEP 1:创建 TIA Portal 项目并进行接口参数配置
分别创建2个不同项目,一个项目添加1217C,另一个项目添加1215C,进入表1中各个设备以太网地址选项分别设置子网、IP地址以及设备名称。
图6. 以太网地址配置
STEP 2:操作模式配置
本例1215C作为智能IO设备,需要将其操作模式改为IO设备,由于控制器未在同一项目,这里选择未分配。
这里与相同项目下传输区的配置不同的是IO控制器的地址需要在主站项目下才能分配。
此外,如果不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可指定是在上位 IO 控制器的项目中设置智能设备的更新时间、看门狗时间、伙伴端口、拓扑等功能。
如果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可指定是在上位 IO 控制器的项目中设置介质冗余、优先启动、传输速率等接口和端口的几乎所有功能。
需要强调的是,一旦激活“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复选框,则该智能设备将不再可以同时作为IO控制器使用。
智能IO设备还支持优先启动,不同项目下无法直接选择优先启动功能,需要先选择“PN接口的参数由上位IO控制器进行分配”,然后在主站项目下为智能设备设置接口选项中的优先启动功能。
图7. 操作模式
STEP 3:项目编译后导出GSD文件
这里注意导出GSD之前需要正确编译项目的硬件配置,不然导出选项是灰色的,无法选择。导出GSD文件选项可以由用户设置GSD文件名称的标识部分(GSD文件名称的版本、厂商、日期等部分为默认设置),然后选择存储路径并导出文件。注意导出的GSD文件不要修改文件名称,不然会造成无法导入项目中。
图8. 导出GSD文件
STEP 4:导入GSD文件
进入主站项目管理GSD文件视图,选择存储GSD文件源路径,在路径下选择需要安装的文件进行安装。
图9:导入GSD文件
STEP 5:添加智能IO设备
进入硬件目录,在其它现场设备列表中找到安装的智能IO设备并添加,添加完成后进入图2以太网地址配置视图,检查智能IO设备的设备名称是否与源项目中名称一致(注意一定要保证名称一致),检查无误后分配给控制器,如设备概览视图,分配给控制器后会自动分配地址,也可以手动设置控制器侧传输区地址。
图10:添加IO设备
STEP 6:项目编译、下载、测试
分别编译下载两个项目中PLC,在监控表中添加传输区数据,给Q区赋值,监控发送和接收数据区是否一致。
图11:实验测试
公众号: 巨控电子( 扫码关注 )
微信技术群:PLC工业自动化社区 (加好友标注:姓名-城市)
西门子WINCC
博途WinCC专业版C/S架构入门指南
咔!咔!咔!自动/停止/手动 - WinCC中的三档转换
按图索数-WinCC中的“地图+数据”
WinCC与S7-1500 R/H系统通信
通过Web Service与WinCC交互数据
可缩放矢量图形(SVG)在WinCC中的应用
WinCC V7.5典型架构及选型指南
自动语音播报WinCC报警消息
西门子TIA博途
1.S7-PLCSIM Advanced使用入门
2.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PID
3.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Modbus_TCP
4.使用PLCSIM Advanced仿真博途S7-1500 OPC UA
西门子TIA博途SCL学习
1.西门子PLC用TIA博途SCL语言写的一个产生随机实数的指令块(学习1)
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_sin(x)
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_两个数的计算器
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_选择法排序
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_一串数字的加法
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6_数组逆序
7.西门子TIA博途S7-1200/1500学习7间接寻址指令PEEK的使用
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8_计算N天后的日期
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9_百鸡百钱
1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0_字符串日期转换成DATE数据类型
1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1_多条件与运算
1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2_数组求和两种算法比较
1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3_电机正反转加点动
1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4_填表格
1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5_素数判断
1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6_歌德巴赫猜想验证
1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7_选择法排序
1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1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19_分数段人数统计
2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0_换钱
2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1_4个数字中的3个数字的排列组合
2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2_奖金计算
2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3_求最大公约数和最小公倍数
2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4_一串数字的加法
2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5_找出1-1000之间的完数
2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6_小球反弹高度
2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7_猴子吃桃
2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8_一个分数序列加法
2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29_五位数分解
3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0_捡鸡蛋
3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1_HelloWorld
3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2_幂
3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3_水仙花数
3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4_完数
3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5_另类比大小
3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6_自然数反转
3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7_数字加密
3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8_三种方法求最大公约数
3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39_友好数
4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平方回文数
4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0_斐波那契数列
42.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1_大数乘法
4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2_三位数的组合
4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3_新娘和新郎
4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4_韩信点兵
46.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5_过桥问题
47.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6_分鱼问题
48.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跳跃游戏
49.TIA博途SCL编程学习47_狼追兔子
50.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0_扑克牌顺子判断
51.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1_邮票组合
52.博途SCL编程实例泵顺启逆停的状态机
53.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2_邮票组合抓捕交通肇事犯
54.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3_求车速
55.TIA博途SCL编程学习54_公式法计算圆周率(Π的近似值)
WinCC中的画面模板应用实例及其组态实现方法
罗克韦尔AB软件学习视频下载
WinCC 输入/输出域没有所需要的预定义输出格式该怎么办?
在WinCC中如何使用VBS读取变量归档数据到EXCEL
西门子S7-1500作为智能设备共享功能
WinCC冗余项目使用
西门子WINCC与S7-1500R通信方法
博途WINCC公共弹窗
西门子WINCC应用C脚本数学运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