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 经典的PLC程序实例,都能看懂就是电气高手!

楼主(2024-04-22):
更多精彩,点击关注“PLC发烧友”

一套完整的PLC程序,并不仅仅是使系统能够运行起来这么简单,它也需要完整的注释、精良的架构、良好的可扩展性、完备的报警保护系统、运行前的模拟系统。今天分享几个PLC实例,仅供参考哦!

首先分享一个小动画,讲的是PLC的工作原理:

http://static.video.qq.com/TPout.swf?vid=p132361f82y&1314.swf

一、PLC实例-交通信号灯

1、交通信号灯控制PLC配置示意图

2、交通信号灯系统正常工作时序图

3、实现主干道信号灯控制的梯形图

二、PLC实例—五层电梯控制

1、五层电梯控制PLC配置图

2、实现五层电梯换向和换速控制的梯形图

三、PLC实例-星—角降压启动电机控制

1、星—角降压启动电机控制原理图

2、电机控制PLC配置图

3、实现电机控制的梯形图

四、PLC实例—恒压供水

1、恒压供水控制PLC配置图

2、恒压供水系统控制梯形图

五、PLC实例—液体混合系统

1、液体混合系统PLC配置示意图

2、液体混合系统控制梯形图

六、PLC实例—供料系统启停控制

1、供料系统启停控制工艺要求

2、供料系统控制PLC配置图

3、供料系统控制梯形图

编程建议

1)PLC和上位机(或触摸屏)组成监控系统时,在画面上很多时候需要有“手动”、“自动”等控制模式(一般都是多个只能一个时)。在程序里面可以用“MOV”指令。如:当选择“手动”就将常数1 MOV到一个寄存器VB10里面,当选择“自动”就将2 MOV到同一寄存器VB10。只要判断寄存器的数据是多少,就知道系统是那种控制方式。这样的思路好处是容易理解,不需要互锁之类的麻烦程序。

2)程序有模拟量控制时,如果读取的模拟量基本上没误差,可以采取时间滤波的方式,延时一段时间。如果读取的数据误差很大,就需要采取其它的滤波方式,如算平均值等。可以查阅相关的资料。

3)在程序调试过程中(特别是设备改造时,你的程序是加入到原来设备的程序中时),当程序语句中出现条件满足,而输出线圈不接通时,可以检查你的这段程序是否是在这样的语句之间,如JUMPgo to等语句。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中断程序之后,条件满足而没输出不接通,一般都是这段的程序不被扫描。

4)在顺序控制程序时,即一个动作完成后,进入到下一个动作,等类似的顺序控制,采用+10+10控制模式,本人觉得很方便。其思路是:预置一个寄存器,在初始化时值为0,当系统启动后,对它+10,此时寄存器为10,寄存器等于10时可以做第一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完成后,再对寄存器+10,此时寄存器等于20,可以做第二个动作,第二个动作完成后又+10,此时寄存器等于30,这样只要判断寄存器里面数据为多少,就知道要完成那个动作。当需要跳跃动作时,可以不再+10,可以加+20+30....,看实际的需要而定。

为什么加10而不是加1,因为加10之后,如果插入一段,只要在这10个空余的地方随便选择一个位置就可以了。

5)在设计程序的时候,当出现工艺上的故障(非控制系统控制),最好将故障现象保持,并有灯光声音报警。直到操作工复位,以让其知道系统出现了故障。不然停机了,别人还认为你的程序问题。一般都是在设计一个新系统时,要注意到这些。

6)对于经常调用的子程序,可以做成子模块,频繁调用。

7)由于生产机械在工作循环中的各工步运动在执行时需要一定的时间,且这些时间都有一定的限度,因此可以以这些时间为参考,在要检测的工步动作开始的同时,起动一个定时器,定时器的时间设定值比正常情况下该动作要持续的时间长20%~30%,而定时器的输出信号可以用于报警或自动停机装置。当生产机械某工步动作的时间超过规定时间,达到对应的定时器预置时间,还未转入下一工步动作时定时器发出故障信号,该信号停止正常工作循环程序,起动报警或停机程序,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超节拍保护。

8)一些安全用检测开关(如急停按钮、安全光幕、极限开关等)使用常闭(NC)输入。

9)为安全、节能考虑,尽量将输出设计成需要动作时才动作,一旦到位就停止输出,而不要设计成平时一直输出,需要停止时才让输出断开。

10)执行元件的动作原则应当是宁可不动,也不要乱动!

11)单台设备控制:单台设备必须有软手操/自动切换以及软手操时可以启/停功能,由自动切换到软手操时,设备不能停机;由软手操切换到自动时,设备启/停取决于自动程序。

12)单台设备(泵、风机及其它大型设备)运行满24小时必须进行轮换,且必须有运行时间累计,如果由上位机设定启/停顺序除外,操作人员自行设定。

免责声明:本文转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涉及作品版权问题,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删除,谢谢!

【西门子案例程序合集】

包含S7-200SMART、S7-1200/1500等案例

你的分享、点赞、在看我都喜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