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报145期 | 电气人常见三十问!

楼主(2024-04-23):
1.PNP型光电代替NPN型光电,只能用继电器转换吗?

答:通过继电器转换的方式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如果对时间有很高要求的话,建议不要采用转换更换方案,统一使用同类型传感器。

2.步进驱动器这个网络接口具有什么功能?

答:1.通信用的,2.厂家调试参数使用(可以看看具体型号手册)。

3. 15KW电动机热继电器选型40A合适吗,需要频繁启停?

答:热元件的额定电流等级一般略大于电动机额定电流40a一般问题不大(仅是建议),但是频繁启停要注意加大平时检查力度。

4.smart700ie如何实时同步SMART200 PLC时间?

答:通过变量共享,投到屏幕上。

5.步进电机失速有什么原因?

答:(1)步进电机本身的工作力矩不够,没有足够的能力驱动负载;

(2)步进电动机起停加减速过程不充分,步进电动机在加减速过程中失步;

(3)步进电机输入功率不足,导致步进电机输入功率不足,造成失步;

(4)步进电动机的驱动电压不足或设定的驱动电流太低;

(5)驱动器或控制器接收到干扰信号;

(6)步进电机系统共振引脚启动电机因负载能力降低而导致步进失效;

(7)驱动信号与控制器不符;

(8)同步轮或减速箱的背间隙或前后转动间隙误差在程序中没有得到补偿或补偿值不正确;

(9)控制过程本身存在问题。

6.双轴联动走个圆,能用FX-3U的PLC吗?

答:5U支持3U需要单独写算法实现圆弧插补

7.编程序显示灰色,提示是未转换成梯形图,如何处理?

答:需要按F4编译一下。

8.怎么判断电池的好坏?

答:一般采用蓄电池放电测试仪,把测试仪两正负测钳分别夹持蓄电池正负电极,按下测试按钮,观察测试仪表指示情况:如果仪表指示电压9V以上说明蓄电池状态良好;如果低于9V但是指针处于某个数值不动说明蓄电池处于亏电状态;如果指针慢慢下降说明蓄电池内部有短路现象;指针快速下降为OV说明蓄电池内部有断路。

9.读取驱动系统中的设置、实际参数,如驱动器型号、功率、输入电压、输出电压?

答:电流、频率,电机电压,电流,运行中的电机电流、功率、电压数据。这种可以走通讯(MODBUS RTU)去读取。

10.HSCS 和 HSCR指令对指针的操作是相同的吗?

答:HSCS是比较置位,HSCR是比较复位。

11.威纶通触摸屏和三菱fx3u通讯不上,之前用的还是好的?

答:检查一下线有没有哪里被卡住,磨损这些,二端重新拔插一下,断电重启。

12.博途15.1版本,需要转换成STL语句,用于申请软著?

答:需要自己手动编写转换,博途没有梯形图转stl的功能。

13.欧姆龙的plc和威伦通的触摸屏通过网络通讯,通讯卡死的时候能不能做个报警输出?

答:同样用心跳位来实现,PLC里设置两个变量,其中一个变量定时周期变化,在触摸屏里在这个变量的数值改变事件里设置另外一个变量的值,这样就实现了触摸屏里心跳信号,如果另外一个变量一定时间内没有发生变化则可认为是通讯中断。

14.PLC可以发送文字,那么PLC可以接收文字吗?

答:可以接收文字,在PLC内部最终还是以二进制的数值存储。一般要看你的一个字符多少位,大部分一个字符11位,9600波特率就是1s发送9600位,假设你10个字符,11x10/9600就是需要多少时间把这段数据发完了。

15.200SMART可以通过usb转485转化器下载程序吗?

答:不可以,需要用原装的ppi线缆和用网线。

16.温度仪表通过4-20MA输出,给到西门子AI模块,但是温度总是跳个不停,是什么原因?

答:看一下周围有没有大功率设备,这种干扰的可能很大。

17.维伦触摸屏图库打不开,应该用什么软件才能打开维伦图库?

答:需要在威纶通软件里面添加图库的时候添加进去。

18.PLC坏了,如何去更换?

答:一般PLC的端子拆下来,然后换上新的PLC,把程序重新下载进去就可以了。如果有些数据还要用的话就需要连接上PLC把数据记录下来,换新的再重新赋值。

19.西门子PLC右下角十字象限是啥意思?

答:西门子PLC及其模块除了订货号外,还有硬件版本号和固件(软件)版本号,其中模块右下方的十字上字母X与3个数字为硬件版本号,如X/6/7/8为V5版本;而X/7/8/9为V6版本;而软件版本号是你在硬件组态时插入模块时选择的具体模块版本号;

一般同型号的固件版本可以替换低版本的模块,但必须是仅仅中间部分后面数字不同,如6ES7 331-7KB02-0AB0可以替代331-7KB01-0AB0,其中7KB后面仅数字不同(02和01),它是无须进行硬件组态的,可以直接替换。在把你的电脑连接到PLC上进行在线连接时,STEP7 会提示你在线与离线模块版本不一致,不用管它,把软件直接下载到PLC是没有任何问题的。

20.雷赛步进驱动器亮红灯是什么意思,怎么处理?

答:雷赛步进电机驱动器的红灯亮的原因红灯为故障指示灯,当出现过压、过流故障时,故障灯常亮。故障清除后,红灯灭。当驱动器出现故障时,只有重新上电和重新使能才能清除故障。

21.CUP315-2dp 配 cp 343-1网络通信模块,正常使用多年。昨天因停电现在和WINCC通信不上?

答:ping下看一下是否是正常连接或者CPU在线诊断下。WINCC的电脑先ping下cp343,有可能有ip冲突。

22.有一个条件当D0等于零的时候线圈接通一次,而且第一次d0为0的时候是不能运行的?

答:上电初始化的时候复位输出点程序向下运行,通过上升沿条件判断实现就行。

23.变频器母线电压过低

答:(1)直流回路储能电容容量下降,导致直流回路电压低落

(2)电压检测电路不良,产生误报警

24.两轴插补是啥意思?

答:依据有限的数据在目标点之间以确定的方式完成运动轨迹,比如直线,圆弧等常见形状。

两轴的圆弧插补,就是两个轴联动依据有限的数据在目标点之间以确定的半径等走出圆弧运动轨迹。

25.电气CAD原理图符号怎么由JIC改为GB?

答:点击项目、特性,在项目设置原理图库中加入目录:gb2和gb2\1-,把原理图图标菜单文件默认的文件名ACE_JIC_MENU.DAT,改为:ACE_GE_MENU.DAT(用搜索找到文件的路径)。

26.求圆形工作件的旋转角度如何计算脉冲数?

答:步进默认脉冲是一个脉冲转1.8°,你不改细分数的时候就是200个脉冲转一圈。

27.485通讯传输的是什么类型的信号呢 当假设从设备端接到PLC ,那是不是需要一个类似解码器这类的东西,来把信号读出来?

答:其实就是0和1即高低电平的组合,要的是内置在设备里了,不需要另外加。

28.主控指令,程序转移,子程序调用,功能是不是都差不多呢?

答:主控是控制一部分,子程序调用,是子程序可以多次使用。

29.PLC晶体管跟这个继电器的怎么区分来?

答:是看型号,三菱的FX3U-40MR、FX3U-40MT,R就是继电器输出,T就是晶体管输出。

30.请教下32位的数据是怎样存的?

答:使用DMOV指令可使数据寄存器D存放32位数据,可以存储更多数据。MOV指令存储数据是单字节的16位数据,范围是-32765到32767,如果超过这个范围,这个数超过16位(2进制意义上的)即十进制里面的32767。需要用到DMOV指令了,DMOV指令可以传送32位以内的数。DMOV K10 D0,就是把十进制的10传送到D0和D1中,其中D1存高位,D0存低位,其中D1D0组成就是32位存储器。

文章来源:技成辅导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