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填表与先进先出

楼主(2024-04-23):
S7-200 SMART填表与先进先出

本文使用软件:STEP7 Micro/WIN SMART V2.7

硬件:CPU-SR20

注:程序仅供参考!!!

一、整数填表与先进先出:

1、指令介绍(AD_T_TBL填表指令和FIFO先进先出指令):

●AD_T_TBL填表指令:

EN(BOOL):必须使用沿指令触发将数据写入表格;

DATA(INT):数据源,EN端触发后将DATA中的数据存储到表格中;

TBL(WORD):连续的N个字;第一个字定义表格长度;第二个字数据存储计数(每存一个数加1,使用FIFO指令取出数据时,每次减1),第三个字开始数据存储地址,连续的N个字。

一个表格最多可存100个数据,如果表格溢出,SM1.4 将设置为 1。

说明:要创建表格,首先定义表格长度。必须使用沿触发指令激活所有表格读取指令和表格写入指令。

举例:将VW100中的数据存入表格,VW200表格的长度,VW202累计存储计数,VW204第一个数据地址。。。

●FIFO指令(先进先出):

EN(BOOL):使能端;TBL(WORD):表格地址;DATA(INT):数据地址;

说明:先进先出指令将表中第一个数据移动到输出存储器地址。

具体操作是移走指定表格 (TBL) 中的第一个数据并将该值移动到 DATA 指定的地址。表格中的所有其它数据向上移动一个位置。每次执行 FIFO 指令时,表中的存储计数值减 1。

举例:将VW204中的数据移动至VW400中

2、调用、下载测试:(AD_T_TBL填表和FIFO先进先出指令配合使用)

下载测试1

下载测试2

下载测试3

下载测试4

3、操作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92749612788105216
二、实数实现填表与先进先出:

(新建子程序、定义变量、编写程序、下载测试)

1、新建子程序,定义变量表:

定义变量表

2、编写程序:

地址转换

存入、取出数据累计

启用循环

存储、取出数据

数据交换

改变地址、结束循环

完整程序:

3、调用、下载测试:

下载测试1

下载测试2

下载测试3

下载测试4

4、操作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92742839205249035
注:程序仅供参考!!!

(参考文章:S7-200 SMART—For_Next循环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子程序应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间接寻址)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自定义库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读取和设置系统时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