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Modbus TCP 通信

楼主(2024-04-23):
一、S7-200SMART Modbus TCP 通信介绍
1、Modbus TCP 是通过工业以太网 TCP/IP 网络传输的 Modbus 通信。S7-200 SMART 采用客户端-服务器方法,Modbus 客户端设备通过该方法发起与 Modbus 服务器设备的 TCP/IP 连接。
建立连接后,客户端向服务器发出请求,服务器将响应客户端的请求。客户端可请求从服务器设备读取部分存储器,或将一定数量的数据写入服务器设备的存储器。如果请求有效,则服务器将响应该请求;如果请求无效,则会回复错误消息。
2、S7-200 SMART 支持做 Modbus TCP 的客户端或者服务器,可以实现 PLC 之间通信,也可以实现与支持此通信协议的第三方设备通信。通信伙伴数量比较多的时候,可以使用交换机,扩展以太网接口,如图:

Modbus通讯功能

3、STEP7-Micro/WIN SMART 从V2.4 版本开始,软件中直接集成 Modbus TCP 库指令。
安装软件后,Modbus TCP 指令位于 STEP7-Micro/WIN SMART 项目树中“指令”文件夹的“库”文件夹中。如图.Modbus TCP库指令所示。
指令分为客户端和服务器两种,目前指令版本为 V1.4、V1.0。

Modbus TCP库指令
二、S7-200SMART Modbus TCP 通信资源说明

1、ModbusTCP 客户端:
Modbus 客户端指令MBUS_CLIENT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主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主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服务器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V 存储器的 662 字节模块,用于指令符号
2、ModbusTCP 服务器:
Modbus 服务器指令 MBUS_SERVER 使用 CPU 的以下资源
★占用被动连接资源。最多有8个被动连接资源
★连接多个客户端伙伴时,自动生成连接 ID
★V 存储器的 445 字节模块,用于指令符号
3、指令库编程后,必须从 STEP 7-Micro/WIN SMART 的为使用的指令分配库存储区地址。

Modbus 客户端指令MBUS_CLIENT分配库存储器

Modbus 服务器指令 MBUS_SERVER分配库存储器
三、S7-200SMART Modbus TCP 通信指令说明
1、S7-200SMART Modbus TCP 客户端指令说明
★客户端指令在S7-200SMART V2.7中的版本为V1.4,客户端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主动连接,最多8个

★"Modbus_CLIENT" 指令用于将S7-200SMART CPU作为Modbus_TCP客户端,通过以太网与Modbus_TCP服务器进行通讯,通过"Modbus _CLIENT" 指令,可以在客户端和服务器之间建立连接、发送Modbus请求、接受响应。

★"Modbus_CLIENT" 指令管脚说明

2、S7-200SMART Modbus TCP 服务器指令说明
★服务器指令在S7-200SMART V2.7中的版本为V1.0,服务器指令会占用开放式用户通信资源的被动连接资源,最多也是8个。

★"Modbus_SERVER" 指令用于将S7-200SMART CPU作为Modbus_TCP服务器,通过以太网与Modbus_TCP客户端进行通讯。"Modbus _SERVER" 指令将处理Modbus_TCP客户端的连接请求、请求、接受和处理Modbus应答报文。

★"Modbus_SERVER" 指令管脚说明

四、Modbus 地址与S7-200SMART  CPU 地址映射关系
★ 00001-09999是映射到 Q0.0-Q31.7的开关量输出线圈
★ 10001-19999是映射到 I0.0-I31.7的开关量输入触点
★ 30001-39999是映射到AIW0-AIW110的模拟量输入通道
★ 40001-49999或400001-465535是映射到V存储区的保持寄存器

S7-200 SMART 做 Modbus TCP 通信,可以支持的功能码及功能描述及所占用的地址区,如表所示。

举例:和Modbus TCP服务器交换数据参数支持功能码:03,在客户端指令中设置两个参数确定03功能码:
RW=0:确定读取数据,(筛选出可能会使用的功能码:01,02,03,04),
Addr:40001-49999/400001-465535,表示交换数据为寄存器类型的数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