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入门篇程序的下载与上载

楼主(2024-04-23):
本文使用软件:STEP7 Micro/WIN SMART V2.7
硬件:CPU-ST30
本文以起保停案例,演示下载与上载方法。起保停控制要求与传统电路自锁相似,按下启动按钮电机启动,按下停止按钮电机停止运行。
一、打开软件新建项目,命名为起保停。并编写程序,如图:

二、建立通讯连接

1、首先,在 STEP 7-Micro/WIN SMART 中,点击 “通信” 按钮,打开 “通信” 对话框;

2、然后,进行如下操作:
  a. 单击 “网络接口卡” 下拉列表选择编程设备的 “网络接口卡”。
  b. 双击 “查找CPU” 来刷新网络中存在的 CPU ;
  c. 在设备列表中跟据 CPU 的 IP 地址选择已连接的 CPU。
d. 选择需要进行下载的 CPU 的 IP 地址之后,单击 “确定” 按钮,建立连接。

查找到的CPU的IP地址为:192.168.2.1 ,然后把电脑的IP改到同一网段。
三、为编程设备分配 IP 地址
具体操作步骤如下(基于Windows 10 操作系统):
修改IP地址方法(一):
1、打开控制面板,找到“网络与共享中心”并打开,如图:

2、选择“以太网3”打开后,点击“属性”,如图:

3、选择“Internet协议版本4(TCP/IPv4)”后,点击“属性”,如图:

4、选择“使用下面的IP地址”后,填写与PLC同一网段的IP地址,然后“确定”,返回即可,如图:

修改IP地址方法(二):

右键网络图标,然后选择“打开网络和Internet设置”,如图:

四、下载程序
在 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下载”按钮,如图:

打开下载对话框,选择需要下载的块,单击 “下载” 按钮进行下载。

下载后,在状态栏可以看到已与PLC建立连接,如图:

五、上载程序

在 Micro/WIN SMART 中点击“上载”按钮,如图:

打开上载对话框,选择需要上载的块,单击 “上传” 按钮进行上载。

上载后,在状态栏可以看到已与PLC建立连接,如图:

六、修改PLC的IP地址,方法如下:

方法一:

修改地址后,可能会遇到下面的情况,只需重新启动计算机,重新连接即可。如无法解决,更换一个IP地址试试。

方法二:

重新下载程序,如图:

下载后,在状态栏里可以看到IP地址已经修改。如图:

本文简单介绍了如何下载与上载程序的方法,如有疑问请留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