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门子] S7-200 SMART 案例之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楼主(2024-04-23):
S7-200 SMART 案例之变频器多段速控制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CPU硬件:SR20 (IP:192.168.2.1)

3、V20变频器(6SL3210-5BB17-5UV1)

控制要求:

1、三相异步电机通过变频器实现多段速度控制启停。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本文以西门子V20变频器为例,使用的是:连接宏 Cn004 - 二进制模式下的固定转速。

一、变频器参数设置(恢复出厂设置、选择连接宏、设置P1001~P1015频率、)

1、恢复出厂设置:

注意

连接宏参数设置
当调试变频器时,连接宏设置为一次性设置。在更改上次的连接宏设置前,务必执行以下操作:
1. 对变频器进行工厂复位(P0010 = 30, P0970 = 1)
2. 重新进行快速调试操作并更改连接宏
如未执行上述操作,变频器可能会同时接受更改前后所选宏对应的参数设置,从而可能
导致变频器非正常运行。
请注意,连接宏 Cn010 和 Cn011 中所涉及的通讯参数 P2010、 P2011、 P2021 及P2023 无法通过工厂复位来自动复位。如有必要,请手动复位这些参数。
更改连接宏 Cn010 和 Cn011 中的参数 P2023 后,须对变频器重新上电。在此过程中,
请在变频器断电后等待数秒,确保 LED 灯熄灭或显示屏空白后方可再次接通电源。

2、选择连接宏:

连接宏设置步骤:1:变频器默认界面,长按M键2秒进入功能菜单;2:单击M键切换菜单功能;3:单击OK键进入所选功能菜单;4:单击向上或向下键修改参数;5:修改完参数单击OK键保存;6:返回默认界面,断电重启。

V20宏参数:

设置连接宏:负号表明此应用宏为当前选定的应用宏。

选择连接宏后默认参数表:

3、选择连接宏后,P1001~P1015参数频率可以根据需要单独设置,其他参数默认即可。本文P1001~P1015参数以5Hz递增。

P1001~P1015参数真值表:

关于变频器的更多信息请查看手册。

二、编程步骤(新建项目、添加子程序、添加变量、编写程序、调用子程序、关联变量、下载测试)

1、建立变量表:

建立变量表

2、编写程序:

秒脉冲沿、设备启停沿

加减速沿、运行反馈沿

设备启停、加减速控制

设备软故障判断

设备输出

完整程序:

3、程序调用、下载测试:

主程序调用1

主程序调用2

主程序调用3

下载测试1

下载测试2

下载测试3

三、视频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38272001685422082
注:本文程序仅供参考!!!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正反转控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设备变频工频切换控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星三角降压启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之设备一用一备控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与Factory-IO实现PID模拟仿真)

(参考文章:S7-200 SMART获取数组最大值最小值)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模拟量批量处理)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设备定时巡检)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Rainfall计算)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倒计时)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设备轮询控制(冒泡排序))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自定义库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读取和设置系统时钟)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冒泡排序进阶篇)

(参考文章:S7-200 SMART基础篇之定时器)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案例应用之自定义沿指令)

(参考文章:S7-200 SMART 基础篇之子程序应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