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7-200 SMART多从站Modbus-RTU通讯

楼主(2024-04-23):
S7-200 SMART多从站Modbus RTU通讯
相关软(硬)件:
1、编程软件:STEP 7 - Micro / Win SMART V2.7
2、CPU硬件:ST30 (使用自带通讯端口)
3、V20变频器(6SL3210-5BB17-5UV1)
控制要求:
1、S7-200 SMART与多台V20变频器Modbus RTU通讯。
注:程序仅供参考!!!
一、变频器相关参数设置
连接宏 Cn011 - MODBUS RTU 控制
1、V20变频器电机参数设置:
参数
访问级别
功能
本文变频器参数
P0100[0]
频率选择
P0304[0]
电机额定电压(V)
230V
P0305[0]
电机额定电流(A)
0.23A
P0307[0]
电机额定功率(kw)
0.08KW
P0308[0]
电机额定功率因数(cosφ)
0.82
P0310[0]
电机额定频率(Hz)
50HZ
P0311[0]
电机额定转速(RPM)
P1900
选择电机数据识别
2、V20变频器设置连接宏(Cn011):
参数
描述
Cn011默认值
实际设置
备注
P0700[0]
选择命令源
RS485为命令源
P1000[0]
选择频率
RS485为速度设定值
P2023[0]
RS485协议选择
MODBUS RTU协议
P2010[0]
USS/MODBUS波特率
波特率为9600bps
P2021[0]
MODBUS站地址
V20的MODBUS 地址
P2022[0]
MODBUS应答超时
向主站发回应答的最大时间
P2014[0]
USS/MODBUS报文间断时间
接收数据时间
P2034
MODBUS奇偶校验
MODBUS 报文的奇偶校验
P2035
MODBUS停止位
MODBUS 报文中的停止位数
3、V20变频器常用寄存器说明:
MODBUS
描述
访问类型
定标系数
范围或开/关
读取
写入
控制
数据
控制字
R/W
PZD1
PZD1
转速设定值
R/W
PZD2
PZD2
状态
数据
状态字
R
PZD1
实际转速
R
PZD2
P1120
斜坡上升时间
R/W
0.0~650.0 S
P1120
P1120
P1121
斜坡下降时间
R/W
0.0~650.0 S
P1121
P1121
4、S7-200 SMART与V20变频器接线:
5、V20变频器常用控制字:
控制字
功能描述
控制字
功能描述
16#047E
运行准备、停止
16#057E
正向点动
16#047F
正转启动
16#067E
反向点动
16#0C7F
反转启动
16#04FE
故障确认
本文读写的参数,如图:
二、编写PLC程序
1、编写通讯地址等转换程序:
建立变量表
定义数据地址
地址偏移:站地址、读或写命令、数据起始地址、数据个数
数据存储地址
完整程序:
编写地址转换程序
2、编写通讯程序:
建立变量表
初始化、启动轮询
初始化主站
通讯地址转换、读或写数据
重新触发轮询
读或写命令个数累加及复位
完整程序:
3、主程序调用:
主程序调用通讯子程序
1#变频器控制、读写数据
数据地址转换
1#变频器控制、读写数据
数据地址转换
4、数据块中定义读或写命令:
数据块定义读或写命令
5、下载程序:
下载测试1
下载测试2
下载测试3
下载测试4
三、视频演示:
video:
https://mp.weixin.qq.com/mp/readtemplate?t=pages/video_player_tmpl&action=mpvideo&auto=0&vid=wxv_3342875369611427842
注:程序仅供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