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 2711P终端通过安全模式启动进入配置界面笔记

楼主(2024-04-24):
    前言:最近许多客户对老设备上PanelView Plus 6 和PanelView Plus 7终端进行维护,想备份运行的.mer程序却不知从哪里入手。我问了一下情况:电脑没有ME软件、不知道终端版本、屏上画面没有关闭程序按钮、串口通讯没有通讯线、电脑没有对应通讯接口......各种常规路径都行不通,最终建议他们在维护界面运行安全模式进入配置界面用U盘COPE出来。为此本图文结合实际设备简要介绍了怎么运行安全模式进入配置界面,方便用到的客户对终端进行诊断和修复。更多详情参考官方手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回复『2711P』获取相应手册。

一  测试终端介绍

1.   终端型号

PanelView Plus 6   2711P-T12C4D8 12英寸直流触摸屏

2.   按钮功能说明

二  访问配置模式概述

1.   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访问配置模式

要从正在运行的应用程序中访问配置模式,FactoryTalk View ME 应用程序包含一个带有Goto Configuration Mode ( 进入配置模式) 按钮的画面。在应用程序运行期间,按下该按钮访问配置模式。具体见下图:

如果运行的应用程序不包含 Goto Configuration Mode ( 进入配置模式)按钮,可在启动期间使用以下两种方法之一访问配置模式。

• 从常规的 Maintenance ( 维护) 画面进入安全模式。下面章节重点介绍

• 在控制面板的 System ( 系统) 对话框中启用该启动选项,以便在启动时检测到安全模式请求。具体见下图:

2.   维护操作下三种操作方式说明

• 安全模式 — 启动时自动停止应用程序。

• 复位终端 — 删除用户安装的应用程序、用户配置更改和用户可访问的数据。

• 恢复出厂默认设置 — 使终端返回到其原始出厂状态。

三  安全模式启动步骤

1.   终端连接一个 USB 键盘,方便在维护模式下进行导航。

2.   将细小的不导电探针插入到逻辑模块背面标记为DEFAULT(默认设置)的孔中,然后按下开关。

注:PanelView Plus 7终端没有DEFAULT开关可连接一个 USB 键盘并按下 F1 键进入Maintenance Mode ( 维护模式) 菜单,如果 ME 应用程序设为在终端启动时运行,在启动期间按住白色框使终端进入安全模式。

若要从故障状态下访问该菜单,先按下RESET 开关,然后按下并按住DEFAULT 开关,直到显示下图菜单。

3.   按下外接键盘上的向下箭头键,在维护选项列表中下移动,选择Special BOOT Action-None特殊引导操作-无。

4.   按下外接键盘上的向右箭头键,在Special BOOT Action特殊引导操作选项选择Special BOOT Action-SAFE mode特殊引导操作-安全模式。

5.   按下外接键盘上的向上箭头键返回到Continuebooting with selected options 继续引导操作。

6.   按外接键盘回车键继续引导操作进入到配置模式对话框

结语:终端通常在启动时运行 Windows 桌面或 FactoryTalk View ME 应用程序。如果一些常规操作不能进入配置界面,某种情况下影响了我们日常的维护及诊断,本图为介绍的维护界面运行安全模式进入配置界面给出了一个不错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