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L编程实例100例-001-HelloWorld

楼主(2024-04-24):
1. 题目:
上篇“用SCL编写第一个TIA程序代码”作为SCL编程学习的开篇,目的是熟悉TIA的编程平台。“程序猿”一般习惯用“Hello World”作为学习编程的第一个演示程序,为了增加编程的仪式感,本例用SCL编写代码,使用PLC的基于以太网的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将字符串“Hello, World”发送到电脑端。
2. 添加FB:
FB名称“HelloWorld”。
3. 添加FB接口变量:
手动添加数据类型为“TSEND_C”的静态变量,命名为“instTSendC”,即调用开放式用户通信指令的“TSEND_C”指令,也可以从指令库中将该指令直接拖拽到编辑器,选择“多重实例”。
见下图:
4. 编写代码:
5. 添加数据块:
添加一个连接参数的数据块,可以自由命名,本例命名为“GdbConData”,该数据块内容见下图:
注意硬件地址(硬件组态)、ID号、IP地址和端口号,后三项可视情况修改。
该数据块可自动生成。
见下图:
6. 代码测试:
在循环OB中调用FB-HelloWorld,会自动创建背景数据块,该背景数据块可以用来监视和修改数据。
转至在线并监控程序,电脑端使用TCP测试工具进行数据监听。
如下图:
7. 总结:
简单易学;
使用背景数据块进行监控,不另外使用全局数据块,后面案例均采用这种方式;
初学从通信入手,为新手增加学习信心。